自古以来听说安装系统要引导软件,直接解压安装不香吗?

楼主(2021-06-25):
曾经也是装win7.win10时,先安装引导文件导优盘,再下载原版ISO。用过多个软件,什么大白菜啥的,记得数百M。

忽然发现直接解压ISO到优盘根目录,插上电脑启动就开始安装了。那费劲找引导软件有啥用?

记得微软自己也有个引导软件来,还收藏来。以前xp年代ghost还常用,多年不用了。win98年代隔三岔五装系统,现在很久不用装。

顺便推荐ISO下载网站,估计大家都知道了:https://msdn.itellyou.cn/

网友:
通常直接解压是不能启动的,需要用软碟通等软件IOS写入U盘才行的。

网友:
说白了,引导启动系统,需要CPU认可的位于某个位置的二进制文件,如果有人做了相关的解压软件,直接解压也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A:
uefi模式才能支持解压就启动。

网友B:
最新win10版本好像不行,早期的win10可以

网友:
即便是普通mbr引导,解压进fat32 U盘,用bootice写下引导扇区也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efi模式才能支持解压就启动。

没记得设置模式,5,6年的电脑了,win10解压插上就装。

网友C:
你这个最新才是1909版本,最新的已经是21H1了,https://next.itellyou.cn/,他放弃原来网站了,新做了一个。

网友:
uefi是搜索fat文件系统,加载对应的efi文件。
mbr是从硬盘第一个扇区复制到内存并执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新win10版本好像不行,早期的win10可以

要支持解压安装,(1)U盘必须为FAT32分区,(2)解压ISO到根目录,(3)BIOS设置为EFI/UEFI引导,且选择UEFI Boot U盘盘符。

通常PC的EFI/UEFI仅支持64位引导。所有不支持UEFI/EFI的主板都必须使用fbinsttool等等安装grub引导。

网友:
Gentoo 系統的安裝,一直一來都是一個普通壓縮包,解壓到主分區就行,不需要所謂的安裝。

在還沒有系統的時候,如何解壓,隨便拿一個 ubuntu ios,裸寫入 U 盤開頭,dd 命令就可以,不需要專用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支持解压安装,(1)U盘必须为FAT32分区,(2)解压ISO到根目录,(3)BIOS设置为EFI/UEFI引导,且选择 ...

itellyou另开的新网站下的最新镜像,之前折腾了,不行,最后还是用Rufus_3.13.1730.0搞定的~~~

网友:
因为装系统一般电脑都进不去了,弄个PE能管理备份还能格式化,比较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最新才是1909版本,最新的已经是21H1了,https://next.itellyou.cn/,他放弃原来网站了,新做了一个 ...

新网站必须要注册才能下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网站必须要注册才能下载吗?

是的。之前网站资源经常被别人一锅端爬走,所以站长要监控一下用户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支持解压安装,(1)U盘必须为FAT32分区,(2)解压ISO到根目录,(3)BIOS设置为EFI/UEFI引导,且选择 ...
U盘必须为FAT32分区

FAT32文件系统下,单个文件大小不能超过4GB,64bit系统有个文件超过5GB,所以就行不通了,32bit系统是可以的,因为里面所有文件都没超过4GB。
破解办法还是使用写盘工具,制作虚拟光驱,比如软碟通。

网友:
ntfs下可以解压iso进去,然后在命令行bootsect /nt60  x: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windows7可以解压到非系统盘,直接双击setup.exe安装,不过32位对32位,64位对64位,要一致

网友:
Rufus 是一个可以帮助格式化和创建可引导USB闪存盘的工具,比如 USB 随身碟,记忆棒等等。

在如下场景中会非常有用:

    你需要把一些可引导的ISO格式的镜像(Windows,Linux,UEFI等)创建成USB安装盘的时候
    你需要使用一个还没有安装操作系统的设备的时候
    你需要从DOS系统刷写BIOS或者其他固件的时候
    你需要运行一个非常底层的工具的时候

Rufus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体积虽小,功能全面。

哦,对了,Rufus 还 非常快,比如,在从ISO镜像创建 Windows 7 USB安装盘的时候,他比 UNetbootin,Universal USB Installer 或者 Windows 7 USB download tool 大约快2倍。当然,在创建 Linux 可引导USB设备的时候也比较快。 (1)
页面底部也粗略列举了一些 Rufus 支持的ISO镜像。 (2)

免安装!

https://rufus.ie/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