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明白:为何美团小哥办公室开会仍戴着头盔?

楼主(2021-06-25):
小学在教室就一直想,头上狂转的风扇会不会掉下来削到头。

6月23日,四川自贡,一群美团外卖小哥正在开会,墙壁上固定的电风扇突然脱落,砸中一名外卖小哥的头部。

万幸的是,这名小哥佩戴了头盔,被砸后没有受到伤害,不过还是被吓一跳,赶忙扶正头盔回头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论头盔的重要性!

视频:https://v.douyin.com/e4RL9pG/

楼主:
这种壁挂风扇,只是使用1到3个螺丝固定,如果墙壁不可靠,就容易掉下来。我上次番禺18涌海鲜排挡吃饭,隔壁的风扇也是这样掉下来了。

网友:
随时准备接单出发?

网友:
这种风扇有罩子还好,就怕那种没有罩子的掉下来杀伤力更猛

网友:
按装者偷懒了,没装安全绳

网友A:
有储水式的热水器掉下来的案例吗,我就担心我家的热水器会从墙上掉下来。风扇可能总是动,更容易掉下来;热水器要是真掉下来,比风扇的杀伤力可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储水式的热水器掉下来的案例吗,我就担心我家的热水器会从墙上掉下来。风扇可能总是动,更容易掉下来;热 ...

我也想过,不过热水器是静止的,应该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储水式的热水器掉下来的案例吗,我就担心我家的热水器会从墙上掉下来。风扇可能总是动,更容易掉下来;热 ...

热水器都是使用膨胀螺丝固定的,还有水管等拖着,并且它平时是静止的没有震动。

要百年一遇才会掉下来砸到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储水式的热水器掉下来的案例吗,我就担心我家的热水器会从墙上掉下来。风扇可能总是动,更容易掉下来;热 ...

我家几个电热水器都用不锈钢支架托着,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
以前上班掉过一个灯管,没砸到人,显示器砸地上去了,但没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储水式的热水器掉下来的案例吗,我就担心我家的热水器会从墙上掉下来。风扇可能总是动,更容易掉下来;热 ...

比起电热水器掉下来,我更担心漏电,每逢洗澡必然全部断电。

所以更喜欢燃气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起电热水器掉下来,我更担心漏电,每逢洗澡必然全部断电。

所以更喜欢燃气式的 ...

搞一个定时开关  定时加热定时关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家几个电热水器都用不锈钢支架托着,确保万无一失

不锈钢支架自己做的吗,哪里有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支架自己做的吗,哪里有卖?

淘宝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的

你家的房子是自己的地皮建的房子吧,如果是外面的商品房或出租屋,基本上卫生间放不下架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家的房子是自己的地皮建的房子吧,如果是外面的商品房或出租屋,基本上卫生间放不下架子。 ...

是自己盖的,但是卫生间也不大,就2个多平方。
那支架三角形,也不大的,就安在热水器下面,不占多少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自己盖的,但是卫生间也不大,就2个多平方。
那支架三角形,也不大的,就安在热水器下面,不占多少地方 ...

你这个相当于加多一层保险呀,热水器安装孔也拴有爆炸螺丝吧?

我本来以为你说的架子是放在地上的那种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相当于加多一层保险呀,热水器安装孔也拴有爆炸螺丝吧?

我本来以为你说的架子是放在地上的那种呢 ...

热水器本身有2个螺丝,下面架子有4个螺丝,冗余保护。
其实我这是红砖墙,理论上是挺牢固的,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自己盖的,但是卫生间也不大,就2个多平方。
那支架三角形,也不大的,就安在热水器下面,不占多少地方 ...

安装膨胀螺丝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墙壁的强度的。

正常强度的墙壁,膨胀螺丝起码可以承受500kg的力量。

50升热水器也就60kg左右重量。

搞个支架下来托着,多此一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水器本身有2个螺丝,下面架子有4个螺丝,冗余保护。
其实我这是红砖墙,理论上是挺牢固的,但 ...

脱离裤子放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几个电热水器都用不锈钢支架托着,确保万无一失

不锈钢支架是定做的吗?

网友:
商品房墙是煤渣砖或类似的,没什么强度的

网友:
美的热水器的澎胀螺丝是特殊的,更牢固,其他牌子不知道,
不过热水器也有点担心,重量比电风扇重多了,因现在都是空心砖,如果打孔位置不好就不牢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