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DP显示器接口为什么设计的这么丑?

楼主(2021-06-25):
一点美感都没有
设计师是咋想的?

楼主:
查资料发现,苹果公司也觉得DP接口丑到无法上台面,
于是设计了新的mini DP接口。

网友:
关灯了都一样

网友:
强行解释一波,从工业稳定性出发,外观不重要

网友:
外观不重要。

难道RJ45网络口就漂亮?

网友:
DP的确有点太粗狂感了。。。。

网友:
和sata同个老爸吧

网友A:
miniDP的容易掉,DP的带锁,不容易掉。

很多工控产品,是从VGA/DVI直接跳到DP,跳过了中间的HDMI。

网友:
DP的丑在于各种不对称,逼死强迫症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资料发现,苹果公司也觉得DP接口丑到无法上台面,
于是设计了新的mini DP接口。

mini DP是苹果设计的?

网友:
可能也是想对称,但各种对称雷同了,为了区分以免混淆,没办法了吧

网友:
我无所谓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资料发现,苹果公司也觉得DP接口丑到无法上台面,
于是设计了新的mini DP接口。

miniDP插座,surface pro,有次没注意,反着被我干进去一回,好像也不太费力。。。。

网友B:
能戳就行了,关了灯不都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戳就行了,关了灯不都一样么

关了灯,触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DP的容易掉,DP的带锁,不容易掉。

很多工控产品,是从VGA/DVI直接跳到DP,跳过了中间的HDMI。 ...

可能工业的接口需要卡扣设计保证震动不脱落,HDMI没有。

网友C:
接口越来越不好用,不知道是用料太差还是啥。趋势是,传输速度越来越快,线芯越来越多,线越来越粗。usb3.0都插出规律了,快速一插到底,不然就识别为2.0了,usb3.0还会接触不良。线粗头子小,接口还松比如usb3.0真的松松垮垮。线粗头子小typec3.0线,感觉碰一下就把头子掰断。usb3.0真应该考虑用软光纤传输。

网友D:
mini dp就是狗屎。hdmi可靠性也不如dp

网友:
速度越来越快,线越来越粗,越来越贵, 估计以后的接口只能是光纤加电源了,数据宽带秒杀现在的铜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口越来越不好用,不知道是用料太差还是啥。趋势是,传输速度越来越快,线芯越来越多,线越来越粗。usb3.0 ...

现代产品的趋势就是这,性能越来越强、可靠性越来越低,为了性能不断的压榨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ni dp就是狗屎。hdmi可靠性也不如dp

你如何看待typeC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如何看待typeC接口?

感觉typeC不错,无视正反非常易用,兼容性好(作为物理它可以兼容其他协议),
小小的插头居然可以支持100W的功率,总之和NB的样子,
一个typeC就可以拖动从鼠标到显示器,从充电源到喷水莲蓬头。

不要说DP显示器接口最丑,有一个更加丑:连体怪婴 Micro-USB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