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转5V用的AMS1117发烫正常吗,是不是不应该用?

楼主(2021-06-25):
最近做一个设备,用的9V电池供电。
方案是:9V ->5V ->3.3V,其中9V转5V用的AMS1117-5V,而且5V必须使用,今天突然发现:轻微比较烫。
问题:
1:这种情况,是不是消耗会比较大,因为有点烫。
2:换成7805会不会比较好点或者好的比较多。
3:第一次做带电池的设备,希望功耗比较低,有没有什么建议(现在就是定时关机,主频降低。)

网友:
你的电流多大,线性降压就怕电流大,可以换成DC/DC

网友:
如果不要求省电,用线性稳压器可靠性会稍微好点,成本也低。不要求低压差,可以用LM317、7805这些,而不是1117。SOT223封装的1117热阻高,散热能力太差了。
刚做的板卡主控用STM32F4功耗大约40mA,直接用DPAK封装的LM317从24V降到3.3V,芯片略有温热。
电池设备要求省电,请用开关稳压器,常用的有MP1484。如果关机后持续向MCU供电,还得用低静态电流的,例如RT5705。

网友:
带电池的应用,就应该是.....高效率的转换器.....低功耗ht7133或7533,大电流spx3819或lmr14206

网友:
9V转5V用线性稳压器,发热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
大眼一看,这不 Arduino + 9V 电池么....

会发烫必须发烫,建议换开关变换器

网友:
这是一道数学题,算算功耗就知道发热是否正常了。

网友:
发热,关键是电流

网友:
那得看总电流,电流小没什么,电流大,发热很正常,功率都耗在这上面了。

网友:
用个LDO要好些,

网友:
4V*I=发热

楼主:
谢谢回复,准备还用AMS1117,然后想办法降低电流。
现在用了LCD,应该LCD背光电池大点。

网友:
有点发热没关系

网友A:
。。。。 看电流呀, 带个单片机 不会怎么发热,你带个屏幕 带个继电器 肯定要发热
9-5V =4 V
电流 200ma  就有 0.8W 热功耗了
电流控制在几十ma  才能勉强用

7805体积大 ,散热快一些  这个就是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看电流呀, 带个单片机 不会怎么发热,你带个屏幕 带个继电器 肯定要发热
9-5V =4 V
电流 200ma   ...

谢谢,明白了,主要是就是散热区别。我换个大封装的使用。

网友:
您电池供电的这个设备:
1,什么样的电池(容量多大)
2,工作电流多少? 通常的工作时长多久?
3,希望电池多久换一次?
没有这些明确要求,
上述的各种方案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准备还用AMS1117,然后想办法降低电流。
现在用了LCD,应该LCD背光电池大点。 ...

用DC/DC吧

网友:
那两个0.1uf的电容离1117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