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物件表面坐标点位获取求助

楼主(2021-06-26):
因为不熟悉3D软件,特向高手求助,有没有一款软件可以获取到3D物体表面的坐标(最好可以指定基准点);比如在3D表面指定一条线路,然后获取到坐标。用篮球举个例子,有没有办法获取到篮球表面的线条坐标(假设这些线条只是一条细线)

网友:
你要这样的操作,肯定要用三维建模软件才能实现,应该大部分建模软件都可以获取,不同软件有不同的操作方法

网友:
3D打印不是可以直接扫描获取3D图像?
没接触了解过,我想应该是用雷达扫描获取形状,如果要颜色的话得再结合摄像头。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物件可以用3D扫描的方式获取到3D的图形,主要是要对其表面进行线条加工,所以看有没有啥软件可以获取到线条的坐标。

网友:
我们有软件在售  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