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的photon mono 是否能使用 易生的高强高韧的树脂?

楼主(2021-06-27):
如题。易生的高强高韧树脂看着机械强度的确很好。想用。但是看评论貌似用mono会出现产生碎渣的问题。感觉是这款树脂跟mono的曝光强度不太匹配。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款树脂。
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减少曝光时间或者硬件改动下光源的强度来解决问题。硬件改动的话,就是降低mono光源的电流。串个电流表在光源上,然后想办法吧电流改成可调的。

网友A:
等你DIY的好消息。

网上没有看到有人这样做。

网友B:
碎渣估计是不会调,我黑白屏和彩屏的机器都有,用的都是一样的树脂,从没用过所谓的黑白屏专用树脂,除了曝光时间不同,打印出来的效果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你DIY的好消息。

网上没有看到有人这样做。

市面上有的机器已经支持PWM调背光亮度,可以在切片软件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碎渣估计是不会调,我黑白屏和彩屏的机器都有,用的都是一样的树脂,从没用过所谓的黑白屏专用树脂,除了曝 ...

我是看评价有这么说的,自己没试过。客服推荐,买了易生的 PLA pro 树脂,客服推荐说是黑白屏用的,价格75 500g。效果不错,比ac的刚性树脂好,韧性好一些。关键是比那个高韧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