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丝印AL W4o 这是什么型号?用途是MOS驱动管,有图。

楼主(2021-06-27):
请问丝印AL W4o 这是什么型号?用途是MOS驱动管,有图。

手机尽力了,选了一张清晰的。

网友:
三极管BCX53-16

楼主:
我怎么查不到,型号应该对的,但是这个型号已经有另一丝印了, AL P11 这个已经有的了。

先换了再说吧,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