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巨大的充电功率你敢使用吗?首个160W快充旗舰Infinix Zero X即将登场

楼主(2021-06-27):
最近网友爆料称传音即将推出的一款160W快充旗舰,而且传音新机的宣传海报也被曝光。

谍照显示这款新机将被命名为“Zero X”,隶属于传音旗下高端子品牌Infinix,因此也被称之外Infinix Zero X。

如此一来,那么它将成为全球最顶级的快充技术。

根据谍照海报显示,Infinix Zero X正面将配备一块超大曲率的瀑布屏,爆料称曲率至少在80°以上,同时前摄采用左上角挖孔的方案。

背部则采用了时下主流的矩阵式多摄方案,后置三摄,其中主摄尺寸比较突出,另外似乎还有潜望式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海报中还显示,Zero X不仅拥有顶级的160W顶级有线快充方案,还将支持高达50W的无线快充技术。

整体来看,Infinix Zero X这个硬件水平属于旗舰级别,看点也不少。

目前海外手机市场前景不明,专注于海外市场的品牌也受到较大影响,笔者以为Infinix Zero X除了继续推向海外市场之外,也很有可能回归国内市场,我们不妨一同期待。

楼主:
我不信真的有这么厉害的充电功率。

国产经常玩花招,160w充电0.1秒,也敢标称160w的。

网友A:
160W/4.35V=36.78A
即使电池两只串联,电流也有1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W/4.35V=36.78A
即使电池两只串联,电流也有18A?

并联吧?

说不定人家是10个并联。

网友:
160W的充电器,估计大的像一块砖头。

网友:
估计充电电压起码18V,内部5个串充,然后一个个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0W/4.35V=36.78A
即使电池两只串联,电流也有18A?

160W充电,效率10%,这样就好理解了。。。

网友B:
我笔记本电脑电源170W,砖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笔记本电脑电源170W,砖头一样

联想W530 170W充电器,的确像砖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想W530 170W充电器,的确像砖头。

氮化镓的充电头已经可以做到很小了

网友C:
IQOO 7 有120W   但不确定是多长时间120W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QOO 7 有120W   但不确定是多长时间120W

估计从10%-80%这段可以用最大功率,看下容量,大概能估出时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估计从10%-80%这段可以用最大功率,看下容量,大概能估出时间了。

你想多了,到了一定功率的快充就不是恒流,是恒温,电池温度超过40度就降低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多了,到了一定功率的快充就不是恒流,是恒温,电池温度超过40度就降低电流…… ...

170w会降低到1.7W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想多了,到了一定功率的快充就不是恒流,是恒温,电池温度超过40度就降低电流…… ...

现在的实业也学这么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70w会降低到1.7W  :)

确实会的,不是有的手机边玩游戏边充电反而一直掉电么,就是因为玩游戏手机本身发热严重,然后充电功率一直减……

所以现在淘宝有专用的手机散热垫卖。

网友:
现在造假的 太多了

网友D:
传音听说就是以前的波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传音听说就是以前的波导。

哈哈,名字变了,意义没变啊

网友:
国产手机充电器,这个160W的没测过,之前测过小米标60W的,最大功率60W只能维持30分钟左右之后就降功率了
对于给手机充电用可以,但要稳定输出的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