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起我国重型柴油车执行国六排放标准,除了加油,还要加尿素

楼主(2021-06-27):
我国的汽油车已经进入了国六时代,而柴油车也开始迈进国六时代。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网站发布《关于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产品确认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自2021年7月1日起停止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六标准要求的重型柴油车产品。

据报道,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对记者表示,我国已经于2019年7月1日实施了重型燃气车国六标准,2020年7月1日实施了轻型车和公交、环卫、邮政等重型城市车辆国六标准。

今年7月1日,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标准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汽车标准全面进入国六时代,基本实现与欧美发达国家接轨。

刘友宾介绍道,与国五标准相比,重型车国六标准要求进一步加严,氮氧化物(NOx)和颗粒物限值分别减低77%和67%。

在降低污染排放的同时,排放标准的升级,也促进了我国排放控制技术与世界标准接轨升级,助力我国汽车和相关零部件行业对外发展。

对于车主来说,购买国六车辆将具备长期的优势。

一是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国六车和新能源车一样具有通行优势,另外越来越多的大型优质企业,为了履行社会责任,优选国六车进行运输。

二是使用成本更低,国六标准中首次增加质保要求,后处理装置等部件发生故障或损坏而导致排放超标,由生产企业负责维修,无需车主承担费用。同时,国六标准提出了排放和油耗联合管控要求,不会产生油耗增加的问题。

三是车辆年检省时省事,国六标准要求重型车生产企业安装排放远程监控设备,对于远程监控排放合格的车辆,可以根据地方政策免于环保上线检验,这将有效降低检测时间和费用。

此外,对于车主来讲,购买国六柴油车后,用车成本也会随之增加。目前,尿素加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加油站,另一种是自己购买桶装尿素溶液。

一般情况下,柴油车的尿素使用量为柴油的3%-5%左右,如果抛去其他影响因素,单以这个标准来算,100升柴油大约消耗4升尿素。

据了解,加油站加10L尿素在30元-40元之间,网上购买桶装10L尿素在25元-30元之间,这10L尿素大约能支持250L柴油消耗。

网友A:
加油站一直都有加尿素的

网友B:
柴油车,不仅是大货车,还包括很多公交车,屁股冒黑烟的。
用脚板心想都知道是怎么过尾气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站一直都有加尿素的

我一直都不知道 :)

网友:
柴油车尿素加了很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柴油车,不仅是大货车,还包括很多公交车,屁股冒黑烟的。
用脚板心想都知道是怎么过尾气检测的。 ...

符合标准的柴油车(至少出厂的时候符合)在平稳运行的时候还是可以的,柴油车冒黑烟主要是在爬坡的时候以及突然加速的时候,据说是世界难题

网友C:
这还要买?现成的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要买?现成的不用

现成的主要是产能不足,且成分受输入液体成分影响很大

网友:
几年前就看到旁边的公交车上有个尿素加注口

网友D:
没看明白,为啥要加尿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为啥要加尿素?

估计是中和废气。

网友:
途锐柴油版那种车都要加尿素的

网友:
前几天给一个江铃货车做保养,车厢底部左边是加油口,右边就是加尿素口。

网友:
我记得尿素是有味道的吧?

网友:
只管车,不管油,懂了吧

网友E:
SCR系统:尿素喷射技术(SCR),柴油机排放控制技术之一,主要是针对柴油机排放中的NOx排放进行还原,其系统的催化还原剂就是尿素或者各类胺类物质。通过向排气管内喷入定量尿素水溶液(32.5%的尿素水溶液)基于尿素水溶液水解NH3的还原反应来降低柴油机尾气中的NO_x排放量,以达到工信部国5或6排放标准。通过发动机转速、气缸大小、温度、压力、颗粒物含量和氮氧浓度等信息,综合分析后,调整喷嘴喷量,或加热还原反应温度,让未完全燃烧的尾气,充分还原反应,达到减排目标。

网友:
还有这样的?谢谢楼上的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E:
SCR系统:尿素喷射技术(SCR),柴油机排放控制技术之一,主要是针对柴油机排放中的NOx排放进行还原,其系 ...

同行?

网友:
有矛就有盾,咸鱼搜了下,什么尿素节省神器,尿素调节器都有了

网友:
”三是车辆年检省时省事,国六标准要求重型车生产企业安装排放远程监控设备,对于远程监控排放合格的车辆,可以根据地方政策免于环保上线检验,这将有效降低检测时间和费用“

车是他们生产的,油是他们提供的,以前尾气不合格找车主,现在好了,不合格找厂家了。
啥时候家用车也实行这个标准???

网友:
SCR系统
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SCR)是针对柴油车尾气排放中NOx的一项处理工艺,即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喷入还原剂氨或尿素,把尾气中的NOx还原成N2和H2O。
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尾气从涡轮出来后进入排气混和管,在混和管上安装有尿素计量喷射装置,喷入尿素水溶液,尿素在高温下发生水解和热解反应后生成NH3,在SCR系统催化剂表面利用NH3还原NOX,排出N2,多余的NH3也被氧化为N2,防止泄漏。一般情况下,消耗100L燃油的同时会消耗5L液体尿素水溶液。
在SCR中发生的化学反应如下:
尿素水解:(NH2)2CO+H2O→2NH3+CO2
NOX还原:NO+NO2+2NH3→2N2+3H2O
NH3氧化:4NH3+3O2→2N2+6H2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