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7号GP碳性不锈钢外壳电池还是漏液

楼主(2021-06-27):
这有两台俄罗斯手持盖格计。

它使用两节7号电池,电池寿命感觉不够一个月。

有一台因为疫情,有4个月没有换电池,发现已经漏液。

幸亏还没有影响到电池触点。电池液还没有漏出来。只是电池的外观能看到已经发生漏液。

看来又要重新物色电池了。

网友A:
居然4个月就这个样子了。。很多杂牌也不至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4个月就这个样子了。。很多杂牌也不至于啊

杂牌设备可能已经报废。

网友B:
阿莫试试京东上的万胜电池:Maxell,就是最早的磁盘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莫试试京东上的万胜电池:Maxell,就是最早的磁盘品牌。

下次我去宜家,买可充电电池算了。

网友C:
这个不是钢壳的吧,7号碳性电池我还没看到钢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钢壳的吧,7号碳性电池我还没看到钢壳的

跟普通铁壳相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普通铁壳相比。

这个7号的就只是电池锌皮外面套了一个塑料皮,5号的有套钢壳的,7号的没发现套钢壳的

网友:
三洋充电电池 应该不漏。放二年都有电

网友D:
现在彻底放弃碱性碳性干电池了,上镍氢电池 &1.5V锂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彻底放弃碱性碳性干电池了,上镍氢电池 &1.5V锂电池

镍氢如果用普通的快充,用不了多久就废了。。网上很多给镍氢加水的教程,不敢折腾。。

网友:
对于这种长期不用,耗电量极低的设备,最好使用锂亚电池。
需要改造成3.6V供电:短路一个电池位,另一个塞入锂亚电池。

锂亚电池储存期10-20年,年自放电小于1%,容量大于干电池。
如果能把这电池用完,应该已经找到替换的电池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设备的关机功耗太厉害的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镍氢如果用普通的快充,用不了多久就废了。。网上很多给镍氢加水的教程,不敢折腾。。 ...

我的 surefire titan+ 300 流明掛鎖匙扣的小手電,每天都在用,平均半個月一充,搭配的是愛老婆 7 號镍氢黑色性能版,配愛老婆快充,馬上滿 3 年了,性能沒感覺有折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杂牌设备可能已经报废。

推荐耐时 5号和7号电池。我觉得比较符合老大的要求。

容量是顶级的。   自放电极低。  价格是普通的5倍+

我目前用在指纹锁上。 好用的一逼。有用过的坛友也可以出来说说这个牌子

网友G:
看来还是松下电池靠谱,我一台日本索尼液晶电视,遥控器配的松下电池已经用了差不多10年了还有电继续用,电视也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还是松下电池靠谱,我一台日本索尼液晶电视,遥控器配的松下电池已经用了差不多10年了还有电继续用,电 ...

防泄露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来还是松下电池靠谱,我一台日本索尼液晶电视,遥控器配的松下电池已经用了差不多10年了还有电继续用,电 ...

长这样的,就是你图片一模一样的,京东自营买的,我手里也漏成狗,还不如GP绿金属壳,哈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 surefire titan+ 300 流明掛鎖匙扣的小手電,每天都在用,平均半個月一充,搭配的是愛老婆 7 號镍氢 ...

好奇,搜了一下,这个手电,好贵哦,土豪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的 surefire titan+ 300 流明掛鎖匙扣的小手電,每天都在用,平均半個月一充,搭配的是愛老婆 7 號镍氢 ...

你主要用来做什么呢?我也有一个同款,刚买了稀罕了好一阵,后来就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主要用来做什么呢?我也有一个同款,刚买了稀罕了好一阵,后来就吃灰了 ...

感觉买了,会有事没事晚上专门往暗处钻。。。。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长这样的,就是你图片一模一样的,京东自营买的,我手里也漏成狗,还不如GP绿金属壳,哈啊哈 ...

看到没有,2008年2月份生产的,到现在13年,感觉再用5年不成问题,你肯定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没有,2008年2月份生产的,到现在13年,感觉再用5年不成问题,你肯定买到假货了 ...

使用条件不同。可能你的遥控器这种条件不会泄漏。

网友J:
我捷安特帝柏5300车头灯里带的原装碱性电池也很牛叉,2013年买的车,虽然很少用,但是随时开灯还是有电,明天拆开看看是什么牌子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到没有,2008年2月份生产的,到现在13年,感觉再用5年不成问题,你肯定买到假货了 ...

你有时间测测遥控器待机电流,很感兴趣,估计微安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主要用来做什么呢?我也有一个同款,刚买了稀罕了好一阵,后来就吃灰了 ...

晚上加班的時候,有的地方沒燈,或者要走一段比較黑的路才能開燈,還有下班關燈之後很黑,怕鬼,光要亮一點才行,有的時候專門晚上去加班,還要額外帶一個大手電 surefire peacekeeper,大小手電齊開。

网友:
过放电就会漏液,可以测一下电压确认是否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捷安特帝柏5300车头灯里带的原装碱性电池也很牛叉,2013年买的车,虽然很少用,但是随时开灯还是有电,明 ...

我看过自行车灯电池了,是松下碳性电池

网友:
这个2-2008应该不是生产年份,是GB/T8897标准的发布或是生效时间,因为我车是2012还是13年买的,不可能里面上个2008年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