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uc3845 设计 电源, 原理图的电压搞不懂,请求指导

楼主(2021-06-27):
芯片手册    第二页
https://www.onsemi.com/pdf/datasheet/uc3844b-d.pdf

上  UC3845的 VCC  最大 36V。

安美森的  application note

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AN1327-D.PDF

交流电 全桥 整流 后进 UC3845的 VCC  ,会不会炸?

网友A:
芯片内部有稳压二极管,Vin经R5~R9给芯片提供启动电压,按最高输入600VAC计算,整流后峰值电压约850V,进到Vin的电流最多2mA,芯片启动后工作电流典型值12mA,所以启动后需由Vaux绕组供电。

网友B:
多大功率?这个方案有点古老

网友C:
电源220V回路没有保险 没有启动抗冲击热敏电阻,不怕炸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内部有稳压二极管,Vin经R5~R9给芯片提供启动电压,按最高输入600VAC计算,整流后峰值电压约850V,进到 ...

非常感谢 。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220V回路没有保险 没有启动抗冲击热敏电阻,不怕炸整流桥?

实际做得加上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大功率?这个方案有点古老

3845还好,除了空载功耗有点大难以满足新节能要求,工业场合还是大量使用的。

工业铁壳电源很多还在用TL494 / KA7500方案呢。

网友D:
这对前端那一串电阻有要求,只要保证在上电之后VCC能提供1mA的电流,同时需要确保电压高于芯片的开启电压就行,最终得到前面那一串限流电阻的阻值,所以芯片才不会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对前端那一串电阻有要求,只要保证在上电之后VCC能提供1mA的电流,同时需要确保电压高于芯片的开启电压就 ...

收到  。   需要动态分析 整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5还好,除了空载功耗有点大难以满足新节能要求,工业场合还是大量使用的。

工业铁壳电源很多还在用TL ...

您方便推荐一下 高效的 新芯片方案 和 拓扑结构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