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基站辐射量甚至不如电吹风? 我深表怀疑,大家来挖一挖

楼主(2021-06-28):
新闻原标题:5G基站辐射更大?中国电信科普:辐射量甚至不如电吹风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牌照,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5G元年。

从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来看,目前我国5G手机终端连接数达3.35亿户,5G基站近85万个,形成了全球最大的5G独立组网网络。

针对有人认为“5G基站密度更大,辐射值更高”的说法,日前,中国电信通过社交平台进行了相关科普。

官方表示,5G网速的提升,并不是依靠加大基站的发射功率实现的,而是依靠对带宽扩容、提升抗干扰能力和接收灵敏度实现的。

中国电信强调,根据国家标准,我国基站的辐射值必须符合“小于40微瓦/平方厘米”,这一标准辐射量极低,甚至不如电吹风和电磁炉等家用电器产生的辐射量。而5G基站的功率更小,产生的辐射值微乎其微。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近日中国联通承办的数博会5G对话论坛上表示,距离基站近不一定辐射大,基站的电磁波主要向水平方向发射,在垂直方向上衰弱明显,所以基站的正下方,功率密度往往是最小的。

那么5G基站会不会比4G基站辐射大?邬贺铨也给予了否定:“5G基站半径相较4G更小,功率更低。”

据悉,基站覆盖越密,手机信号接收才越好,用户受到的电磁辐射反而会越小。

网友:
咋说呢,实现同等覆盖下5G功率更高。所有功率都是以热或者辐射形式耗散掉的。

网友:
移动5G,在菊花公司旁边,信号经常不好。。。。

网友A:
电吹风那叫辐射?那只不过是电刷在打火,而且频率极低。

网友:
5G覆盖范围比4G少是因为频段高的原因吧。不过菊花会故意调低基站功率的,这样可以多建几个基站

网友:
我想知道,电吹风一直开,辐射对人体有无伤害?

网友:
这回我信了以前的传言:用吹风机吹干头发会得脑癌,5G
这么大的辐射近距离对着大脑的确容易得脑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那叫辐射?那只不过是电刷在打火,而且频率极低。

电吹风辐射还是很大的,就是那个热辐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那叫辐射?那只不过是电刷在打火,而且频率极低。

频谱应该很宽吧

网友:
是不是有个前提条件,电吹风电磁炉是算0.3米的距离,5g基站是算0.3km的距离

网友B:
电吹风属于强低频辐射。但距离有限。只要不是开着电吹风放在脑门上睡觉 。

5G的功耗大,主要是热损耗极大。其辐射是否对人造成伤害,目前没有实例证明。
距离我3层高处就是5G基站,可是在房间里,信号非常弱,出楼50多米信号就好很多, 到 楼顶 信号就非常好。
所以用同一个手机,在基站不同位置的,可以简单判断信号强度(辐射强度)。

如果让我住在基站对面,肯定不会住的。
-------------------------------------------------
目前没有证据证明5G对人体无伤害,也没有证据证明5G对人体有伤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吹风属于强低频辐射。但距离有限。只要不是开着电吹风放在脑门上睡觉 。

5G的功耗大,主要是热损耗极大 ...

你家信号弱有可能是信号饱和了吧,用频谱分析仪看看吧
以前我做过试验,离5G基站很近就是没信号,但是明显感觉脑袋疼。用频谱分析仪一看,功率爆了

网友:
原以为5G能解决密集人群上不了网的问题,最近发现是没用的,人多还是上不了网。

网友:
估计跟3G一样是个过程产品。坐等 6G.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家信号弱有可能是信号饱和了吧,用频谱分析仪看看吧
以前我做过试验,离5G基站很近就是没信号,但是明 ...

总算找到和我一样的了!
我有时候测试网桥时,就感到脑袋疼.

网友D:
有很多孕妇还会买防辐射衣服和电吹风,是不是智商税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很多孕妇还会买防辐射衣服和电吹风,是不是智商税产品?

实验表明,安慰剂的效果很多时候也是显著的

网友:
抛开时间谈辐射也是耍流氓,吹头发5分钟,基站24小时,时间上就相差288倍

网友:
乘365乘n,论据也不对,电吹风都该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嗯,远红外辐射 的确有可能比电吹风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