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笔记本花屏问题。 截屏的图像正常,看起来又重影

楼主(2021-06-28):
早上不小心把包滚到了地下,可能是压到了本本。虽然有内胆包,开机还是花屏了。重新开机多次都是一样,X230.,大伙帮看下是屏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我直接截屏转到手机上看是正常的。 WIN10启动时下面有绿色条纹,启动后字有重影,颜色也不正常。

网友:
楼主要笑死我们。想起当年帮一个朋友修电脑,显示器VGA接口没插好缺色,朋友说显示器显示的颜色不对,然后截图发给我说,你看颜色不正常。

网友:
楼主拆开电脑把屏线重装一下,主板端和屏幕端都重新拔插装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在显示器各处拍了拍,终于“拍好了”,就不用拆壳了,估计是震动使排线松动了。

网友:
LZ是理工科的?
试一下一锤打碎显示器,然后再用电脑截屏键截屏,你会得到一个破碎的屏幕图片的。

网友:
我来安慰楼主把,能来就其它都不是问题。问题不大也就一块屏幕200元左右。又可以有理由换新笔记本了。还可以锻炼自己动手能力,自己换个屏。我的t420都摔得屏幕里面背光纸移位了,自己竟然奇迹拆开,分开玻璃与背光用镊子调正了,还完美修复没有明显进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