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高管怒批Win11需必备TPM 2.0芯片:台式机噩梦

楼主(2021-06-28):
随着Windows 11的发布,最低硬件要求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包括必须双核64位处理器、4GB RAM、64GB硬盘以及TPM 2.0等。

TPM是受信任的平台模块缩写,最新规范版本为2.0。TPM是一种硬件芯片,一般采取主板或者处理器直接集成的方式。

一般来说,2015年之后的笔记本多数都支持了TPM 2.0(如何查看参考教程),可台式机就难说了。

对于微软的做法,HTC vive全球硬件产品高级总监沉野在社交平台炮轰微软,称这加剧了芯片短缺情况下TPM的供需局面。他还指出,大多数台式机仅将TPM作为主板配件,需单独购买。

还有一位自称微软员工(非Windows团队)的网友表示,TPM 2.0的要求非常糟糕愚蠢,它让Windows 11在另一种形式上成为了Vista系统。

按照微软的说法,TPM用于为计算机提供增强安全功能,比如专业版、企业版才有的BitLocker。

此前Windows 11专业版ISO镜像(Build 21996.1)泄露时,TPM 2.0也成为部分机型安装的拦路虎,但很快就有了替换DLL文件绕过限制的对策。

网友:
正式版未发布,就算发布了,也许到时就有破解了。。。

网友:
先不装win11就是了,就算win7用不了,win10应该还能再用几年吧,几年后这个tpm还普及不了吗?

网友A:
按习惯,不要装11,等11歇菜了再装下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习惯,不要装11,等11歇菜了再装下一版

单数的版本才好。

win7好,win8不行,win10不行 :)

网友:
我只想问,这个tpm模块是不是在cpu里面?感觉电脑主板上找不到芯片但是系统显示有模块。连z3735f都有安全模块2.0

网友:
TPM模块好贵好贵好贵啊……

网友: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网友:
看了以下,笔记本的设备管理器里有tpm2.0,但是台式机就没有了。

网友:
估计得等 win12 出来 win11 才会变成主流,参考  win7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数的版本才好。

win7好,win8不行,win10不行 :)

不是版本号的单双数,是隔代好,因为初代太激进造成问题一堆,次代修补得差不多就好用了,例如2000稳,XP差,7稳,8差,问题是没有9直接跳到了10,可以预计加入了大量新特性的11才是差的。

其实我觉得10真的挺稳的,偶尔碰到win7的电脑反而各种问题,特别是64位win7,兼容性真的不行。

楼主: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电脑综合
目标分论坛:Windows

楼主:
Win11强制TPM 2.0惹众怒 微软澄清:特殊电脑可以不用

微软推出Win11系统有几天时间了,国内外网友都在关心自己的电脑能不能升级Win11,结果大部分人都被TPM 2.0的要求卡住了,微软这次惹众怒了。

TPM是受信任的平台模块缩写,最新规范版本为2.0。TPM是一种硬件芯片,一般采取主板或者处理器直接集成的方式。

微软要求TPM 2.0显然是可以增强平台安全性,但是问题在于除了一些笔记本之外,很多台式机是没有TPM 2.0的,至少不是标配,这些系统会被正常安装Win11阻止。

微软对TPM 2.0的解释一直都是语焉不详,说法很多,不过在官方的PDF文件中,微软的表态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因为官方明确部分系统是可以不需要TPM 2.0的。

微软提到,只要经过他们批准,用于特殊目的的商用OEM系统、自定义订单、有自定义镜像的自定义系统可以不需要TPM系统。

按现在的要求,很多OEM系统是可以跟微软谈判取消TPM要求的,而所谓特定目的的OEM系统往往是政府订单,有些地区是禁止弃用TPM支持的。

总的来看,尽管微软态度强硬,但TPM的要求是可以谈的,OEM会很灵活。

至于很多普通消费者担心自己的台式机没有TPM就不能安装Win11,放心好了,正式版来了之后肯定会有很多绕过TPM的手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版本号的单双数,是隔代好,因为初代太激进造成问题一堆,次代修补得差不多就好用了,例如2000稳,XP ...

是的,我也觉得10比7好用太多,我用的是LTSC版本。同样配制,运行速度和稳定性,远大于7

网友:
win10 迭代的太快了,界面、模块的位置、以及名称经常改,做运维很麻烦。

网友:
反感win8,win10的原因是与目前在用的win7变化太大,提高了学习的时间成本。win11估计也一样巨大变化面目全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版本号的单双数,是隔代好,因为初代太激进造成问题一堆,次代修补得差不多就好用了,例如2000稳,XP ...

第一次见到说XP差的,绝对是一代经典系统,占有率连续多年高高在上。和win7中间你漏了个vista吧,这货才是真正的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说XP差的,绝对是一代经典系统,占有率连续多年高高在上。和win7中间你漏了个vista吧,这货才 ...

XP SP2才好起来的,第一代XP蓝屏蓝到你怕,多少电工画两根线点一下存盘的习惯就是那阵子养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说XP差的,绝对是一代经典系统,占有率连续多年高高在上。和win7中间你漏了个vista吧,这货才 ...

vista跟win8是一路的货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XP SP2才好起来的,第一代XP蓝屏蓝到你怕,多少电工画两根线点一下存盘的习惯就是那阵子养成的。 {:titte ...

当时02年装的VLK版XP,和98做的双系统,很稳定 就是卡
记得还能直接访问ISA设备,SP2开始不行了

现在我也仍在用XPSP3刷论坛

网友C:
引用 楼主:
vista跟win8是一路的货色。

所以XP稳,vista烂,win7稳,win8烂这样隔代烂的。

网友:
vista没用过,win8没用过
只用过xp,win7,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02年装的VLK版XP,和98做的双系统,很稳定 就是卡
记得还能直接访问ISA设备,SP2开始不行了

我记得最早是98和2000双系统,98用来打游戏,2000用来干活,然后就是2000和XP双系统,XP打游戏,干活还是2000稳定,直到SP2出来XP才有足够稳定性扛起干活的大任。

网友:
TPM难道不可用用单片机+Flash芯片来模拟吗? 等一个华强北就可用了

网友:
你们win10都用哪个版本,老笔记本换了固态准备在用几年

网友:
换电脑不算噩梦,那只是钱的问题。真的噩梦是大量小白不知不觉启用bitlocker,然后发现电脑损坏后硬盘接到别的电脑上都读不出来了。市面上最昂贵的数据恢复服务都不可能恢复出来。听说美国FBI都解不开。

win10的时代已经出现过一些这样的案例了,但为数还不多。win11 如果大力推广bitlocker ,就可以预见了。

就像这个例子     https://tieba.baidu.com/p/6846689815

可以说,比特币有多容易丢,bitlocker就有多容易忘记秘钥无法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XP稳,vista烂,win7稳,win8烂这样隔代烂的。

WIN8反响太差,所以很快就搞了一个WIN8.1

网友:
有三台不同时期的笔记本,分别是XP,WIN7,WIN10,仍然都在用

网友(2023-04-21):
Win11 升级方法, 绕过TPM2.0  https://zhuanlan.zhihu.com/p/576295906

网友:
win10长期企业支持版LTSB还是很不错的,的确稳定

网友E:
我的渣渣2014年装的台式机全新安装win11,没有遇到这个TPM问题啊

盘是itellyou下的,正版激活码是tb5块钱买的

整体感觉还挺丝滑的~~有些win10的系统工具(如主板专用的调节风扇的工具,后续也没有更新)用不了了,其它过度的都挺不错,游戏(3090玩生化4重制版)也玩的飞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渣渣2014年装的台式机全新安装win11,没有遇到这个TPM问题啊

盘是itellyou下的,正版激活码是tb5块钱 ...

用幽灵版本的w11当然可以直接跳过tpm模块,台式机怕啥50买个tpm2.0模块装上多好价格不贵设备变得更加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幽灵版本的w11当然可以直接跳过tpm模块,台式机怕啥50买个tpm2.0模块装上多好价格不贵设备变得更加安全 ...

ITELLYOU,原版的ISO系统映像啊,需要制作U盘启动盘,全新从U盘引导安装的

网友G:
win11感觉是非常难用,有点安卓的味道。趋向于触控操作。

网友:
win2000是很稳定的经典版本,

网友:
目前家里用的11,办公用的10,11用了ExplorerPatcher将任务栏调成了10的风格,两个系统用起来就没啥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win11感觉是非常难用,有点安卓的味道。趋向于触控操作。

我感觉w10难用,自动更新太频繁设置功能分散让人无法找到,w11是w10的重写版本特别是设置简单很多更新也没那么不停的转圈了

网友(2023-10-06):
如果tpm2.0模块挂了,是不是系统数据全玩完了?

网友:
快受够win10了
LTSC版本,不知道何时自己帮我升级到最新版本了,然后噩梦就来了
打开资源管理器,100% CPU占用率,就算任务管理器里重启它,10分钟内必定100%,没有办法

打开我的电牛,进度条能走几分钟。。。
右击任何一个文件或者文件夹,右键菜单要至少30秒才会出现

新建文件夹并不能马上显示,必须F5刷新一下才能显示,有时候莫名其妙新建了好几个文件夹

要不是工具链不支持linux,我就换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