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抗扰试验期间RTC时间产生负误差(慢几秒)怎么定位原因?

楼主(2021-06-28):
用的内部RTC做日历,国产大厂的芯片,集成负载电容,外部只有个32.768KHz晶振。
换过带屏蔽罩的直插晶振,也还有这个现象,触发异常频点正在定位。
我猜测芯片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没有证明方法,请教?

网友:
如果是电磁波辐射,可以参考下我的那个帖子,导致mcu的时钟都变了,
结果是电磁波太强,晶体所使用的电容太差,导致了一些问题。换高级的ATC电容或者屏蔽相关电路解决

楼主(2022-06-01):
更新下问题状态:已解决。困扰大半个月,原因是Vbat供电受到干扰,优化了PCB走线解决。

网友:
Vbat 供电影响了晶振频率?之前Vbat怎么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