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57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第二十一章 Linux LED驱动实验

楼主(2021-06-28):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STM32MP157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STM32MP157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3)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9270721801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arm-linux/zdyzmp157.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STM32MP157技术交流群:691905614

第二十一章 嵌入式Linux LED驱动开发实验

上一章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字符设备驱动开发步骤,并且用一个虚拟的chrdevbase设备为例带领大家完成了第一个字符设备驱动的开发。本章我们就开始编写第一个真正的Linux字符设备驱动。在正点原子STM32MP157开发板上有一个LED灯,本章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编写Linux下的LED灯驱动。

21.1 Linux下LED灯驱动原理
        Linux下的任何外设驱动,最终都是要配置相应的硬件寄存器。所以本章的LED灯驱动最终也是对STM32MP157的IO口进行配置,与裸机实验不同的是,在Linux下编写驱动要符合Linux的驱动框架。开发板上的LED0连接到STM32MP157的PI0这个引脚上,因此本章实验的重点就是编写Linux下STM32MP157引脚控制驱动。
21.1.1 地址映射
        在编写驱动之前,我们需要先简单了解一下MMU这个神器,MMU全称叫做Memory Manage Unit,也就是内存管理单元。在老版本的Linux中要求处理器必须有MMU,但是现在Linux内核已经支持无MMU的处理器了。MMU主要完成的功能如下:
        ①、完成虚拟空间到物理空间的映射。
        ②、内存保护,设置存储器的访问权限,设置虚拟存储空间的缓冲特性。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第①点,也就是虚拟空间到物理空间的映射,也叫做地址映射。首先了解两个地址概念:虚拟地址(VA,Virtual Address)、物理地址(PA,Physcical Address)。对于32位的处理器来说,虚拟地址范围是2^32=4GB,我们的开发板上有1GB的DDR3,这1GB的内存就是物理内存,经过MMU可以将其映射到整个4GB的虚拟空间,如图21.1.2所示:

图21.1.2 内存映射

        物理内存只有1GB,虚拟内存有4GB,那么肯定存在多个虚拟地址映射到同一个物理地址上去,虚拟地址范围比物理地址范围大的问题处理器自会处理,这里我们不要去深究,因为MMU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后续有时间的话正点原子Linux团队会专门做MMU专题教程。
Linux内核启动的时候会初始化MMU,设置好内存映射,设置好以后CPU访问的都是虚拟地址。比如STM32MP157的PI0引脚的端口模式寄存器GPIOI_MODER物理地址为0x5000A000。如果没有开启MMU的话直接向0x5000A000这个寄存器地址写入数据就可以配置PI0的引脚功能(输入、输出、复用或模拟等)。现在开启了MMU,并且设置了内存映射,因此就不能直接向0x5000A000这个地址写入数据了。我们必须得到0x5000A000这个物理地址在Linux系统里面对应的虚拟地址,这里就涉及到了物理内存和虚拟内存之间的转换,需要用到两个函数:ioremap和iounmap。
1、ioremap函数
ioremap函数用于获取指定物理地址空间对应的虚拟地址空间,定义在arch/arm/include/asm/io.h文件中,定义如下:
示例代码21.1.1.1 ioremap函数声明
393 void __iomem *ioremap(resource_size_t res_cookie, size_t size);

        函数的实现是在arch/arm/mm/ioremap.c文件中,实现如下:
示例代码21.1.1.2 ioremap函数实现
377 void __iomem *ioremap(resource_size_t res_cookie, size_t size)
378 {
379     return arch_ioremap_caller(res_cookie, size, MT_DEVICE,
380                    __builtin_return_address(0));
381 }

ioremap有两个参数:res_cookie和size,真正起作用的是函数arch_ioremap_caller。ioremap函数有两个参数和一个返回值,这些参数和返回值的含义如下:
        res_cookie:要映射的物理起始地址。
        size:要映射的内存空间大小。
        返回值:__iomem类型的指针,指向映射后的虚拟空间首地址。
        假如我们要获取STM32MP157-ATK的GPIOI_MODER寄存器对应的虚拟地址,使用如下代码即可:
#define GPIOI_MODER                          (0X5000A000)
static void __iomem*                                          GPIO_MODER_PI;
GPIO_MODER_PI = ioremap(GPIOI_MODER, 4);

宏GPIOI_MODER是寄存器物理地址,GPIO_MODER_PI是映射后的虚拟地址。对于STMP32MP157来说一个寄存器是4字节(32位),因此映射的内存长度为4。映射完成以后直接对GPIO_MODER_PI进行读写操作即可。
2、iounmap函数
        卸载驱动的时候需要使用iounmap函数释放掉ioremap函数所做的映射,iounmap函数原型如下:
示例代码41.1.1.3 iounmap函数原型
413 void iounmap (volatile void __iomem *addr)

        iounmap只有一个参数addr,此参数就是要取消映射的虚拟地址空间首地址。假如我们现在要取消掉GPIO_MODER_PI寄存器的地址映射,使用如下代码即可:
iounmap(GPIO_MODER_PI);

21.1.2 I/O内存访问函数
        这里说的I/O是输入/输出的意思,并不是我们学习单片机的时候讲的GPIO引脚。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I/O端口和I/O内存。当外部寄存器或内存映射到IO空间时,称为I/O端口。当外部寄存器或内存映射到内存空间时,称为I/O内存。但是对于ARM来说没有I/O空间这个概念,因此ARM体系下只有I/O内存(可以直接理解为内存)。使用ioremap函数将寄存器的物理地址映射到虚拟地址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指针访问这些地址,但是Linux内核不建议这么做,而是推荐使用一组操作函数来对映射后的内存进行读写操作。
        1、读操作函数
        读操作函数有如下几个:
示例代码21.1.2.1 读操作函数
1 u8  readb(const volatile void __iomem *addr)
2 u16 readw(const volatile void __iomem *addr)
3 u32 readl(const volatile void __iomem *addr)

        readb、readw和readl这三个函数分别对应8bit、16bit和32bit读操作,参数addr就是要读取写内存地址,返回值就是读取到的数据。
        2、写操作函数
写操作函数有如下几个:
示例代码21.1.2.2 写操作函数
1 void writeb(u8 value,  volatile void __iomem *addr)
2 void writew(u16 value, volatile void __iomem *addr)
3 void writel(u32 value, volatile void __iomem *addr)

        writeb、writew和writel这三个函数分别对应8bit、16bit和32bit写操作,参数value是要写入的数值,addr是要写入的地址。
21.2 硬件原理图分析
        我们先进行LED的硬件原理分析,打开开发板底板原理图,底板原理图和核心板原理图都放到了开发板光盘中,路径为:开发板光盘2、开发板原理图STM32MP15x底板原理图V1.X。开发板上有一个LED0,原理如图21.1.1所示:
第二十一章 嵌入式Linux

图21.2.1 LED原理图

从图 21.2.1 可以看出,LED0 接到了PI0上,PI0 就是GPIOI组的第0个引脚,当 PI0输出低电平(0)的时候发光二极管 LED0 就会导通点亮,当 PI0 输出高电平(1)的时候发光二极管 LED0 不会导通,因此 LED0 也就不会点亮。所以 LED0 的亮灭取决于 PI0的输出电平,输出 0 就亮,输出 1 就灭。
21.3 实验程序编写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开发板光盘-> 1、Linux驱动例程-> 2_led。
        本章实验编写Linux下的LED灯驱动,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对开发板上的LED0进行开关操作。
21.3.1 LED灯驱动程序编写
        新建名为“2_led”文件夹,然后在2_led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led”。工程创建好以后新建led.c文件,此文件就是led的驱动文件,在led.c里面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21.3.1.1 led.c驱动文件代码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4   #include <linux/ide.h>
5   #include <linux/init.h>
6   #include <linux/module.h>
7   #include <linux/errno.h>
8   #include <linux/gpio.h>
9   #include <asm/mach/map.h>
10  #include <asm/uaccess.h>
11  #include <asm/io.h>
12  /***************************************************************
13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4  文件名    : led.c
15  作者      : 正点原子
16  版本      : V1.0
17  描述      : LED驱动文件。
18  其他      : 无
19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0  日志      : 初版V1.0 2021/1/8 正点原子团队创建
21  ***************************************************************/
22  #define LED_MAJOR       200             /* 主设备号 */
23  #define LED_NAME        "led"           /* 设备名字 */
24
25  #define LEDOFF  0                       /* 关灯         */
26  #define LEDON   1                       /* 开灯         */
27
28  /* 寄存器物理地址 */
29  #define PERIPH_BASE                   (0x40000000)
30  #define MPU_AHB4_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10000000)
31  #define RCC_BASE                         (MPU_AHB4_PERIPH_BASE + 0x0000)
32  #define RCC_MP_AHB4ENSETR              (RCC_BASE + 0XA28)
33  #define GPIOI_BASE                      (MPU_AHB4_PERIPH_BASE + 0xA000)
34  #define GPIOI_MODER                     (GPIOI_BASE + 0x0000)
35  #define GPIOI_OTYPER                    (GPIOI_BASE + 0x0004)
36  #define GPIOI_OSPEEDR                 (GPIOI_BASE + 0x0008)
37  #define GPIOI_PUPDR                   (GPIOI_BASE + 0x000C)
38  #define GPIOI_BSRR                      (GPIOI_BASE + 0x0018)
39
40
41  /* 映射后的寄存器虚拟地址指针 */
42  static void __iomem *MPU_AHB4_PERIPH_RCC_PI;
43  static void __iomem *GPIOI_MODER_PI;
44  static void __iomem *GPIOI_OTYPER_PI;
45  static void __iomem *GPIOI_OSPEEDR_PI;
46  static void __iomem *GPIOI_PUPDR_PI;
47  static void __iomem *GPIOI_BSRR_PI;
48
49  /*
50   * @description          : LED打开/关闭
51   * @param - sta         : LEDON(0) 打开LED,LEDOFF(1) 关闭LED
52   * @return               : 无
53   */
54  void led_switch(u8 sta)
55  {
56      u32 val = 0;
57      if(sta == LEDON) {
58          val = readl(GPIOI_BSRR_PI);
59          val |= (1 << 16);
60          writel(val, GPIOI_BSRR_PI);
61      }else if(sta == LEDOFF) {
62          val = readl(GPIOI_BSRR_PI);
63          val|= (1 << 0);
64          writel(val, GPIOI_BSRR_PI);
65      }
66  }
67
68  /*
69   * @description         : 取消映射
70   * @return               : 无
71   */
72  void led_unmap(void)
73  {
74            /* 取消映射 */
75      iounmap(MPU_AHB4_PERIPH_RCC_PI);
76      iounmap(GPIOI_MODER_PI);
77      iounmap(GPIOI_OTYPER_PI);
78      iounmap(GPIOI_OSPEEDR_PI);
79      iounmap(GPIOI_PUPDR_PI);
80      iounmap(GPIOI_BSRR_PI);
81  }
82
83  /*
84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85   * @param - inod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86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87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88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89   */
90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91  {
92      return 0;
93  }
94
95  /*
96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97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98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99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100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101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102  */
103 static ssize_t led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104 {
105     return 0;
106 }
107
108 /*
109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110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111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112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113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114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115  */
116 static ssize_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117 {
118     int retvalue;
119     unsigned char databuf[1];
120     unsigned char ledstat;
121
122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databuf, buf, cnt);
123     if(retvalue < 0) {
124         printk("kernel write failed!\r\n");
125         return -EFAULT;
126     }
127
128     ledstat = databuf[0];               /* 获取状态值         */
129
130     if(ledstat == LEDON) {
131         led_switch(LEDON);              /* 打开LED灯         */
132     } else if(ledstat == LEDOFF) {
133         led_switch(LEDOFF);                 /* 关闭LED灯         */
134     }
135     return 0;
136 }
137
138 /*
139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140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41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142  */
143 static 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44 {
145     return 0;
146 }
147
148 /* 设备操作函数 */
149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led_fops = {
150     .owner         = THIS_MODULE,
151     .open                 = led_open,
152     .read                 = led_read,
153     .write         = led_write,
154     .release         =  led_release,
155 };
156
157 /*
158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159  * @param               : 无
160  * @return              : 无
161  */
162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63 {
164     int retvalue = 0;
165     u32 val = 0;
166
167     /* 初始化LED                         */
168     /* 1、寄存器地址映射         */
169     MPU_AHB4_PERIPH_RCC_PI = ioremap(RCC_MP_AHB4ENSETR, 4);
170     GPIOI_MODER_PI = ioremap(GPIOI_MODER, 4);
171     GPIOI_OTYPER_PI = ioremap(GPIOI_OTYPER, 4);
172     GPIOI_OSPEEDR_PI = ioremap(GPIOI_OSPEEDR, 4);
173     GPIOI_PUPDR_PI = ioremap(GPIOI_PUPDR, 4);
174     GPIOI_BSRR_PI = ioremap(GPIOI_BSRR, 4);
175
176     /* 2、使能PI时钟 */
177     val = readl(MPU_AHB4_PERIPH_RCC_PI);
178     val &= ~(0X1 << 8);         /* 清除以前的设置         */
179     val |= (0X1 << 8);          /* 设置新值                         */
180     writel(val, MPU_AHB4_PERIPH_RCC_PI);
181
182     /* 3、设置PI0通用的输出模式。*/
183     val = readl(GPIOI_MODER_PI);
184     val &= ~(0X3 << 0);         /* bit0:1清零                 */
185     val |= (0X1 << 0);          /* bit0:1设置01         */
186     writel(val, GPIOI_MODER_PI);
187
188     /* 3、设置PI0为推挽模式。*/
189     val = readl(GPIOI_OTYPER_PI);
190     val &= ~(0X1 << 0); /* bit0清零,设置为上拉*/
191     writel(val, GPIOI_OTYPER_PI);
192
193     /* 4、设置PI0为高速。*/
194     val = readl(GPIOI_OSPEEDR_PI);
195     val &= ~(0X3 << 0);         /* bit0:1 清零                 */
196     val |= (0x2 << 0);         /* bit0:1 设置为10                */
197     writel(val, GPIOI_OSPEEDR_PI);
198
199     /* 5、设置PI0为上拉。*/
200     val = readl(GPIOI_PUPDR_PI);
201     val &= ~(0X3 << 0);         /* bit0:1 清零                */
202     val |= (0x1 << 0);         /*bit0:1 设置为01        */
203     writel(val,GPIOI_PUPDR_PI);
204
205     /* 6、默认关闭LED */
206     val = readl(GPIOI_BSRR_PI);
207     val |= (0x1 << 0);
208     writel(val, GPIOI_BSRR_PI);
209
210     /* 6、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211     retvalue = register_chrdev(LED_MAJOR, LED_NAME, &led_fops);
212     if(retvalue < 0){
213         printk("register chrdev failed!\r\n");
214         goto fail_map;
215     }
216     return 0;
217
218 fail_map:
219     led_unmap();
220     return -EIO;
221 }
222
223 /*
224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225  * @param       : 无
226  * @return      : 无
227  */
228 static 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229 {
230     /* 取消映射 */
231     led_unmap();
232
233     /*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234     unregister_chrdev(LED_MAJOR, LED_NAME);
235 }
236
237 module_init(led_init);
238 module_exit(led_exit);
239 MODULE_LICENSE("GPL");
240 MODULE_AUTHOR("ALIENTEK");
241 MODULE_INFO(intree, "Y");

        第22~26行,定义了一些宏,包括主设备号、设备名字、LED开/关宏。
        第29~38行,本实验要用到的寄存器宏定义。
        第42~47行,经过内存映射以后的寄存器地址指针。
        第54~66行,led_switch函数,用于控制开发板上的LED灯亮灭,当参数sta为LEDON(0)的时候打开LED灯,sta为LEDOFF(1)的时候关闭LED灯。
        第72~81行,led_unmap函数,取消所有物理寄存器映射,回收对应的资源。当程序出错退出或者卸载驱动模块的时候需要调用此函数,用来取消此前所做的寄存器映射。
        第90~93行,led_open函数,为空函数,可以自行在此函数中添加相关内容,一般在此函数中将设备结构体作为参数filp的私有数据(filp->private_data),后面实验会讲解如何添加私有数据。
        第103~106行,led_read函数,为空函数,如果想在应用程序中读取LED的状态,那么就可以在此函数中添加相应的代码。
        第116~136行,led_write函数,实现对LED灯的开关操作,当应用程序调用write函数向led设备写数据的时候此函数就会执行。首先通过函数copy_from_user获取应用程序发送过来的操作信息(打开还是关闭LED),最后根据应用程序的操作信息来打开或关闭LED灯。
        第143~146行,led_release函数,为空函数,可以自行在此函数中添加相关内容,一般关闭设备的时候会释放掉led_open函数中添加的私有数据。
        第149~155行,设备文件操作结构体led_fops的定义和初始化。
        第162~221行,驱动入口函数led_init,此函数实现了LED的初始化工作,169~174行通过ioremap函数获取物理寄存器地址映射后的虚拟地址,得到寄存器对应的虚拟地址以后就可以完成相关初始化工作了。比如使能GPIOI时钟、设置PI0复用功能、配置PI0的属性等等。最后,最重要的一步!使用register_chrdev函数注册led这个字符设备。
        第218~220 行,如果在第6步注册字符设备失败,就要回收以前注册成功的资源。
        第228~235行,驱动出口函数led_exit,首先使用函数iounmap取消内存映射,最后使用函数unregister_chrdev注销led这个字符设备。
        第237~238行,使用module_init和module_exit这两个函数指定led设备驱动加载和卸载函数。
        第239~240行,添加LICENSE和作者信息。
        第241行,告诉内核这个驱动也是intree模块驱动。
21.3.2 编写测试APP
        编写测试APP,led驱动加载成功以后手动创建/dev/led节点,应用程序(APP)通过操作/dev/led文件来完成对LED设备的控制。向/dev/led文件写0表示关闭LED灯,写1表示打开LED灯。新建ledApp.c文件,在里面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21.3.2.1 ledApp.c文件代码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unistd.h"
3   #include "sys/types.h"
4   #include "sys/stat.h"
5   #include "fcntl.h"
6   #include "stdlib.h"
7   #include "string.h"
8   /***************************************************************
9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0  文件名                  : ledApp.c
11  作者              : 正点原子
12  版本              : V1.0
13  描述             : led测试APP。
14  其他              : 无
15  使用方法          :./ledtest /dev/led  0 关闭LED
16                ./ledtest /dev/led  1 打开LED
17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18  日志              : 初版V1.0 2021/11/23 正点原子团队创建
19  ***************************************************************/
20
21  #define LEDOFF  0
22  #define LEDON   1
23
24  /*
25   * @description                 : main主程序
26   * @param - argc            : argv数组元素个数
27   * @param - argv            : 具体参数
28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29   */
3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31  {
32      int fd, retvalue;
33      char *filename;
34      unsigned char databuf[1];
35
36      if(argc != 3){
37          printf("Error Usage!\r\n");
38          return -1;
39      }
40
41      filename = argv[1];
42
43      /* 打开led驱动 */
44      fd = open(filename, O_RDWR);
45      if(fd < 0){
46          printf("file %s open failed!\r\n", argv[1]);
47          return -1;
48      }
49
50      databuf[0] = atoi(argv[2]); /* 要执行的操作:打开或关闭 */
51
52      /* 向/dev/led文件写入数据 */
53      retvalue = write(fd, databuf, sizeof(databuf));
54      if(retvalue < 0){
55          printf("LED Control Failed!\r\n");
56          close(fd);
57          return -1;
58      }
59
60      retvalue = close(fd); /* 关闭文件 */
61      if(retvalue < 0){
62          printf("file %s close failed!\r\n", argv[1]);
63          return -1;
64      }
65      return 0;
66  }

ledApp.c的内容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对led的驱动文件进行最基本的打开、关闭、写操作等。
21.4 运行测试
21.4.1 编译驱动程序和测试APP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二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led.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21.4.1.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 /home/zuozhongkai/linux/my_linux/linux-5.4.31
......
4  obj-m := led.o
......
11 clean:
12  $(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led.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 -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led.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led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none-linux-gnueabihf-gcc ledApp.c -o led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ledApp这个应用程序。
21.4.2 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led.ko和led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5.4.31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5.4.31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led.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led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创建“/dev/led”设备节点,命令如下:
mknod /dev/led c 200 0

        驱动节点创建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ledApp软件来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输入如下命令打开LED灯:
./ledApp /dev/led 1                //打开LED灯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观察开发板上的红色LED灯,也就是LED0是否点亮,如果点亮的话说明驱动工作正常。在输入如下命令关闭LED灯:
./ledApp /dev/led 0                //关闭LED灯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观察开发板上的红色LED灯是否熄灭,如果熄灭的话说明我们编写的LED驱动工作完全正常!至此,我们成功编写了第一个真正的Linux驱动设备程序。
        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 led.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