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用单片机测量交流电的功率因数

楼主(2021-06-29):
电路比较简单 :交流电压与电流通过互感器输入到MCU的AD口上

目前已测到频率,        方法是:AD ->DMA,一次读100个数据,然后在100个数中,找出一个时间周期。
目前已测到有效电压,方法是:在一个周期内算出峰峰值。
目前已测到电流,       方法是:在一个周期内算出峰峰值。(不确定这个值可以怎么用)

网友A:
有同步的电压电流瞬时值就能计算,先计算瞬时功率的平均值,就是有功功率,再把电压电流的有效值分别算出来(按有效值的定义计算,均方根),S=U*I就是视在功率,有功功率除以视在功率得出功率因数,这种方法不管电流谐波多大都能用。峰值受干扰太大数值不可靠,计算相角也不可靠,电流谐波大的情况下根本没法计算相角

网友:
功率因数   需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楚了  才有思路

网友:
电压电流相位差,这个必须要分流器采集或者抗直流互感器采集  不然有些情况不准确的。相位差就是起始波形的相位差啦,也就是0度波形的相位差

网友B:
这个有谐波,有相位差。

如果你是测单一负载还好。

如果是未知的负载就复杂点了

楼主:
我看到网上有些讲解,如:计算电压与电流的相位。--------我觉得只有理想状态的话,才能算得出来。不知是否对?
可否帮忙讲解下

网友C:
如果这些基础你都没有的话,建议使用电表IC来做,以前用过矩力的,设置好后用单片机读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谐波,有相位差。

如果你是测单一负载还好。

我要做的是发电机的控制器,那个负载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些基础你都没有的话,建议使用电表IC来做,以前用过矩力的,设置好后用单片机读出来就可以了。 ...

图纸有抄了其它厂家的电路,就是一个电压与电流的采集。需要把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计算出来。
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D:
找到一个周期里面的峰峰值,然后通过时间算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一个周期里面的峰峰值,然后通过时间算角度

这个可以算出来,只通过角度,算出来的功率因素准吗?

网友E:
坛里之前有人讨论过,帖子找不到了,我把某一楼的内容收藏下来

首先要保证电压和电流必须有时间上的关联性,或者说你采集的100个电压数据和100个电流数据必须是一一对应的,那么接下来:
1、实时电压乘以电流再累加,得到有功功率
2、实时电压乘以超前90度的电流再累加,得到无功功率
3、有功和无功算功率因数

另外有效值用峰峰值算不可取,你算的有效值是用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坛里之前有人讨论过,帖子找不到了,我把某一楼的内容收藏下来

首先要保证电压和电流必须有时间上的关联性 ...

100个电压数据和100个电流-----------------我是用DMA来操作的,理论上关连性比较强。

1、实时电压乘以电流再累加,得到有功功率           ---------------这个可计算一个周期期吧?
2、实时电压乘以超前90度的电流再累加,得到无功功率---------------------------------------------这个是要把电流的相位往前90度,然后计算一个周期?
3、有功和无功算功率因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有抄了其它厂家的电路,就是一个电压与电流的采集。需要把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计算出来。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F%E7%8E%87%E8%AE%A1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0个电压数据和100个电流-----------------我是用DMA来操作的,理论上关连性比较强。

1、实时电压乘以 ...

是的,说的都是一个周期20ms,电流数据超期90度,就是5ms,
如果你每20ms采样100个数据,那么算无功时数据会不够,电流至少要125个数据,前25个就是超前90度的数据,第26个电压和第1个电流相乘,依次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说的都是一个周期20ms,电流数据超期90度,就是5ms,
如果你每20ms采样100个数据,那么算无功时数 ...

我的理解是下面:假设正弦波电压的0周期是从,第26开始-------到第125,正好是一个周期(20MS)

有功功率计算是26*26----125*125的乘积,共100个数取平均

电压       1---------25、26-----------------100---------------125
                                      | >                                                  < |
                                      | >                                                  < |
电流       1---------25、26-----------------100---------------125

无功功率计算是26*1----125*100的乘积,共100个数取平均

电压       1---------25、26-----------------100---------------125
                                     />                                                 </
                                 /                                                   /
                         /                                                   /
                    /                                                     /
               />                                                  < /
电流       1---------25、26-----------------100---------------1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下面:假设正弦波电压的0周期是从,第26开始-------到第125,正好是一个周期(20MS)

有功功率 ...

算法是这样,但需要处理的问题还很多,比如电压、电流、功率都是有正负的,信号调理部分是怎么处理负信号的,是电压抬升还是绝对值电路,都跟后面的数据处理有关系

另外,电流超前90度的情况下计算如果无功功率为正代表容性无功,为负代表感性无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有抄了其它厂家的电路,就是一个电压与电流的采集。需要把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计算出来。 ...

用电表 芯片做。不管纯计量还是s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同步的电压电流瞬时值就能计算,先计算瞬时功率的平均值,就是有功功率,再把电压电流的有效值分别算出来 ...

有些电流峰峰值是瞬间的,这样也是可靠的。需要做什么滤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电流峰峰值是瞬间的,这样也是可靠的。需要做什么滤波吗?

求平均或者累加本身就是滤波了,结果不会由一两个数值决定。不过最好还是软件或者硬件上滤一下,时间常数不要太大,否则会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平均或者累加本身就是滤波了,结果不会由一两个数值决定。不过最好还是软件或者硬件上滤一下,时间常数 ...

谢谢你的回复,
那我想问下:电压电流的有效值分别算出来(按有效值的定义计算,均方根),S=U*I就是视在功率
这个怎么理解,我现在计算有效果是,V峰峰值/2/根号2  *  I峰峰值/2/根号2 .-------这个相当于只有一个数值。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那我想问下:电压电流的有效值分别算出来(按有效值的定义计算,均方根),S=U*I就是视在功 ...

这个简单,电压有效值=SQRT((u1*u1+u2*u2+.........un*un)/n)。电流有效值=SQRT((i1*i1+i2*i2+.........in*in)/n)。n是一个周期的采样点数。只用一个峰值计算不合适。
有功功率=u1*i1+u2*i2+u3*i3+.......,为了精度好点儿,可以多累积几个周期的,再除以个系数。

网友:
交流步釆样,fft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电压有效值=SQRT((u1*u1+u2*u2+.........un*un)/n)。电流有效值=SQRT((i1*i1+i2*i2+.........i ...

明白了你的意思,我先试下,谢谢

网友:
现在有很多的电表芯片,为何要自己做?

网友F:
还有一个问题,采样点要足够,计量芯片其实就是一个单片机+高精度ADC.如果自己做,单片机可能其他事就做不了了.一个周波至少64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个问题,采样点要足够,计量芯片其实就是一个单片机+高精度ADC.如果自己做,单片机可能其他事就做不了了 ...

我是1个周期采40个点。

网友:
每周期采样64个点,电压电流用ADC1和ADC2同步采样,然后FFT,根据需要只取基波幅值和角度,或者再取谐波参数,就用103的12位AD,不用特殊处理就能得出误差只有零点几度的结果,一般用足够了

网友:
我用的24bit的ADC,采样率256点每周波,参考这个专利:

电力正弦信号过零时间、频率、相位差的检测方法

网友:
求电压与电流之间的角度

网友:
方针代码

网友G:
还没解决吗?我还盯着你的汤圆呢

网友H:
瑞芯微电能计量芯片 完全可以    论坛有源码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瑞芯微电能计量芯片 完全可以    论坛有源码的

瑞芯微是做DSP的吧,也有计量芯片?什么型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瑞芯微是做DSP的吧,也有计量芯片?什么型号呀

他是想说瑞能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没解决吗?我还盯着你的汤圆呢

谢谢你的回复,汤圆已供上。问题还在解决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汤圆已供上。问题还在解决中

哈哈     于心不安        卡在了哪里?

楼主:
用的芯片是STM32F103VBT6   ROM 128K, RAM 20K
我要测2个三相交流电压+1个三相交流电流。共需要9路ADC输入。每个时钟周期还不能采太多的数据
需要检没的电压频率范围 10--70HZ.
DMA每次采集的数据是: 300*9(9路ADC)*2(2字节数据) = 5400(占用RAM = 5.4K),DMA采集一次波形,大概120MS,1000ms/120ms = 8.3HZ
硬件已把负载电流设成阻性的 100A,
现在是先采集1路与1路电流,把负载电流
有功功率 = (电压1*电流1 + 电压2*电流2 ---------电压N * 电流N,)/N---(N=50) --------测出来是  17.3W,,,,,,,,,,,,感谢楼上几位给的公式
视在功率 = 有效电压*有效电流-------------------------------------------------------           测出来是  22.5W,,,,,,,,,,,,感谢楼上几位给的公式
问题:
我现在测的是阻性负载,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应该是一样或接近的。

楼主(2021-08-02):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把相电压与相电流没有对应上。Ua与Ib相乘了。感谢楼上各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