咧一下,NUC980做的485网关,休眠功耗0.35W。

楼主(2021-06-29):
1、NUC980做的485网关,休眠功耗0.35W,电源部分没有把核心电源和外围电源分离。
2、48V供电,4个485口,一个4G通讯接口,一个迪文10寸屏接口,双网口。
3、按键唤醒、定时唤醒 接收转发数据。
4、核心板4层,底板2层。

网友A:
楼主裸机还是linux系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裸机还是linux系统啊

上服务了一般都是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裸机还是linux系统啊

Linux啊 裸奔不会搞……我太菜了

网友:
楼主980好买的到吗?

网友B:
还是大了点,君正的可以做到整体1~2mA休眠电流,也就是几mW

网友C:
引用 楼主:
Linux啊 裸奔不会搞……我太菜了

老凡尔赛了

楼主:
980随便买,没咋涨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大了点,君正的可以做到整体1~2mA休眠电流,也就是几mW

内核供电和外设供电,这一版硬件上我没分开,本来是市电供电的,零时改成电池供电。

楼主:
裸奔真的不会,Linux系统 新塘都配置好了,傻瓜化使用。

网友:
这个功耗不错了

楼主:
配的120Ah的电池,理论计算22个月,只要能坚持12月就行了。

网友D:
休眠时usb 4G modem 、 以太网phy、4个485 都在低功耗模式吗?

网友E:
很不错了啊,好像有个SD NA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休眠时usb 4G modem 、 以太网phy、4个485 都在低功耗模式吗?

4G和485模块直接把电掐掉,两个phy没有关电,和系统的3.3V走的一路电,没有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了啊,好像有个SD NAND

512的sd nand,给软件写日志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4G和485模块直接把电掐掉,两个phy没有关电,和系统的3.3V走的一路电,没有掉电。 ...

可以测量下phy电流,切断或者进去低功耗模式,或许能减少一半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测量下phy电流,切断或者进去低功耗模式,或许能减少一半功耗

我想起来了,系统启动后,把网卡up 然后再down一下,功耗里面下去一大截,明天我再测一下。

网友F:
系统是buildroot弄的吗,sd卡文件系统ext4吗

网友G:
这种4G模块,不用linux 驱动起来也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系统是buildroot弄的吗,sd卡文件系统ext4吗

buildroot搞的,sd里面是ext4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4G模块,不用linux 驱动起来也很麻烦

buildroot做系统的时候直接把ppp拨号程序打包到里面,应用程序脚本搞好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老凡尔赛了

这个还真不是,裸奔光那个4G模块驱动就有得搞了

网友:
搞点资料学习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还真不是,裸奔光那个4G模块驱动就有得搞了

是的,相当于写一个完整的事件驱动系统内核了。。这个不说别的,调内核bug都要调死。

网友I:
PHY用的LAN8720吗?官方github上issues上说和LAN8720硬件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PHY用的LAN8720吗?官方github上issues上说和LAN8720硬件不兼容

用的8720,没有不兼容啊,新塘的参考图里面也是8720,我都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J(2021-11-09):
100M网络速度怎么样?有测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100M网络速度怎么样?有测试过吗?

这个没具体测试。

网友K:
最多支持几个串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多支持几个串口呀?

最多10个串口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最多10个串口

我用 x86工控机 跑 ubuntu20.04lts系统。

五个115200bps串口传数据到linux  ,占用cpu 达25%,程序用 boost.asio写。

10个串口跑arm9上,撑得住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用 x86工控机 跑 ubuntu20.04lts系统。

五个115200bps串口传数据到linux  ,占用cpu 达25%,程序用 bo ...

怎么会这么高?没有用DMA吗?

网友:
这片子可以,集成了DDR

网友:
4G模块和处理器啥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怎么会这么高?没有用DMA吗?

每个串口一个线程,逐字节处理拷贝到内存,一个线程占用%5左右到mcu。

写入硬盘的占用率再高3%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 x86工控机 跑 ubuntu20.04lts系统。

五个115200bps串口传数据到linux  ,占用cpu 达25%,程序用 bo ...

10个没事,我用并行总线扩展16个串口,同时115200工作也没事。

网友(2024-02-27):
哇 我想学... 目前买了块iiot的板子 算是实现了部分功能 发现300MHz ARM9可以rtsp取视频流

开始画板子了... 请问是照着iiot板子的硬件参考设计来画吗?

我是用嘉立创专业版画的 之前只画过esp32和全志f1c100s的最小系统板

现在看到以太网口有点点头大...

还有硬件参考设计里面电源部分的P_FAULT... 也有点头大...

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前辈!

网友F:
这个芯片太老了,我现在自己用t113 s3代替nuc9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太老了,我现在自己用t113 s3代替nuc980了

工业级么?

网友F:
对的,很稳,新疆用t113-i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的,很稳,新疆用t113-i

T113-S3在不加散热片情况下,工作温度范围较小(-25℃ ~ +75℃),并非真工业级。即使加了散热片,T113-S3工作温度范围(-25℃ ~ +85℃)仍无法达到真工业级温度。T113-i能够在不加散热片情况下,依然可在真工业级温度(-40℃ ~ +85℃)下稳定运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对的,很稳,新疆用t113-i

自己做的核心板么?看网上有79元的核心板,创龙科技“1片含税就79元”的全志T113-i双核ARM Cortex-A7@1.2GHz的工业核心板(SOM-TLT113)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的,很稳,新疆用t113-i

那挺好的,不过我懒得换方案,我打算一个设计方案用十来年,反正够用,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自己做的核心板么?看网上有79元的核心板,创龙科技“1片含税就79元”的全志T113-i双核ARM 的工业核心板( ...

这种东西自己画画了,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挺好的,不过我懒得换方案,我打算一个设计方案用十来年,反正够用,哈哈。 ...

新唐nuc980涨价了,还不如用30左右的t113

网友N:
引用 网友F:
这种东西自己画画了,没啥技术含量

也想用这个片子,先用T113-S3,有内存,这个就就方便不少,请教一下,你用emmc,还是nand?正在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唐nuc980涨价了,还不如用30左右的t113

30块钱吧,感觉价格就那样,不值得我换方案,主要是我懒。。。

网友:
可惜全志T113-i只有一个网口,要是两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也想用这个片子,先用T113-S3,有内存,这个就就方便不少,请教一下,你用emmc,还是nand?正在犹豫! ...

我用的emmc

网友:
你用tina还是 longan。不知道两个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