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如何绕过TPM安装windows 11 ?

楼主(2021-06-29):
神通广大的网友分析之前泄露的安装镜像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

操作也不复杂,就是把Win10启动U盘中的install.wim换成Win11的。

用解压软件打开Win11镜像文件,找到sources文件夹:

在sources里面找到install.wim文件,就是按大小排序最大的那个。

安装镜像总共4.8G,install.wim就占了4.2G,里面装的正是操作系统的核心内容。

把这个文件复制出来,粘到Win10的引导U盘里替换掉Win10的install.wim,就完成了偷梁换柱。

用Win10不需要检查TPM的安装程序启动以后,实际安的是Win11。

网友:
如果只是install.wim,那一般pe带的WinNTSetup应该也能用

网友:
dism直接释放

网友:
是真的吗?

网友:
不知道现在虚拟机能支持win11了不?

网友:
哈哈哈,这么简单,不会是微软故意推广吧!

网友A:
假的,装完你会发现装好之后就是Win10。哈哈,因为instsll.wim就是整个系统的安装文件,把这个文件整个换掉了不就是把系统换掉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的,装完你会发现装好之后就是Win10。哈哈,因为instsll.wim就是整个系统的安装文件,把这个文件整个换掉 ...

你理解有误,是用win11的替换win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有误,是用win11的替换win10的

看错了看错了,眼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