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iphone cpu底部这些晶体是干啥的么?

楼主(2021-06-29):
如图,底部这些黑色的方块。原来以为是某一功能做成了单独的芯片,然后焊接在cpu底部。但看快手上手机维修的视频,这些“芯片”是可以拆掉的,也不影响功能。
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吗?

网友A:
只是散热的pad吧。

网友B:
应该是电容,处理器上面电容很常见的,其它的基本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容,处理器上面电容很常见的,其它的基本不会有。

和CPU之间是这种类似BGA的焊点,感觉不像电容。
见过CPU上的电容,起码有电容的样子,淡黄色焊盘很长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散热的pad吧。

这个有可能,现在大部分手机CPU下面都是灌胶的,利用这个散热。
只是看着像晶体的东西,有没有直接来一块铜皮效果好。

网友C:
cup内部测试用的点,测试好了就胶封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up内部测试用的点,测试好了就胶封起来了。

目前看这个解释最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up内部测试用的点,测试好了就胶封起来了。

如果是测试点,按正常理解封胶绝缘就行了。
但这个看起来像是硬的晶体状的东西,我没见过实物,只是在视频图片上见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CPU之间是这种类似BGA的焊点,感觉不像电容。
见过CPU上的电容,起码有电容的样子,淡黄色焊盘很长的 ...

这真的可能是测试点。你这手工牛的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真的可能是测试点。你这手工牛的一批

这可不是我的手工。。。
快手看那些修手机的那叫一个牛,芯片都裂了,还能从里面飞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