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2篇关于dcdc电源测试和电感选择的文章

楼主(2021-06-29):
前几天找关于DCDC 动态响应测试的资料找到的两篇文章。
本以为需要专用的示波器才能测电源的环路相应。
通过这篇文章发现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设备就可以轻松地测试电源瞬态相应。
分享一下供大家参考。
自己测试相应的波形

网友A:
有个电子负载就能测试了,频率,变化率,电流大小都能设置。

网友:
有用的资料,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电子负载就能测试了,频率,变化率,电流大小都能设置。

电子负载的变化率没有那么快的吧

网友:
有用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负载的变化率没有那么快的吧

我手上有的负载应该没有用开关管控制电阻负载快,我记得有个负载最大260mA/us。控制mos的方式可能100ns以内电流就变化好几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