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MSP430内部RTC的,感觉误差比较大

楼主(2021-06-29):
如题,用了430内部的RTC,发现有的1小时误差1秒左右,有的还要大。一致性也不好,晶振是用5ppm,电容内部配置XCAP

网友:
这就离谱了

网友A:
RTC就是个计数器,精度理论上只取决于晶振吧,你上频率计测下时钟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就是个计数器,精度理论上只取决于晶振吧,你上频率计测下时钟频率。

频率计能测出这种微小误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计能测出这种微小误差吗?

百十块钱的频率计轻松做到小数点后六七位的精度吧,测下32K应该够用了。如果想更精准就需要晶振供应商用专门的测试仪测试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RTC的误差主要是晶振误差和时间上不断累积造成的,主要是晶振,但是还是会有累计误差,时间越久,误差会累计的越大,除非你定时去校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C的误差主要是晶振误差和时间上不断累积造成的,主要是晶振,但是还是会有累计误差,时间越久,误差会累 ...

单片机不休眠准确度还可以的,休眠后就不准了

楼主(2021-09-02):
顶一下,不休眠准确度还可以的,休眠后就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