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57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第二十六章 Linux蜂鸣器实验

楼主(2021-06-29):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STM32MP157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STM32MP157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3)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9270721801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arm-linux/zdyzmp157.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STM32MP157技术交流群:691905614

第二十六章 Linux蜂鸣器实验

        上一章实验中我们借助gpio子系统编写了LED灯驱动,STM32MP1开发板上还有一个蜂鸣器,从软件的角度考虑,蜂鸣器驱动和LED灯驱动其实是一摸一样的,都是控制IO输出高低电平。本章我们就来学习编写蜂鸣器的Linux驱动,也算是对上一章讲解的gpio子系统的巩固。

26.1 蜂鸣器驱动原理
蜂鸣器常用于计算机、打印机、报警器、电子玩具等电子产品中,常用的蜂鸣器有两种: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这里的有“源”不是电源,而是震荡源,有源蜂鸣器内部带有震荡源,所以有源蜂鸣器只要通电就会叫。无源蜂鸣器内部不带震荡源,直接用直流电是驱动不起来的,需要2K-5K的方波去驱动。正点原子STM32MP1开发板使用的是有源蜂鸣器,因此只要给其供电就会工作,开发板所使用的有源蜂鸣器如下图所示:
第二十六章

图26.1.1 有源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只要通电就会叫,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供电电路,这个供电电路通过一个IO来控制其通断,一般使用三极管来搭建这个电路。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控制LED灯一样,直接将GPIO接到蜂鸣器的负极,通过IO输出高低来控制蜂鸣器的通断。这事因为蜂鸣器工作的电流比LED灯要大,直接将蜂鸣器接到开发板的GPIO上有可能会烧毁IO,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一个三极管来间接的控制蜂鸣器的通断,相当于加了一层隔离。本章我们就驱动开发板上的有源蜂鸣器,然后编写简单的测试APP,通过APP来控制蜂鸣器鸣叫或关闭。
        本节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在Linux下编写蜂鸣器驱动需要做哪些工作:
①、在设备树中创建蜂鸣器节点,在蜂鸣器节点中加入GPIO信息。
②、编写驱动程序和测试APP,和第二十五章的LED驱动程序和测试APP基本一样。
接下来我们就根据上面这两步来编写蜂鸣器Linux驱动。
26.2 硬件原理图分析
        蜂鸣器的硬件原理图如图 26.2.1 所示:
第二十六章

图26.2.1 蜂鸣器原理图

图26.2.1中通过一个 PNP 型的三极管 8550 来驱动蜂鸣器,通过PC7这个 IO来控制三极管 Q1 的导通,当 BEEP 输出低电平的时候 Q1 导通,相当于蜂鸣器的正极连接到 3.3V电源,蜂鸣器形成一个通路,因此蜂鸣器会鸣叫。同理,当 BEEP输出高电平的时候 Q1不导通,那么蜂鸣器就没有形成一个通路,因此蜂鸣器也就不会鸣叫。
26.3 实验程序编写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开发板光盘1、程序源码2、Linux驱动例程6_beep。
        本章实验在二十五章实验的基础上完成,重点是将驱动改为基于设备树的.
26.3.1 修改设备树文件
        在根节点“/”下创建BEEP节点,节点名为“beep”,节点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26.3.1.1 创建BEEP蜂鸣器节点
1    beep {
2        compatible = "alientek,beep";
3        status = "okay";
4        beep-gpio = <&gpioc 7 GPIO_ACTIVE_HIGH>;
5    };

第4行,beep-gpio属性指定了蜂鸣器所使用的GPIO。
        设备树编写完成以后使用“make dtbs”命令重新编译设备树,然后使用新编译出来的stm32mp157d-atk.dtb文件启动Linux系统。启动成功以后进入“/proc/device-tree”目录中查看“beep”节点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就说明设备树基本修改成功(具体还要驱动验证),结果如图26.3.1.1所示:
第二十六章

图26.3.1.1 beep节点

26.3.2 蜂鸣器驱动程序编写
        设备树准备好以后就可以编写驱动程序了,本章实验在第四十五章实验驱动文件gpioled.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新建名为“6_beep”的文件夹,然后在6_beep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beep”。工程创建好以后新建beep.c文件,在beep.c里面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 26.3.2.1 beep.c文件代码段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4   #include <linux/ide.h>
5   #include <linux/init.h>
6   #include <linux/module.h>
7   #include <linux/errno.h>
8   #include <linux/gpio.h>
9   #include <linux/cdev.h>
10  #include <linux/device.h>
11  #include <linux/of.h>
12  #include <linux/of_address.h>
13  #include <linux/of_gpio.h>
14  #include <asm/mach/map.h>
15  #include <asm/uaccess.h>
16  #include <asm/io.h>
17  /***************************************************************
18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9  文件名           : beep.c
20  作者              : 正点原子Linux团队
21  版本              : V1.0
22  描述              : 蜂鸣器驱动程序。
23  其他              : 无
24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5  日志              : 初版V1.0 2020/12/31 正点原子Linux团队创建
26  ***************************************************************/
27  #define BEEP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8  #define BEEP_NAME               "beep"        /* 名字                 */
29  #define BEEPOFF                  0               /* 关蜂鸣器                 */
30  #define BEEPON                   1               /* 开蜂鸣器                 */
31
32  /* beep设备结构体 */
33  struct beep_dev{
34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5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6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7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8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39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40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1      int beep_gpio;                          /* beep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2  };
43
44  struct beep_dev beep;   /* beep设备 */
45
46  /*
47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48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49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50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51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52   */
53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54  {
55      filp->private_data = &beep; /* 设置私有数据 */
56      return 0;
57  }
58
59  /*
60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61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62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63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64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65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66   */
67  static ssize_t led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68  {
69      return 0;
70  }
71
72  /*
73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74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75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76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77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78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79   */
80  static ssize_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81  {
82      int retvalue;
83      unsigned char databuf[1];
84      unsigned char ledstat;
85      struct beep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86
87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databuf, buf, cnt);
88      if(retvalue < 0) {
89          printk("kernel write failed!\r\n");
90          return -EFAULT;
91      }
92
93      ledstat = databuf[0];                                       /* 获取状态值 */
94
95      if(ledstat == BEEPON) {
96          gpio_set_value(dev->beep_gpio, 0);  /* 打开蜂鸣器 */
97      } else if(ledstat == BEEPOFF) {
98          gpio_set_value(dev->beep_gpio, 1);  /* 关闭蜂鸣器 */
99      }
100     return 0;
101 }
102
103 /*
104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105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06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107  */
108 static 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09 {
110     return 0;
111 }
112
113 /* 设备操作函数 */
114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beep_fops = {
115     .owner = THIS_MODULE,
116     .open = led_open,
117     .read = led_read,
118     .write = led_write,
119     .release =  led_release,
120 };
121
122 /*
123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124  * @param               : 无
125  * @return              : 无
126  */
127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28 {
129     int ret = 0;
130     const char *str;
131
132     /* 设置LED所使用的GPIO         */
133     /* 1、获取设备节点:beep         */
134     beep.nd = of_find_node_by_path("/beep");
135     if(beep.nd == NULL) {
136         printk("beep node not find!\r\n");
137         return -EINVAL;
138     }
139
140     /* 2.读取status属性 */
141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beep.nd, "status", &str);
142     if(ret < 0)
143         return -EINVAL;
144
145     if (strcmp(str, "okay"))
146         return -EINVAL;
147
148     /* 3、获取compatible属性值并进行匹配 */
149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beep.nd, "compatible", &str);
150     if(ret < 0) {
151         printk("beep: Failed to get compatible property\n");
152         return -EINVAL;
153     }
154
155     if (strcmp(str, "alientek,beep")) {
156         printk("beep: Compatible match failed\n");
157         return -EINVAL;
158     }
159
160     /* 4、 获取设备树中的gpio属性,得到LED所使用的LED编号 */
161     beep.beep_gpio = of_get_named_gpio(beep.nd, "beep-gpio", 0);
162     if(beep.beep_gpio < 0) {
163         printk("can't get led-gpio");
164         return -EINVAL;
165     }
166     printk("beep-gpio num = %d\r\n", beep.beep_gpio);
167
168     /* 5.向gpio子系统申请使用GPIO */
169     ret = gpio_request(beep.beep_gpio, "BEEP-GPIO");
170     if (ret) {
171         printk(KERN_ERR "beep: Failed to request beep-gpio\n");
172         return ret;
173     }
174
175     /* 6、设置PC7为输出,并且输出高电平,默认关闭BEEP */
176     ret = gpio_direction_output(beep.beep_gpio, 1);
177     if(ret < 0) {
178         printk("can't set gpio!\r\n");
179     }
180
181     /* 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182     /* 1、创建设备号         */
183     if (beep.major) {       /*  定义了设备号 */
184         beep.devid = MKDEV(beep.major, 0);
185         ret = register_chrdev_region(beep.devid, BEEP_CNT,
BEEP_NAME);
186         if(ret < 0) {
187             pr_err("cannot register %s char driver [ret=%d]\n",
BEEP_NAME, BEEP_CNT);
188             goto free_gpio;
189         }
190     } else {                        /* 没有定义设备号 */
191         ret = alloc_chrdev_region(&beep.devid, 0, BEEP_CNT,
BEEP_NAME); /* 申请设备号 */
192         if(ret < 0) {
193             pr_err("%s Couldn't alloc_chrdev_region, ret=%d\r\n",
BEEP_NAME, ret);
194             goto free_gpio;
195         }
196         beep.major = MAJOR(beep.devid); /* 获取分配号的主设备号 */
197         beep.minor = MINOR(beep.devid); /* 获取分配号的次设备号 */
198     }
199     printk("beep major=%d,minor=%d\r\n",beep.major, beep.minor);
200
201     /* 2、初始化cdev */
202     beep.cdev.owner = THIS_MODULE;
203     cdev_init(&beep.cdev, &beep_fops);
204
205     /* 3、添加一个cdev */
206     cdev_add(&beep.cdev, beep.devid, BEEP_CNT);
207     if(ret < 0)
208         goto del_unregister;
209
210     /* 4、创建类 */
211     beep.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BEEP_NAME);
212     if (IS_ERR(beep.class)) {
213         goto del_cdev;
214     }
215
216     /* 5、创建设备 */
217     beep.device = device_create(beep.class, NULL, beep.devid, NULL,
BEEP_NAME);
218     if (IS_ERR(beep.device)) {
219         goto destroy_class;
220     }
221     return 0;
222
223 destroy_class:
224     class_destroy(beep.class);
225 del_cdev:
226     cdev_del(&beep.cdev);
227 del_unregister:
228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beep.devid, BEEP_CNT);
229 free_gpio:
230     gpio_free(beep.beep_gpio);
231     return -EIO;
232 }
233
234 /*
235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236  * @param               : 无
237  * @return              : 无
238  */
239 static 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240 {
241     /*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242     cdev_del(&beep.cdev);                                                /*  删除cdev */
243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beep.devid, BEEP_CNT); /* 注销设备号 */
244     device_destroy(beep.class, beep.devid);        /* 注销设备 */
245     class_destroy(beep.class);                                        /* 注销类 */
246     gpio_free(beep.beep_gpio);                                         /* 释放GPIO */
247 }
248
249 module_init(led_init);
250 module_exit(led_exit);
251 MODULE_LICENSE("GPL");
252 MODULE_AUTHOR("ALIENTEK");
253 MODULE_INFO(intree, "Y");

        beep.c中的内容和上一章的gpioled.c中的内容基本一样,只是换为了初始化BEEP这个PIN,这里就不详细的讲解了。
26.3.3 编写测试APP
        测试APP在上一章实验的ledApp.c文件的基础上完成,新建名为beepApp.c的文件,然后输入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26.3.3.1 beepApp.c文件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unistd.h"
3   #include "sys/types.h"
4   #include "sys/stat.h"
5   #include "fcntl.h"
6   #include "stdlib.h"
7   #include "string.h"
8   /***************************************************************
9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0  文件名                  : beepApp.c
11  作者              : 正点原子Linux团队
12  版本              : V1.0
13  描述              : beep测试APP。
14  其他              : 无
15  使用方法           :./beepApp /dev/beep  0 关闭蜂鸣器
16               ./beepApp /dev/beep  1 打开蜂鸣器
17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18  日志              : 初版V1.0 2020/12/31 正点原子Linux团队创建
19  ***************************************************************/
20
21  #define BEEPOFF     0
22  #define BEEPON  1
23
24  /*
25   * @description          : main主程序
26   * @param - argc         : argv数组元素个数
27   * @param - argv         : 具体参数
28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29   */
3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31  {
32      int fd, retvalue;
33      char *filename;
34      unsigned char databuf[1];
35
36      if(argc != 3){
37          printf("Error Usage!\r\n");
38          return -1;
39      }
40
41      filename = argv[1];
42
43      /* 打开beep驱动 */
44      fd = open(filename, O_RDWR);
45      if(fd < 0){
46          printf("file %s open failed!\r\n", argv[1]);
47          return -1;
48      }
49
50      databuf[0] = atoi(argv[2]); /* 要执行的操作:打开或关闭 */
51
52      /* 向/dev/beep文件写入数据 */
53      retvalue = write(fd, databuf, sizeof(databuf));
54      if(retvalue < 0){
55          printf("BEEP Control Failed!\r\n");
56          close(fd);
57          return -1;
58      }
59
60      retvalue = close(fd); /* 关闭文件 */
61      if(retvalue < 0){
62          printf("file %s close failed!\r\n", argv[1]);
63          return -1;
64      }
65      return 0;
66  }
67

        beepApp.c的文件内容和ledApp.c文件内容基本一样,要是对文件进行打开、写、关闭等操作。
26.4 运行测试
26.4.1 编译驱动程序和测试APP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二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beep.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26.4.1.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 /home/zuozhongkai/linux/my_linux/linux-5.4.31
......
4  obj-m := beep.o
......
11 clean:
12  $(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beep.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 -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beep.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beep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none-linux-gnueabihf-gcc beepApp.c -o beep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beepApp这个应用程序。
26.4.2 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beep.ko和beep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5.4.31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5.4.31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beep.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beep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会在终端中输出一些信息,如图26.4.2.1所示:
第二十六章

图26.4.2.1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输出的信息

从图26.4.2.1可以看出,beep这个节点找到了,并且PC7这个GPIO的编号为39。使用beepApp软件来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输入如下命令打开蜂鸣器:
./beepApp  /dev/beep 1                //打开蜂鸣器

        输入上述命令,观察开发板上的蜂鸣器是否有鸣叫,如果鸣叫的话说明驱动工作正常。在输入如下命令关闭蜂鸣器:
./beepApp  /dev/beep 0                //关闭蜂鸣器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观察开发板上的蜂鸣器是否停止鸣叫。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 beep.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