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中芯国际目前是否能生产14nm ?

楼主(2021-06-29):
国内媒体肯定说有这个能力,而且说去年就使用14nm给华为代工芯片。

但国内媒体的可信性非常低。

我想知道,目前中芯国际到达有没有14nm的加工能力?

网友:
估计可以,不过应该用到了美国技术。纯国产的好像没有。

网友:
毫无疑问,没有,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把戏

网友A:
    7nm都可以,只要相关的国外能卡住的物质到位就行。补充一下,有了这个工艺也不能给华为代工,因为违规就卡脖子,然后就没然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nm都可以,只要相关的国外能卡住的物质到位就行。补充一下,有了这个工艺也不能给华为代工,因为违规 ...

就算材料完全没限制,也需要专业人才来很长时间来搞。这时间是以年来计的,至于专业人才现在只有台湾人会搞。中芯都是是请台湾人来搞。哪有那么容易?!

网友:
可以从做14nm的三极管,74系列4000系列的数字IC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材料完全没限制,也需要专业人才来很长时间来搞。这时间是以年来计的,至于专业人才现在只有台湾人会 ...

    中芯基本是台湾人的企业,骨干也基本都是台湾人。

网友:
好像全国产能做到28nm以上,以下都需要进口设备,材料。

网友:
很多人也想知道,可惜这个时候这个是郭嘉鸡米,不大可能有答案。

网友:
能做是指小规模生产,不能做是指不能大规模生产,说的都没错。

网友:
可以生产出来,良率很低导致成本下不来,不划算。

网友:
我认为没有

因为据说这个机器可以卖给咱

网友:
可以,麒麟 710A就是中芯国际代工的,14nm工艺,相比台积电的12nm版本,做了降频

网友:
估计是能制样,但批量还有问题,良率不足
再就是所用耗材有些可能是出口受限了

网友:
据说hw 海思的安防芯片9月份能做到闭环

网友:
       应该说以现在手上有的设备和材料是可以生产14nm的,只是良品率低点,
关键设备和原料无法全部国产替换,随时被掐脖子的说。更高制程的肯定买不
到了。听人说中芯的焦虑是如何保证不被断供,毕竟生产是一回事,让你不让
你生产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应该不是光刻机生产的,是烛刻机生产,烛刻技术我国还是比较成熟的

网友:
去年还是前年就支持了, RV1126/RV1109  SMIC 14nm工艺

网友(2021-08-05):
下面这篇报道里说瑞芯微的RV1109/1126用的中芯国际14nm

https://www.cnx-software.com/2021/01/22/rockchip-rv1126-ai-camera-soc-features-2-0-tops-npu-promises-250ms-fast-boot/

这些SoC厂商真的是喜爱Cortex-A7啊,,都14nm制程了还在用A7,,都不舍得换个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