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57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第二十七章 Linux并发与竞争

楼主(2021-06-29):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STM32MP157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STM32MP157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3)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9270721801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arm-linux/zdyzmp157.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STM32MP157技术交流群:691905614

第二十七章 Linux并发与竞争

        Linux是一个多任务操作系统,肯定会存在多个任务共同操作同一段内存或者设备的情况,多个任务甚至中断都能访问的资源叫做共享资源,就和共享单车一样。在驱动开发中要注意对共享资源的保护,也就是要处理对共享资源的并发访问。比如共享单车,大家按照谁扫谁骑走的原则来共用这个单车,如果没有这个并发访问共享单车的原则存在,只怕到时候为了一辆单车要打起来了。在Linux驱动编写过程中对于并发控制的管理非常重要,本章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在Linux驱动中处理并发。

27.1 并发与竞争
        1、并发与竞争简介
        并发就是多个“用户”同时访问同一个共享资源,比如你们公司有一台打印机,你们公司的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现在小李和小王要同时使用这一台打印机,都要打印一份文件。小李要打印的文件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27.1.1 小李要打印的内容
我叫小李
电话:123456
工号:16

        小王要打印的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27.1.2 小王要打印的内容
我叫小王
电话:678910
工号:20

        这两份文档肯定是各自打印出来的,不能相互影响。当两个人同时打印的时候,如果打印机不做处理,可能会出现小李的文档打印了一行,然后开始打印小王的文档,这样打印出来的文档就错乱了,可能会出现如下的错误文档内容:
示例代码27.1.3 小王打印出来的错误文档
我叫小王
<b>电话:123456</b>
工号:20

        可以看出,小王打印出来的文档中电话号码错误了,变成小李的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有多人同时向打印机发送了多份文档,打印机必须保证一次只能打印一份文档,只有打印完成以后才能打印其他的文档。
Linux系统是个多任务操作系统,会存在多个任务同时访问同一片内存区域,这些任务可能会相互覆盖这段内存中的数据,造成内存数据混乱。针对这个问题必须要做处理,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系统崩溃。现在的Linux系统并发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总结一下有下面几个主要原因:
        ①、多线程并发访问,Linux是多任务(线程)的系统,所以多线程访问是最基本的原因。
        ②、抢占式并发访问,从2.6版本内核开始,Linux内核支持抢占,也就是说调度程序可以在任意时刻抢占正在运行的线程,从而运行其他的线程。
        ③、中断程序并发访问,这个无需多说,学过STM32的同学应该知道,硬件中断的权利可是很大的。
        ④、SMP(多核)核间并发访问,现在ARM架构的多核SOC很常见,多核CPU存在核间并发访问。
        并发访问带来的问题就是竞争,学过FreeRTOS或UCOS这类RTOS的同学应该知道临界区这个概念,所谓的临界区就是共享数据段,对于临界区必须保证一次只有一个线程访问,也就是要保证临界区是原子访问的,注意这里的“原子”不是正点原子的“原子”。我们都知道,原子是化学反应不可再分的基本微粒,这里的原子访问就表示这一个访问是一个步骤,不能再进行拆分。如果多个线程同时操作临界区就表示存在竞争,我们在编写驱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并发和防止竞争访问。很多Linux驱动初学者往往不注意这一点,在驱动程序中埋下了隐患,这类问题往往又很不容易查找,导致驱动调试难度加大、费时费力。所以我们一般在编写驱动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并发与竞争,而不是驱动都编写完了然后再处理并发与竞争。
        2、保护内容是什么
        前面一直说要防止并发访问共享资源,换句话说就是要保护共享资源,防止进行并发访问。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共享资源?现实生活中的公共电话、共享单车这些是共享资源,我们都很容易理解,那么在程序中什么是共享资源?也就是保护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保护的不是代码,而是数据!某个线程的局部变量不需要保护,我们要保护的是多个线程都会访问的共享数据。一个整形的全局变量a是数据,一份要打印的文档也是数据,虽然我们知道了要对共享数据进行保护,那么怎么判断哪些共享数据要保护呢?找到要保护的数据才是重点,而这个也是难点,因为驱动程序各不相同,那么数据也千变万化,一般像全局变量,设备结构体这些肯定是要保护的,至于其他的数据就要根据实际的驱动程序而定了。
当我们发现驱动程序中存在并发和竞争的时候一定要处理掉,接下来我们依次来学习一下Linux内核提供的几种并发和竞争的处理方法。
27.2 原子操作
27.2.1 原子操作简介
        首先看一下原子操作,原子操作就是指不能再进一步分割的操作,一般原子操作用于变量或者位操作。假如现在要对无符号整形变量a赋值,值为3,对于C语言来讲很简单,直接就是:
a = 3

         但是C语言要先编译为成汇编指令,ARM架构不支持直接对寄存器(内存)进行读写操作,要借助寄存器R0、R1等来完成赋值操作。假设变量a的地址为0X3000000,“a=3”这一行C语言可能会被编译为如下所示的汇编代码:
示例代码27.2.1.1 汇编示例代码
1 ldr r0, =0X30000000           /* 变量a地址                         */
2 ldr r1, = 3                  /* 要写入的值                         */
3 str r1, [r0]                  /* 将3写入到a变量中         */

        示例代码27.2.1.1只是一个简单的举例说明,实际的结果要比示例代码复杂的多。从上述代码可以看出,C语言里面简简单单的一句“a=3”,编译成汇编文件以后变成了3句,那么程序在执行的时候肯定是按照示例代码27.2.1.1中的汇编语句一条一条的执行。假设现在线程A要向a变量写入10这个值,而线程B也要向a变量写入20这个值,我们理想中的执行顺序如图27.2.1.1所示:

图27.2.1.1 理想的执行流程

按照图27.2.1.1所示的流程,确实可以实现线程A将a变量设置为10,线程B将a变量设置为20。但是实际上的执行流程可能如图27.2.1.2所示:

图27.2.1.2 可能的执行流程

        按照图27.2.1.2所示的流程,线程A最终将变量a设置为了20,而并不是要求的10!线程B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设置变量值的并发与竞争的例子,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保证示例代码27.2.1.1中的三行汇编指令作为一个整体运行,也就是作为一个原子存在。Linux内核提供了一组原子操作API函数来完成此功能,Linux内核提供了两组原子操作API函数,一组是对整形变量进行操作的,一组是对位进行操作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些API函数。
27.2.2 原子整形操作API函数
        Linux内核定义了叫做atomic_t的结构体来完成整形数据的原子操作,在使用中用原子变量来代替整形变量,此结构体定义在include/linux/types.h文件中,定义如下:
示例代码27.2.2.1 atomic_t结构体
171 typedef struct {
172     int counter;
173 } atomic_t;

        如果要使用原子操作API函数,首先要先定义一个atomic_t的变量,如下所示:
atomic_t  a;        //定义a

        也可以在定义原子变量的时候给原子变量赋初值,如下所示:
atomic_t b = ATOMIC_INIT(0);        //定义原子变量b并赋初值为0

可以通过宏ATOMIC_INIT向原子变量赋初值。
原子变量有了,接下来就是对原子变量进行操作,比如读、写、增加、减少等等,Linux内核提供了大量的原子操作API函数,如表27.2.2.1所示:

表27.2.2.1 原子整形操作API函数表

        如果使用64位的SOC的话,就要用到64位的原子变量,Linux内核也定义了64位原子结构体,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27.2.2.2 atomic64_t结构体
176 typedef struct {
177     s64 counter;
178 } atomic64_t;

        可以看出,counter变为了s64类型,s64本质是long long类型,相应的也提供了64位原子变量的操作API函数,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讲解了,和表27.2.1.1中的API函数有用法一样,只是将“atomic_”前缀换为“atomic64_”,将int换为long long。如果使用的是64位的SOC,那么就要使用64位的原子操作函数。Cortex-A7是32位的架构,所以本书中只使用表27.2.2.1中的32位原子操作函数。原子变量和相应的API函数使用起来很简单,参考如下示例:
示例代码27.2.2.2 原子变量和API函数使用
atomic_t v = ATOMIC_INIT(0);            /* 定义并初始化原子变零v=0         */

atomic_set(&v, 10);                             /* 设置v=10                                 */
atomic_read(&v);                                    /* 读取v的值,肯定是10         */
atomic_inc(&v);                                     /* v的值加1,v=11                         */

27.2.3 原子位操作API函数
        位操作也是很常用的操作,Linux内核也提供了一系列的原子位操作API函数,只不过原子位操作不像原子整形变量那样有个atomic_t的数据结构,原子位操作是直接对内存进行操作,API函数如表27.2.3.1所示:

表27.2.3.1 原子位操作函数表

27.3 自旋锁
27.3.1 自旋锁简介
        原子操作只能对整形变量或者位进行保护,但是,在实际的使用环境中怎么可能只有整形变量或位这么简单的临界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设备结构体变量就不是整型变量,我们对于结构体中成员变量的操作也要保证原子性,在线程A对结构体变量使用期间,应该禁止其他的线程来访问此结构体变量,这些工作原子操作都不能胜任,需要本节要讲的锁机制,在Linux内核中就是自旋锁。
        当一个线程要访问某个共享资源的时候首先要先获取相应的锁,锁只能被一个线程持有,只要此线程不释放持有的锁,那么其他的线程就不能获取此锁。对于自旋锁而言,如果自旋锁正在被线程A持有,线程B想要获取自旋锁,那么线程B就会处于忙循环-旋转-等待状态,线程B不会进入休眠状态或者说去做其他的处理,而是会一直傻傻的在那里“转圈圈”的等待锁可用。比如现在有个公用电话亭,一次肯定只能进去一个人打电话,现在电话亭里面有人正在打电话,相当于获得了自旋锁。此时你到了电话亭门口,因为里面有人,所以你不能进去打电话,相当于没有获取自旋锁,这个时候你肯定是站在原地等待,你可能因为无聊的等待而转圈圈消遣时光,反正就是哪里也不能去,要一直等到里面的人打完电话出来。终于,里面的人打完电话出来了,相当于释放了自旋锁,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电话亭打电话了,相当于获取到了自旋锁。
        自旋锁的“自旋”也就是“原地打转”的意思,“原地打转”的目的是为了等待自旋锁可以用,可以访问共享资源。把自旋锁比作一个变量a,变量a=1的时候表示共享资源可用,当a=0的时候表示共享资源不可用。现在线程A要访问共享资源,发现a=0(自旋锁被其他线程持有),那么线程A就会不断的查询a的值,直到a=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旋锁的一个缺点:那就等待自旋锁的线程会一直处于自旋状态,这样会浪费处理器时间,降低系统性能,所以自旋锁的持有时间不能太长。自旋锁适用于短时期的轻量级加锁,如果遇到需要长时间持有锁的场景那就需要换其他的方法了,这个我们后面会讲解。
        Linux内核使用结构体spinlock_t表示自旋锁,结构体定义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27.3.1.1 spinlock_t结构体
61 typedef struct spinlock {
62          union {
63                      struct raw_spinlock rlock;
64
65 #ifdef CONFIG_DEBUG_LOCK_ALLOC
66 # define LOCK_PADSIZE (offsetof(struct raw_spinlock, dep_map))
67              struct {
68                          u8 __padding[LOCK_PADSIZE];
69                          struct lockdep_map dep_map;
70              };
71 #endif
72          };
73 } spinlock_t;

        在使用自旋锁之前,肯定要先定义一个自旋锁变量,定义方法如下所示:
spinlock_t  lock;        //定义自旋锁

        定义好自旋锁变量以后就可以使用相应的API函数来操作自旋锁。
27.3.2 自旋锁API函数
        最基本的自旋锁API函数如表27.3.2.1所示:

表27.3.2.1自旋锁基本API函数表

        表27.3.2.1中的自旋锁API函数适用于SMP或支持抢占的单CPU下线程之间的并发访问,也就是用于线程与线程之间,被自旋锁保护的临界区一定不能调用任何能够引起睡眠和阻塞的API函数,否则的话会可能会导致死锁现象的发生。自旋锁会自动禁止抢占,也就说当线程A得到锁以后会暂时禁止内核抢占。如果线程A在持有锁期间进入了休眠状态,那么线程A会自动放弃CPU使用权。线程B开始运行,线程B也想要获取锁,但是此时锁被A线程持有,而且内核抢占还被禁止了!线程B无法被调度出去,那么线程A就无法运行,锁也就无法释放,好了,死锁发生了!
表27.3.2.1中的API函数用于线程之间的并发访问,如果此时中断也要插一脚,中断也想访问共享资源,那该怎么办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断里面可以使用自旋锁,但是在中断里面使用自旋锁的时候,在获取锁之前一定要先禁止本地中断(也就是本CPU中断,对于多核SOC来说会有多个CPU核),否则可能导致锁死现象的发生,如图27.3.2.1所示:

图27.3.2.1 中断打断线程

        在图27.3.2.1中,线程A先运行,并且获取到了lock这个锁,当线程A运行functionA函数的时候中断发生了,中断抢走了CPU使用权。右边的中断服务函数也要获取lock这个锁,但是这个锁被线程A占有着,中断就会一直自旋,等待锁有效。但是在中断服务函数执行完之前,线程A是不可能执行的,线程A说“你先放手”,中断说“你先放手”,场面就这么僵持着,死锁发生!
        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获取锁之前关闭本地中断,Linux内核提供了相应的API函数,如表27.3.2.2所示:

表27.3.2.2 线程与中断并发访问处理API函数

        使用spin_lock_irq/spin_unlock_irq的时候需要用户能够确定加锁之前的中断状态,但实际上内核很庞大,运行也是“千变万化”,我们是很难确定某个时刻的中断状态,因此不推荐使用spin_lock_irq/spin_unlock_irq。建议使用spin_lock_irqsave/ spin_unlock_irqrestore,因为这一组函数会保存中断状态,在释放锁的时候会恢复中断状态。一般在线程中使用spin_lock_irqsave/ spin_unlock_irqrestore,在中断中使用spin_lock/spin_unlock,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27.3.2.1 自旋锁使用示例
1  DEFINE_SPINLOCK(lock)                                                 /* 定义并初始化一个锁         */
2
3  /* 线程A */
4  void functionA (){
5           unsigned long flags;                                            /* 中断状态                                 */
6           spin_lock_irqsave(&lock, flags)                 /* 获取锁                                 */
7           /* 临界区 */
8           spin_unlock_irqrestore(&lock, flags)        /* 释放锁                                 */
9  }
10
11 /* 中断服务函数 */
12 void irq() {
13          spin_lock(&lock)                                                    /* 获取锁                                 */
14          /* 临界区 */
15          spin_unlock(&lock)                                                 /* 释放锁                                 */
16 }

        下半部(BH)也会竞争共享资源,有些资料也会将下半部叫做底半部。关于下半部后面的章节会讲解,如果要在下半部里面使用自旋锁,可以使用表27.3.2.3中的API函数:

表27.3.2.3 下半部竞争处理函数

27.3.3 其他类型的锁
        在自旋锁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了其他特定场合使用的锁,这些锁在驱动中其实用的不多,更多的是在Linux内核中使用,本节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这些衍生出来的锁。
        1、读写自旋锁
        现在有个学生信息表,此表存放着学生的年龄、家庭住址、班级等信息,此表可以随时被修改和读取。此表肯定是数据,那么必须要对其进行保护,如果我们现在使用自旋锁对其进行保护。每次只能一个读操作或者写操作,但是,实际上此表是可以并发读取的。只需要保证在修改此表的时候没人读取,或者在其他人读取此表的时候没有人修改此表就行了。也就是此表的读和写不能同时进行,但是可以多人并发的读取此表。像这样,当某个数据结构符合读/写或生产者/消费者模型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读写自旋锁。
        读写自旋锁为读和写操作提供了不同的锁,一次只能允许一个写操作,也就是只能一个线程持有写锁,而且不能进行读操作。但是当没有写操作的时候允许一个或多个线程持有读锁,可以进行并发的读操作。Linux内核使用rwlock_t结构体表示读写锁,结构体定义如下(删除了条件编译):
示例代码27.3.3.1 rwlock_t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arch_rwlock_t raw_lock;
} rwlock_t;

读写锁操作API函数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给读使用的,一个是给写使用的,这些API函数如表27.3.3.1所示:

表27.3.3.1 读写锁API函数

        2、顺序锁
        顺序锁在读写锁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使用读写锁的时候读操作和写操作不能同时进行。使用顺序锁的话可以允许在写的时候进行读操作,也就是实现同时读写,但是不允许同时进行并发的写操作。虽然顺序锁的读和写操作可以同时进行,但是如果在读的过程中发生了写操作,最好重新进行读取,保证数据完整性。顺序锁保护的资源不能是指针,因为如果在写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指针无效,而这个时候恰巧有读操作访问指针的话就可能导致意外发生,比如读取野指针导致系统崩溃。Linux内核使用seqlock_t结构体表示顺序锁,结构体定义如下:
示例代码27.3.3.2 seqlock_t结构体
404 typedef struct {
405    struct seqcount seqcount;
406    spinlock_t lock;
407 } seqlock_t;

        关于顺序锁的API函数如表27.3.3.2所示:

表27.3.3.2 顺序锁API函数表

27.3.4 自旋锁使用注意事项
        综合前面关于自旋锁的信息,我们需要在使用自旋锁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几点:
        ①、因为在等待自旋锁的时候处于“自旋”状态,因此锁的持有时间不能太长,一定要短,否则的话会降低系统性能。如果临界区比较大,运行时间比较长的话要选择其他的并发处理方式,比如稍后要讲的信号量和互斥体。
        ②、自旋锁保护的临界区内不能调用任何可能导致线程休眠的API函数,否则的话可能导致死锁。
        ③、不能递归申请自旋锁,因为一旦通过递归的方式申请一个你正在持有的锁,那么你就必须“自旋”,等待锁被释放,然而你正处于“自旋”状态,根本没法释放锁。结果就是自己把自己锁死了!
        ④、在编写驱动程序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驱动的可移植性,因此不管你用的是单核的还是多核的SOC,都将其当做多核SOC来编写驱动程序。
27.4 信号量
27.4.1 信号量简介

        大家如果有学习过FreeRTOS或者UCOS的话就应该对信号量很熟悉,因为信号量是同步的一种方式。Linux内核也提供了信号量机制,信号量常常用于控制对共享资源的访问。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某个停车场有100个停车位,这100个停车位大家都可以用,对于大家来说这100个停车位就是共享资源。假设现在这个停车场正常运行,你要把车停到这个这个停车场肯定要先看一下现在停了多少车了?还有没有停车位?当前停车数量就是一个信号量,具体的停车数量就是这个信号量值,当这个值到100的时候说明停车场满了。停车场满的时你可以等一会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车开出停车场,当有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停车数量就会减一,也就是说信号量减一,此时你就可以把车停进去了,你把车停进去以后停车数量就会加一,也就是信号量加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使用信号量进行共享资源管理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使用的就是计数型信号量。
        相比于自旋锁,信号量可以使线程进入休眠状态,比如A与B、C合租了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只有一个厕所,一次只能一个人使用。某一天早上A去上厕所了,过了一会B也想用厕所,因为A在厕所里面,所以B只能等到A用来了才能进去。B要么就一直在厕所门口等着,等A出来,这个时候就相当于自旋锁。B也可以告诉A,让A出来以后通知他一下,然后B继续回房间睡觉,这个时候相当于信号量。可以看出,使用信号量会提高处理器的使用效率,毕竟不用一直傻乎乎的在那里“自旋”等待。但是,信号量的开销要比自旋锁大,因为信号量使线程进入休眠状态以后会切换线程,切换线程就会有开销。总结一下信号量的特点:
        ①、因为信号量可以使等待资源线程进入休眠状态,因此适用于那些占用资源比较久的场合。
        ②、因此信号量不能用于中断中,因为信号量会引起休眠,中断不能休眠。
        ③、如果共享资源的持有时间比较短,那就不适合使用信号量了,因为频繁的休眠、切换线程引起的开销要远大于信号量带来的那点优势。
        信号量有一个信号量值,相当于一个房子有10把钥匙,这10把钥匙就相当于信号量值为10。因此,可以通过信号量来控制访问共享资源的访问数量,如果要想进房间,那就要先获取一把钥匙,信号量值减1,直到10把钥匙都被拿走,信号量值为0,这个时候就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房间了,因为没钥匙了。如果有人从房间出来,那他要归还他所持有的那把钥匙,信号量值加1,此时有1把钥匙了,那么可以允许进去一个人。相当于通过信号量控制访问资源的线程数,在初始化的时候将信号量值设置的大于1,那么这个信号量就是计数型信号量,计数型信号量不能用于互斥访问,因为它允许多个线程同时访问共享资源。如果要互斥的访问共享资源那么信号量的值就不能大于1,此时的信号量就是一个二值信号量。
27.4.2 信号量API函数
Linux内核使用semaphore结构体表示信号量,结构体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27.4.2.1 semaphore结构体
15 struct semaphore {
16    raw_spinlock_t      lock;
17    unsigned int        count;
18    struct list_head    wait_list;
19 };

        要想使用信号量就得先定义,然后初始化信号量。有关信号量的API函数如表27.4.2.1所示:

表27.4.2.1 信号量API函数

        信号量的使用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27.4.2.2 信号量使用示例
struct semaphore sem;           /* 定义信号量         */

sema_init(&sem, 1);           /* 初始化信号量 */

down(&sem);                                 /* 申请信号量         */
/* 临界区 */
up(&sem);                                   /* 释放信号量         */

27.5 互斥体
27.5.1 互斥体简介

        在FreeRTOS和UCOS中也有互斥体,将信号量的值设置为1就可以使用信号量进行互斥访问了,虽然可以通过信号量实现互斥,但是Linux提供了一个比信号量更专业的机制来进行互斥,它就是互斥体—mutex。互斥访问表示一次只有一个线程可以访问共享资源,不能递归申请互斥体。在我们编写Linux驱动的时候遇到需要互斥访问的地方建议使用mutex。Linux内核使用mutex结构体表示互斥体,定义如下(省略条件编译部分):
示例代码27.5.1.1 mutex结构体
struct mutex {
    atomic_long_t             owner;
    spinlock_t              wait_lock;
};

        在使用mutex之前要先定义一个mutex变量。在使用mutex的时候要注意如下几点:
        ①、mutex可以导致休眠,因此不能在中断中使用mutex,中断中只能使用自旋锁。
②、和信号量一样,mutex保护的临界区可以调用引起阻塞的API函数。
③、因为一次只有一个线程可以持有mutex,因此,必须由mutex的持有者释放mutex。并且mutex不能递归上锁和解锁。
27.5.2 互斥体API函数
        有关互斥体的API函数如表27.5.2.1所示:

表27.5.2.1 互斥体API函数

        互斥体的使用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27.5.2.1 互斥体使用示例
1 struct mutex lock;            /* 定义一个互斥体         */
2 mutex_init(&lock);            /* 初始化互斥体                 */
3
4 mutex_lock(&lock);            /* 上锁                         */
5 /* 临界区 */
6 mutex_unlock(&lock);   /* 解锁                         */

        关于Linux中的并发和竞争就讲解到这里,Linux内核还有很多其他的处理并发和竞争的机制,本章我们主要讲解了常用的原子操作、自旋锁、信号量和互斥体。以后我们在编写Linux驱动的时候就会频繁的使用到这几种机制,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理解这几个常用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