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57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第二十八章 Linux并发与竞争

楼主(2021-06-29):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STM32MP157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STM32MP157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3)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9270721801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arm-linux/zdyzmp157.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STM32MP157技术交流群:691905614

第二十八章 Linux并发与竞争实验

        在上一章中我们学习了Linux下的并发与竞争,并且学习了四种常用的处理并发和竞争的机制:原子操作、自旋锁、信号量和互斥体。本章我们就通过四个实验来学习如何在驱动中使用这四种机制。

28.1 原子操作实验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开发板光盘 1、程序源码2、Linux驱动例程7_atomic。
        本例程我们在第二十五章的gpioled.c文件基础上完成。在本节使用中我们使用原子操作来实现对LED这个设备的互斥访问,也就是一次只允许一个应用程序可以使用LED灯。
28.1.1 实验程序编写
        1、修改设备树文件
        因为本章实验是在第二十五章实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不需要对设备树做任何的修改。
        2、LED驱动修改
        本节实验在第二十五章实验驱动文件gpioled.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新建名为“7_atomic”的文件夹,然后在7_atomic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atomic”。将5_gpioled实验中的gpioled.c复制到7_atomic文件夹中,并且重命名为atomic.c。本节实验重点就是使用atomic来实现一次只能允许一个应用访问LED,所以我们只需要在atomic.c文件源码的基础上加上添加atomic相关代码即可,完成以后的atomic.c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28.1.1.1 atomic.c文件代码段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4   #include <linux/ide.h>
5   #include <linux/init.h>
6   #include <linux/module.h>
7   #include <linux/errno.h>
8   #include <linux/gpio.h>
9   #include <linux/cdev.h>
10  #include <linux/device.h>
11  #include <linux/of.h>
12  #include <linux/of_address.h>
13  #include <linux/of_gpio.h>
14  #include <asm/mach/map.h>
15  #include <asm/uaccess.h>
16  #include <asm/io.h>
17  /***************************************************************
18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9  文件名                 : gpioled.c
20  作者              : 正点原子Linux团队
21  版本              : V1.0
22  描述              : 原子操作实验,使用原子变量来实现对实现设备的互斥访问。
23  其他              : 无
24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5  日志              : 初版V1.0 2021/1/4 正点原子Linux团队创建
26  ***************************************************************/
27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8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29  #define LEDOFF                   0                           /* 关灯                 */
30  #define LEDON                    1                           /* 开灯                 */
31
32  /* gpioled设备结构体 */
33  struct gpioled_dev{
34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5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6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7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8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39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40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1      int led_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2      atomic_t lock;                  /* 原子变量                 */
43  };
44
45  static 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 led设备 */
46
47
48  /*
49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50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51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52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53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54   */
55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56  {
57      /* 通过判断原子变量的值来检查LED有没有被别的应用使用 */
58      if (!atomic_dec_and_test(&gpioled.lock)) {
59          atomic_inc(&gpioled.lock);/* 小于0的话就加1,使其原子变量等于0 */
60          return -EBUSY;              /* LED被使用,返回忙 */
61      }
62
63      filp->private_data = &gpioled; /* 设置私有数据 */
64      return 0;
65  }
66
67  /*
68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69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70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71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72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73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74   */
75  static ssize_t led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76  {
77      return 0;
78  }
79
80  /*
81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82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83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84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85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86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87   */
88  static ssize_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89  {
90      int retvalue;
91      unsigned char databuf[1];
92      unsigned char ledstat;
93      struct gpioled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94
95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databuf, buf, cnt);
96      if(retvalue < 0) {
97          printk("kernel write failed!\r\n");
98          return -EFAULT;
99      }
100
101     ledstat = databuf[0];       /* 获取状态值 */
102
103     if(ledstat == LEDON) {
104         gpio_set_value(dev->led_gpio, 0);   /* 打开LED灯 */
105     } else if(ledstat == LEDOFF) {
106         gpio_set_value(dev->led_gpio, 1);   /* 关闭LED灯 */
107     }
108     return 0;
109 }
110
111 /*
112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113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14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115  */
116 static 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17 {
118     struct gpioled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119
120     /* 关闭驱动文件的时候释放原子变量 */
121     atomic_inc(&dev->lock);
122
123     return 0;
124 }
125
126 /* 设备操作函数 */
127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led_fops = {
128     .owner = THIS_MODULE,
129     .open = led_open,
130     .read = led_read,
131     .write = led_write,
132     .release =  led_release,
133 };
134
135 /*
136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137  * @param               : 无
138  * @return              : 无
139  */
140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41 {
142     int ret = 0;
143     const char *str;
144
145     /* 1、初始化原子变量    */
146     gpioled.lock = (atomic_t)ATOMIC_INIT(0);
147
148     /* 2、原子变量初始值为1 */
149     atomic_set(&gpioled.lock, 1);
150
151     /* 设置LED所使用的GPIO */
152     /* 1、获取设备节点:gpioled */
153     gpioled.nd = of_find_node_by_path("/gpioled");
154     if(gpioled.nd == NULL) {
155         printk("gpioled node not find!\r\n");
156         return -EINVAL;
157     }
158
159     /* 2.读取status属性 */
160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gpioled.nd, "status", &str);
161     if(ret < 0)
162         return -EINVAL;
163
164     if (strcmp(str, "okay"))
165         return -EINVAL;
166
167     /* 3、获取compatible属性值并进行匹配 */
168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gpioled.nd, "compatible", &str);
169     if(ret < 0) {
170         printk("gpioled: Failed to get compatible property\n");
171         return -EINVAL;
172     }
173
174     if (strcmp(str, "alientek,led")) {
175         printk("gpioled: Compatible match failed\n");
176         return -EINVAL;
177     }
178
179     /* 4、 获取设备树中的gpio属性,得到LED所使用的LED编号 */
180     gpioled.led_gpio = of_get_named_gpio(gpioled.nd, "led-gpio", 0);
181     if(gpioled.led_gpio < 0) {
182         printk("can't get led-gpio");
183         return -EINVAL;
184     }
185     printk("led-gpio num = %d\r\n", gpioled.led_gpio);
186
187     /* 5.向gpio子系统申请使用GPIO */
188     ret = gpio_request(gpioled.led_gpio, "LED-GPIO");
189     if (ret) {
190         printk(KERN_ERR "gpioled: Failed to request led-gpio\n");
191         return ret;
192     }
193
194     /* 6、设置PI0为输出,并且输出高电平,默认关闭LED灯 */
195     ret = gpio_direction_output(gpioled.led_gpio, 1);
196     if(ret < 0) {
197         printk("can't set gpio!\r\n");
198     }
199
200     /* 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201     /* 1、创建设备号 */
202     if (gpioled.major) {        /*  定义了设备号 */
203         gpioled.devid = MKDEV(gpioled.major, 0);
204         ret = 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GPIOLED_NAME);
205         if(ret < 0) {
206             pr_err("cannot register %s char driver [ret=%d]\n",
GPIOLED_NAME, GPIOLED_CNT);
207             goto free_gpio;
208         }
209     } else {                        /* 没有定义设备号 */
210         ret = alloc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0, GPIOLED_CNT,
GPIOLED_NAME);  /* 申请设备号 */
211         if(ret < 0) {
212             pr_err("%s Couldn't alloc_chrdev_region, ret=%d\r\n",
GPIOLED_NAME, ret);
213             goto free_gpio;
214         }
215         gpioled.major = MAJOR(gpioled.devid); /* 获取分配号的主设备号 */
216         gpioled.minor = MINOR(gpioled.devid);        /* 获取分配号的次设备号 */
217     }
218     printk("gpioled major=%d,minor=%d\r\n",gpioled.major,
gpioled.minor);
219
220     /* 2、初始化cdev */
221     gpioled.cdev.owner = THIS_MODULE;
222     cdev_init(&gpioled.cdev, &gpioled_fops);
223
224     /* 3、添加一个cdev */
225     cdev_add(&gpioled.cdev, 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226     if(ret < 0)
227         goto del_unregister;
228
229     /* 4、创建类 */
230     gpioled.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GPIOLED_NAME);
231     if (IS_ERR(gpioled.class)) {
232         goto del_cdev;
233     }
234
235     /* 5、创建设备 */
236     gpioled.device = device_create(gpioled.class, NULL,
gpioled.devid, NULL, GPIOLED_NAME);
237     if (IS_ERR(gpioled.device)) {
238         goto destroy_class;
239     }
240     return 0;
241
242 destroy_class:
243     device_destroy(gpioled.class, gpioled.devid);
244 del_cdev:
245     cdev_del(&gpioled.cdev);
246 del_unregister:
247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248 free_gpio:
249     gpio_free(gpioled.led_gpio);
250     return -EIO;
251 }
252
253 /*
254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255  * @param               : 无
256  * @return              : 无
257  */
258 static 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259 {
260     /*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261     cdev_del(&gpioled.cdev);                        /*  删除cdev */
262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注销*/
263     device_destroy(gpioled.class, gpioled.devid);/* 注销设备 */
264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 注销类                 */
265     gpio_free(gpioled.led_gpio);         /* 释放GPIO         */
266 }
267
268 module_init(led_init);
269 module_exit(led_exit);
270 MODULE_LICENSE("GPL");
271 MODULE_AUTHOR("ALIENTEK");
272 MODULE_INFO(intree, "Y");

第42行,原子变量lock,用来实现一次只能允许一个应用访问LED灯,led_init驱动入口函数会将lock的值设置为1。
        第57~61行,每次调用open函数打开驱动设备的时候先申请lock,如果申请成功的话就表示LED灯还没有被其他的应用使用,如果申请失败就表示LED灯正在被其他的应用程序使用。每次打开驱动设备的时候先使用atomic_dec_and_test函数将lock减1,如果atomic_dec_and_test函数返回值为真就表示lock当前值为0,说明设备可以使用。如果atomic_dec_and_test函数返回值为假,就表示lock当前值为负数(lock值默认是1),lock值为负数的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其他设备正在使用LED。其他设备正在使用LED灯,那么就只能退出了,在退出之前调用函数atomic_inc将lock加1,因为此时lock的值被减成了负数,必须要对其加1,将lock的值变为0。
        第120行,LED灯使用完毕,应用程序调用close函数关闭的驱动文件,led_release函数执行,调用atomic_inc释放lcok,也就是将lock加1。
        第146行,初始化原子变量lock,初始值设置为0。
        第149行,原子变量lock设置为1,这样每次就只允许一个应用使用LED灯。
        3、编写测试APP
示例代码28.1.1.2 atomicApp.c文件代码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unistd.h"
3   #include "sys/types.h"
4   #include "sys/stat.h"
5   #include "fcntl.h"
6   #include "stdlib.h"
7   #include "string.h"
8   /***************************************************************
9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0  文件名                 : atomicApp.c
11  作者              : 正点原子Linux团队
12  版本              : V1.0
13  描述              : 原子变量测试APP,测试原子变量能不能实现一次
14               只允许一个应用程序使用LED。
15  其他              : 无
16  使用方法           :./atomicApp /dev/gpioled  0 关闭LED灯
17               ./atomicApp /dev/gpioled  1 打开LED灯
18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19  日志              : 初版V1.0 2021/1/04 正点原子Linux团队创建
20  ***************************************************************/
21
22  #define LEDOFF  0
23  #define LEDON   1
24
25  /*
26   * @description         : main主程序
27   * @param - argc         : argv数组元素个数
28   * @param - argv         : 具体参数
29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30   */
31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32  {
33      int fd, retvalue;
34      char *filename;
35      unsigned char cnt = 0;
36      unsigned char databuf[1];
37
38      if(argc != 3){
39          printf("Error Usage!\r\n");
40          return -1;
41      }
42
43      filename = argv[1];
44
45      /* 打开beep驱动 */
46      fd = open(filename, O_RDWR);
47      if(fd < 0){
48          printf("file %s open failed!\r\n", argv[1]);
49          return -1;
50      }
51
52      databuf[0] = atoi(argv[2]); /* 要执行的操作:打开或关闭 */
53
54      /* 向/dev/gpioled文件写入数据 */
55      retvalue = write(fd, databuf, sizeof(databuf));
56      if(retvalue < 0){
57          printf("LED Control Failed!\r\n");
58          close(fd);
59          return -1;
60      }
61
62      /* 模拟占用25S LED */
63      while(1) {
64          sleep(5);
65          cnt++;
66          printf("App running times:%d\r\n", cnt);
67          if(cnt >= 5) break;
68      }
69
70      printf("App running finished!");
71      retvalue = close(fd); /* 关闭文件 */
72      if(retvalue < 0){
73          printf("file %s close failed!\r\n", argv[1]);
74          return -1;
75      }
76      return 0;
77  }
78

28.1.2 运行测试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二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atomic.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28.1.2.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 home/zuozhongkai/linux/my_linux/linux-5.4.31
......
4  obj-m := atomic.o
......
11 clean:
12  $(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atomic.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 -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atomic.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atomic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none-linux-gnueabihf-gcc atomicApp.c -o atomic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atomicApp这个应用程序。
        3、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atomic.ko和atomic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5.4.31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5.4.31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atomic.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atomic.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atomicApp软件来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输入如下命令以后台运行模式打开LED灯,“&”表示在后台运行atomicApp这个软件:
./atomicApp /dev/gpioled 1 &                //打开LED灯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观察开发板上的红色LED灯是否点亮,然后每隔5秒都会输出一行“App running times ”,如图28.1.2.1所示:
第二十八章

图28.1.2.1 打开LED灯

        从图28.1.2.1可以看出,atomicApp运行正常,输出了“App running times:1”和“App running times:2”等字符串,这就是模拟25S占用,说明atomicApp这个软件正在使用LED灯。此时再输入如下命令关闭LED灯:
./atomicApp  /dev/gpioled 0                //关闭LED灯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会发现如图28.1.2.2所示输入信息:
第二十八章

图28.1.2.2 关闭LED灯

        从图28.1.2.2可以看出,打开/dev/gpioled失败!原因是在图28.1.2.1中运行的atomicAPP软件正在占用/dev/gpioled,如果再次运行atomicApp软件去操作/dev/gpioled肯定会失败。必须等待图28.1.2.1中的atomicApp运行结束,也就是25S结束以后其他软件才能去操作/dev/gpioled。这个就是采用原子变量实现一次只能有一个应用程序访问LED灯。
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 atomic.ko

28.2 自旋锁实验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开发板光盘 1、程序源码2、Linux驱动例程8_spinlock。
        上一节我们使用原子变量实现了一次只能有一个应用程序访问LED灯,本节我们使用自旋锁来实现此功能。在使用自旋锁之前,先回顾一下自旋锁的使用注意事项:
        ①、自旋锁保护的临界区要尽可能的短,因此在open函数中申请自旋锁,然后在release函数中释放自旋锁的方法就不可取。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变量来表示设备的使用情况,如果设备被使用了那么变量就加一,设备被释放以后变量就减1,我们只需要使用自旋锁保护这个变量即可。
        ②、考虑驱动的兼容性,合理的选择API函数。
        综上所述,在本节例程中,我们通过定义一个变量dev_stats表示设备的使用情况,dev_stats为0的时候表示设备没有被使用,dev_stats大于0的时候表示设备被使用。驱动open函数中先判断dev_stats是否为0,也就是判断设备是否可用,如果为0的话就使用设备,并且将dev_stats加1,表示设备被使用了。使用完以后在release函数中将dev_stats减1,表示设备没有被使用了。因此真正实现设备互斥访问的是变量dev_stats,但是我们要使用自旋锁对dev_stats来做保护。
28.2.1 实验程序编写
        1、修改设备树文件

        本章实验是在上一节实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同样不需要对设备树做任何的修改。
        2、LED驱动修改
本节实验在第上一节实验驱动文件atomic.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新建名为“8_spinlock”的文件夹,然后在8_spinlock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spinlock”。将7_atomic实验中的atomic.c复制到8_spinlock文件夹中,并且重命名为spinlock.c。将原来使用atomic的地方换为spinlock即可,其他代码不需要修改,完成以后的spinlock.c文件内容如下所示(有省略):
示例代码28.2.1.1 spinlock.c文件代码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
17  /***************************************************************
18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9  文件名         : gpioled.c
20  作者           : 正点原子Linux团队
21  版本           : V1.0
22  描述           : 自旋锁实验,使用自旋锁来实现对实现设备的互斥访问。
23  其他           : 无
24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5  日志           : 初版V1.0 2021/1/4 正点原子Linux团队创建
26  ***************************************************************/
27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8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29  #define LEDOFF                   0                           /* 关灯         */
30  #define LEDON                    1                           /* 开灯         */
31
32  /* gpioled设备结构体 */
33  struct gpioled_dev{
34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5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6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7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8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39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40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1      int led_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2      int dev_stats;                  /*使用状态,0,设备未使用;>0,设备已经被使用 */
43      spinlock_t lock;                /* 自旋锁                         */
44  };
45
46  static 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 led设备 */
47
48
49  /*
50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51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52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53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54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55   */
56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57  {
58      unsigned long flags;
59      filp->private_data = &gpioled;                                 /* 设置私有数据 */
60
61      spin_lock_irqsave(&gpioled.lock, flags);         /* 上锁                 */
62      if (gpioled.dev_stats) {                            /* 如果设备被使用了 */
63          spin_unlock_irqrestore(&gpioled.lock, flags);/* 解锁 */
64          return -EBUSY;
65      }
66      gpioled.dev_stats++;    /* 如果设备没有打开,那么就标记已经打开了 */
67      spin_unlock_irqrestore(&gpioled.lock, flags);/* 解锁 */
68
69      return 0;
70  }
......
116 /*
117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118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19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120  */
121 static 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22 {
123     unsigned long flags;
124     struct gpioled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125
126     /* 关闭驱动文件的时候将dev_stats减1 */
127     spin_lock_irqsave(&dev->lock, flags);          /* 上锁 */
128     if (dev->dev_stats) {
129         dev->dev_stats--;
130     }
131     spin_unlock_irqrestore(&dev->lock, flags);/* 解锁 */
132
133     return 0;
134 }
135
136 /* 设备操作函数 */
137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led_fops = {
138     .owner = THIS_MODULE,
139     .open = led_open,
140     .read = led_read,
141     .write = led_write,
142     .release =  led_release,
143 };
144
145 /*
146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147  * @param               : 无
148  * @return              : 无
149  */
150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51 {
152     int ret = 0;
153     const char *str;
154
155     /*  初始化自旋锁 */
156     spin_lock_init(&gpioled.lock);
157
......
258 }
259
260 /*
261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262  * @param               : 无
263  * @return              : 无
264  */
265 static 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266 {
267     /*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268     cdev_del(&gpioled.cdev);                /*  删除cdev */
269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270     device_destroy(gpioled.class, gpioled.devid);/* 注销设备 */
271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注销类 */
272     gpio_free(gpioled.led_gpio); /* 释放GPIO */
273 }
274
275 module_init(led_init);
276 module_exit(led_exit);
277 MODULE_LICENSE("GPL");
278 MODULE_AUTHOR("ALIENTEK");
279 MODULE_INFO(intree, "Y");

第42行,dev_stats表示设备状态,如果为0的话表示设备还没有被使用,如果大于0的话就表示设备已经被使用了。
第43行,定义自旋锁变量lock。
第60~67行,使用自旋锁实现对设备的互斥访问,第61行调用spin_lock_irqsave函数获取锁,为了考虑到驱动兼容性,这里并没有使用spin_lock函数来获取锁。第62行判断dev_stats是否大于0,如果是的话表示设备已经被使用了,那么就调用spin_unlock_irqrestore函数释放锁,并且返回-EBUSY。如果设备没有被使用的话就在第66行将dev_stats加1,表示设备要被使用了,然后调用spin_unlock_irqrestore函数释放锁。自旋锁的工作就是保护dev_stats变量,真正实现对设备互斥访问的是dev_stats。
        第126~131行,在release函数中将dev_stats减1,表示设备被释放了,可以被其他的应用程序使用。将dev_stats减1的时候需要自旋锁对其进行保护。
        第156行,在驱动入口函数led_init中调用spin_lock_init函数初始化自旋锁。
        3、编写测试APP
        测试APP使用28.1.1小节中的atomicApp.c即可,将7_atomic中的atomicApp.c文件到本例程中,并将atomicApp.c重命名为spinlockApp.c即可。
28.2.2 运行测试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四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spinlock.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28.2.2.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 /home/zuozhongkai/linux/my_linux/linux-5.4.31
......
4  obj-m := spinlock.o
......
11 clean:
12  $(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spinlock.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 -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spinlock.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atomic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none-linux-gnueabihf-gcc spinlockApp.c -o spinlock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spinlockApp这个应用程序。
        3、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spinlock.ko和spinlock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5.4.31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5.4.31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spinlock.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spinlock.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spinlockApp软件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测试方法和28.1.2小节中一样,先输入如下命令让spinlockAPP软件模拟占用25S的LED灯:
./spinlockApp /dev/gpioled 1&                //打开LED灯

紧接着再输入如下命令关闭LED灯:
./spinlockApp  /dev/gpioled 0                //关闭LED灯

        看一下能不能关闭LED灯,驱动正常工作的话并不会马上关闭LED灯,会提示你“file /dev/gpioled open failed!”,必须等待第一个spinlockApp软件运行完成(25S计时结束)才可以再次操作LED灯。
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 spinlock.ko

28.3 信号量实验
        本节我们使用信号量来实现一次只能有一个应用程序访问LED灯,信号量可以导致休眠,因此信号量保护的临界区没有运行时间限制,可以在驱动的open函数申请信号量,然后在release函数中释放信号量。但是信号量不能用在中断中,本节实验我们不会在中断中使用信号量。
28.3.1 实验程序编写
        1、修改设备树文件

        本章实验是在上一节实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同样不需要对设备树做任何的修改。
        2、LED驱动修改
本节实验在第上一节实验驱动文件spinlock.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新建名为“9_semaphore”的文件夹,然后在9_semaphore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semaphore”。将8_spinlock实验中的spinlock.c复制到9_semaphore文件夹中,并且重命名为semaphore.c。将原来使用到自旋锁的地方换为信号量即可,其他的内容基本不变,完成以后的semaphore.c文件内容如下所示(有省略):
示例代码28.3.1.1 semaphore.c文件代码
1   #include <linux/types.h>
......
14  #include <linux/semaphore.h>
15  #include <asm/mach/map.h>
16  #include <asm/uaccess.h>
17  #include <asm/io.h>
18  /***************************************************************
19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20  文件名                  : gpioled.c
21  作者              : 正点原子Linux团队
22  版本              : V1.0
23  描述              : 信号量实验,使用信号量来实现对实现设备的互斥访问。
24  其他              : 无
25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6  日志              : 初版V1.0 2021/1/4 正点原子Linux团队创建
27  ***************************************************************/
28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9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30  #define LEDOFF                      0           /* 关灯                         */
31  #define LEDON                       1           /* 开灯                         */
32
33  /* gpioled设备结构体 */
34  struct gpioled_dev{
35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6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7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8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9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40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41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2      int led_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3      struct semaphore sem;           /* 信号量                         */
44  };
45
46  static 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 led设备 */
47
48
49  /*
50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51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52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53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54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55   */
56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57  {
58      filp->private_data = &gpioled; /* 设置私有数据 */
59
60      /* 获取信号量 */
61      if (down_interruptible(&gpioled.sem)) { /* 获取信号量,进入休眠状态的
进程可以被信号打断,这时count就为0 */
62          return -ERESTARTSYS;
63      }
64  #if 0
65      down(&gpioled.sem);     /* 不能被信号打断 */
66  #endif
67
68      return 0;
69  }
.....
120 static 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21 {
122     struct gpioled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123
124     up(&dev->sem);  /* 释放信号量,信号量count值加1 */
125     return 0;
126 }
127
128 /* 设备操作函数 */
129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led_fops = {
130     .owner = THIS_MODULE,
131     .open = led_open,
132     .read = led_read,
133     .write = led_write,
134     .release =  led_release,
135 };
136
137 /*
138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139  * @param               : 无
140  * @return              : 无
141  */
142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43 {
144     int ret = 0;
145     const char *str;
146
147     /* 初始化信号量 */
148     sema_init(&gpioled.sem, 1);
......
250 }
251
252 /*
253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254  * @param               : 无
255  * @return              : 无
256  */
257 static 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258 {
259     /*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260     cdev_del(&gpioled.cdev);                        /*  删除cdev */
261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262     device_destroy(gpioled.class, gpioled.devid);/* 注销设备 */
263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 注销类 */
264     gpio_free(gpioled.led_gpio);         /* 释放GPIO */
265 }
266
267 module_init(led_init);
268 module_exit(led_exit);
269 MODULE_LICENSE("GPL");
270 MODULE_AUTHOR("ALIENTEK");
271 MODULE_INFO(intree, "Y");

        第14行,要使用信号量必须添加<linux/semaphore.h>头文件。
        第43行,在设备结构体中添加一个信号量成员变量sem。
        第60~66行,在open函数中申请信号量,可以使用down函数,也可以使用down_interruptible函数。如果信号量值大于等于1就表示可用,那么应用程序就会开始使用LED灯。如果信号量值为0就表示应用程序不能使用LED灯,此时应用程序就会进入到休眠状态。等到信号量值大于1的时候应用程序就会唤醒,申请信号量,获取LED灯使用权。
        第124行,在release函数中调用up函数释放信号量,这样其他因为没有得到信号量而进入休眠状态的应用程序就会唤醒,获取信号量。
        第148行,在驱动入口函数中调用sema_init函数初始化信号量sem的值为1,相当于sem是个二值信号量。
        总结一下,当信号量sem为1的时候表示LED灯还没有被使用,如果应用程序A要使用LED灯,先调用open函数打开/dev/gpioled,这个时候会获取信号量sem,获取成功以后sem的值减1变为0。如果此时应用程序B也要使用LED灯,调用open函数打开/dev/gpioled就会因为信号量无效(值为0)而进入休眠状态。当应用程序A运行完毕,调用close函数关闭/dev/gpioled的时候就会释放信号量sem,此时信号量sem的值就会加1,变为1。信号量sem再次有效,表示其他应用程序可以使用LED灯了,此时在休眠状态的应用程序A就会获取到信号量sem,获取成功以后就开始使用LED灯。
        3、编写测试APP
        测试APP使用28.1.1小节中的atomicApp.c即可,将7_atomic中的atomicApp.c文件到本例程中,并将atomicApp.c重命名为semaApp.c即可。
28.3.2 运行测试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四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semaphore.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28.1.2.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 /home/zuozhongkai/linux/my_linux/linux-5.4.31
......
4  obj-m := semaphore.o
......
11 clean:
12  $(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semaphore.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 -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semaphore.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sema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none-linux-gnueabihf-gcc semaApp.c -o sema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semaApp这个应用程序。
        3、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semaphore.ko和sema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5.4.31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5.4.31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semaphore.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semaphore.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semaApp软件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测试方法和28.1.2小节中一样,先输入如下命令让semaApp软件模拟占用25S的LED灯:
./ semaApp /dev/gpioled 1&                //打开LED灯

紧接着再输入如下命令关闭LED灯:
./ semaApp /dev/gpioled 0&                //关闭LED灯

        注意两个命令都是运行在后台,第一条命令先获取到信号量,因此可以操作LED灯,将LED灯打开,并且占有25S。第二条命令因为获取信号量失败而进入休眠状态,等待第一条命令运行完毕并释放信号量以后才拥有LED灯使用权,将LED灯关闭,运行结果如图28.3.2.1所示:
第二十八章

图28.3.2.1 命令运行过程

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 semaphore.ko

28.4 互斥体实验
        前面我们使用原子操作、自旋锁和信号量实现了对LED灯的互斥访问,但是最适合互斥的就是互斥体mutex了。本节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mutex实现对LED灯的互斥访问。
28.4.1 实验程序编写
        1、修改设备树文件

        本章实验是在上一节实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同样不需要对设备树做任何的修改。
        2、LED驱动修改
本节实验在第上一节实验驱动文件semaphore.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新建名为“10_mutex”的文件夹,然后在10_mutex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mutex”。将9_semaphore实验中的semaphore.c复制到10_mutex文件夹中,并且重命名为mutex.c。将原来使用到信号量的地方换为mutex即可,其他的内容基本不变,完成以后的mutex.c文件内容如下所示(有省略):
示例代码28.4.1.1 mutex.c文件代码
1   #include <linux/types.h>
......
18  /***************************************************************
19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20  文件名          : gpioled.c
21  作者           : 正点原子Linux团队
22  版本           : V1.0
23  描述           : 互斥体实验,使用互斥体来实现对实现设备的互斥访问。
24  其他           : 无
25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6  日志           : 初版V1.0 2021/1/4 正点原子Linux团队创建
27  ***************************************************************/
28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9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30  #define LEDOFF                    0           /* 关灯                         */
31  #define LEDON                     1           /* 开灯                         */
32
33  /* gpioled设备结构体 */
34  struct gpioled_dev{
35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6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7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8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9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40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41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2      int led_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3      struct mutex lock;                              /* 互斥体                 */
44  };
45
46  static 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 led设备 */
47
48
49  /*
50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51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52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53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54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55   */
56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57  {
58      filp->private_data = &gpioled; /* 设置私有数据 */
59
60      /* 获取互斥体,可以被信号打断 */
61      if (mutex_lock_interruptible(&gpioled.lock)) {
62          return -ERESTARTSYS;
63      }
64  #if 0
65      mutex_lock(&gpioled.lock);  /* 不能被信号打断 */
66  #endif
67
68      return 0;
69  }
......
120 static 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21 {
122     struct gpioled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123
124     /* 释放互斥锁 */
125     mutex_unlock(&dev->lock);
126     return 0;
127 }
128
129 /* 设备操作函数 */
130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led_fops = {
131     .owner = THIS_MODULE,
132     .open = led_open,
133     .read = led_read,
134     .write = led_write,
135     .release =  led_release,
136 };
137
138 /*
139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140  * @param               : 无
141  * @return              : 无
142  */
143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44 {
145     int ret = 0;
146     const char *str;
147
148     /* 初始化互斥体 */
149     mutex_init(&gpioled.lock);
......
251 }
252
253 /*
254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255  * @param               : 无
256  * @return              : 无
257  */
258 static 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259 {
260     /*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261     cdev_del(&gpioled.cdev);                        /*  删除cdev */
262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263     device_destroy(gpioled.class, gpioled.devid);/* 注销设备 */
264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 注销类 */
265     gpio_free(gpioled.led_gpio);         /* 释放GPIO */
266 }
267
268 module_init(led_init);
269 module_exit(led_exit);
270 MODULE_LICENSE("GPL");
271 MODULE_AUTHOR("ALIENTEK");
272 MODULE_INFO(intree, "Y");

        第43行,定义互斥体lock。
        第60~66行,在open函数中调用mutex_lock_interruptible或者mutex_lock获取mutex,成功的话就表示可以使用LED灯,失败的话就会进入休眠状态,和信号量一样。
        第125行,在release函数中调用mutex_unlock函数释放mutex,这样其他应用程序就可以获取mutex了。
        第149行,在驱动入口函数中调用mutex_init初始化mutex。
        互斥体和二值信号量类似,只不过互斥体是专门用于互斥访问的。
        3、编写测试APP
        测试APP使用28.1.1小节中的atomicApp.c即可,将7_atomic中的atomicApp.c文件到本例程中,并将atomicApp.c重命名为mutexApp.c即可。
28.4.2 运行测试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四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mutex.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28.4.2.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 /home/zuozhongkai/linux/my_linux/linux-5.4.31

......
4  obj-m := mutex.o
......
11 clean:
12  $(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mutex.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 -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mutex.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mutex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none-linux-gnueabihf-gcc mutexApp.c -o mutex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mutexApp这个应用程序。
        3、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mutex.ko和mutex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5.4.31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5.4.31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mutex.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mutex.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mutexApp软件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测试方法和28.3.2中测试信号量的方法一样。
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 mutex.ko

网友:
搞点动图容易理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