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加密芯片,用于保护FPGA 的IP

楼主(2021-06-29):
大家有用过没有,比较靠谱的加密IC,论坛里有美信的代理么?

网友A:
fpga用片内dna就行了。目前没有发现有破解fpg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用片内dna就行了。目前没有发现有破解fpga的。

实际上我们是把逻辑,按份卖给 客户,集成到客户的逻辑里,我们开发的功能做成网表  按份给客户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们是把逻辑,按份卖给 客户,集成到客户的逻辑里,我们开发的功能做成网表  按份给客户用。 ...

好吧。这样就不太好办了。 你要有随机数发生器(这块比较麻烦,随机路径综合器一般会给优化掉),有预留IO,==,还是比较复杂的。当然有个办法是你不直接提供netlist,而是提供一块pblock,让用户基于这块pblock直接嵌入。芯片的话便宜的有28e01系列,但是据说破解很便宜。然后就是国密的一系列芯片,价格貌似很贵,上百一片,可以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这样就不太好办了。 你要有随机数发生器(这块比较麻烦,随机路径综合器一般会给优化掉) ...

我是用otp的mcu做认证,很便宜,没涨价前几毛钱,随机数的话,确实有些fpga出不来,可以从程序中取动态的数据来用

网友C:
28E01系列的基本就行,但是外面3万破解,后面软件模拟

但是现在美信有SHA-256 的,你去找找,基本大家都死心了。

网友:
国民技术,复旦微都有加密芯片出来,价格在3块钱左右,这个是其中的一款(Z8IDA)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E01系列的基本就行,但是外面3万破解,后面软件模拟

但是现在美信有SHA-256 的,你去找找,基本大家都死 ...

破解这么便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这样就不太好办了。 你要有随机数发生器(这块比较麻烦,随机路径综合器一般会给优化掉) ...

一个IP就卖几~十几块钱,太贵的方案就不是很合适......量还挺大的,所以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otp的mcu做认证,很便宜,没涨价前几毛钱,随机数的话,确实有些fpga出不来,可以从程序中取动态的 ...

把加密算法放到MCU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加密算法放到MCU里么?

是的,发个随机数给MCU,MCU运算后返回给FPGA,然后FPGA判断返回值是否正确

网友(2021-08-06):
ww看一下是哪一颗的,我这里有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