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射频功放的输出功率与供电电压的关系问....

楼主(2021-06-29):
最近做了一个2W的射频功放,5V供电,但是我们知道 30dbm是1W,射频功率都是以50欧负载来换算的,p=u*u/r , 1W时 Vrms= 7.07V,Vp = 1.414*7.07V =10V,  Vpp = 20V;

这样一算,5V的供电能1W时能输出VPP是20V的正弦波,2W时Vpp更是达到了40V,这是怎么做的?

网友:
吃进去1W,拉出来也是1W,这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很简单嘛,功率肯定是U2/R 算下来电压该多少就是多少,不信可以用高阻低容示波器表笔直接看负载上的波形,卡一下峰峰值就清楚了。至于怎么得到的,如果你一点不懂高频电路,那么最简单的或者可以近似的参考的就是DCDC升压了,dI/dt的关系,深入研究的话,就看那些乙类以后的放大器类型,其实就那个电感相关作的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嘛,功率肯定是U2/R 算下来电压该多少就是多少,不信可以用高阻低容示波器表笔直接看负载上的波形, ...

但是功放的拓扑模型可和DC-DC的boots模型不一样的,而且功放时工作在放大区

网友A:
非得放大区?开关区不行吗?所以我说叫你看下C类以后的放大器类别你又不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得放大区?开关区不行吗?所以我说叫你看下C类以后的放大器类别你又不愿意:) ...

haha 层主是HAM吧

网友A:
如果我按照最通俗或者不严谨的来看的话,我认为DCDC升压和射频功放其实就一个东西:例如,假如你升压电源开关频率高到你要的射频的值了,那么不整流直接输出不就是射频载波吗?如果你要说他波形是方的,那就没办法了,说明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按照最通俗或者不严谨的来看的话,我认为DCDC升压和射频功放其实就一个东西:例如,假如你升压电源开 ...

关于DCDC升压和射频功放,多说一点嘛,让我们这些旁听的也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按照最通俗或者不严谨的来看的话,我认为DCDC升压和射频功放其实就一个东西:例如,假如你升压电源开 ...

能用仿真软件建模看下结果吗?我仿了几种都实现不了;

网友:
输出端的巴伦,阻抗变换,巴伦前边(一般是功率管)阻抗低于50欧很多,用合适比例的巴伦(比如1:9)把它变换到50欧,最后输出。巴伦前后功率相等,输出完全可以出现比电源高的电压。

网友:
在频率足够高的时候一般看不到明显的磁环巴伦,几条特殊设计的传输线就能起到巴伦的作用。

网友B:
如果你了解过串联谐振,就明白谐振后电容两端产生50V是很轻松的事情了,Q值越高,电压越大。

网友:
阻抗匹配网络的效果
大功率射频管,输出阻抗只有几欧,可能是1-5欧之间。
阻抗变换,本来是4vpp,变换之后可以有几十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了解过串联谐振,就明白谐振后电容两端产生50V是很轻松的事情了,Q值越高,电压越大。 ...

串联谐振,这个说法对,但这意味着供电电压与输出功率的VPP差值越大带宽就越窄,宽带的功放这个比例会越来越小;
另外请问一下射频功放管 GaN那种栅极需要加负压的这种管子是不是属于耗尽型 MOS管的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