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报硬盘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6-30):
群晖报硬盘故障,是什么原因?看数据硬盘并没有被使用完

网友:
看看硬盘的S.M.A.R.T.信息,可能硬盘报故障了。

网友:
大概率有C5警告了,换盘吧。

网友:
上面提示两个坏扇区

网友:
插入另外一张500G,做RAID,然后修复这个散区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