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内核108MHz主频的GD32F350哪位用过?性能如何?

楼主(2021-06-30):
最近得知我一位前同事的朋友的工厂里有60K这个PCBA电源板,板上有一个GD32F350G8(64KFlash, 8K SRAM) 单片机。
因为整机滞销,所以芯片拆机下来使用的话,性价比很高!

现在IC紧缺,所以我想打算充分利用起来。
但不知道性能如何?有坑不? 另外也不知道开啥价格较好。

官方芯片资料:
https://www.gigadevice.com/zh-ha ... ne/gd32f350-series/

GD32F350主要特性:

Cortex®-M4内核@ 108 MHz
支持软硬件DSP指令
闪存访问零等待状态
内置16 KB至128 KB闪存
内置4KB至16KB SRAM
高达2个UART (9Mbit/s)
高达2个SPI (30Mbit/s)
高达2个I2C (400Kbit/s)
高达1个I2S
支持USB OTG FS
1个12位2.6M SPS ADC(高达16通道)
1 DAC
待机电流为2uA

网友:
我用过,性能没特别关注过,反正量产出货着就是了。

网友A:
后64KFLASH取指那是相当的慢

网友B:
那就是说GD的单片机,最好是选FLASH在64K以内的?刚好这个型号也只有64K,看价格,如果5元左右一片板,估计会有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GD的单片机,最好是选FLASH在64K以内的?刚好这个型号也只有64K,看价格,如果5元左右一片板,估计 ...

价格合适,工厂也是可以出的。

网友:
这东西很不错, 我把它超到280M稳稳的. 以及还有个QSPI, 不过实际上只比普通SPI稍快一点儿, 达不到四倍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GD的单片机,最好是选FLASH在64K以内的?刚好这个型号也只有64K,看价格,如果5元左右一片板,估计 ...

看你需要多大RAM了, GD32F350 128K FLASH的版本, RAM是16K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64KFLASH取指那是相当的慢

有这个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GD的单片机,最好是选FLASH在64K以内的?刚好这个型号也只有64K,看价格,如果5元左右一片板,估计 ...

10元估计都有人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GD的单片机,最好是选FLASH在64K以内的?刚好这个型号也只有64K,看价格,如果5元左右一片板,估计 ...

看手册说明。
至少对于 128KB,是分为两个区域的,都是可以用的,但是后半部分速度慢了点,对于速度敏感的代码,需要放置在前半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说法?

是的。具体看手册。但并不是不能用,要是不能用,那就是设计错误了,不会上市。我用过 128KB 的容量,程序基本塞满了。

网友D:
卖这玩意挺操心的吧。  量大的自己拆? 良品率, 焊接啥的也挺麻烦
量小的。几十几十的卖也挺操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64KFLASH取指那是相当的慢

顺序跑的话问题不大,你把关键代码还有中断放前面64k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元估计都有人要

不用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这玩意挺操心的吧。  量大的自己拆? 良品率, 焊接啥的也挺麻烦
量小的。几十几十的卖也挺操心的。  ...

这些麻烦事,该工厂可以完成的,人家是专业的SMT加工厂。
拆下来,再用机器焊接到其它PCB上还是不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