杆上套滑块,滑块随杆转动且可滑动,求某宝该装置名字

楼主(2021-06-30):
如题,想找个杆,杆上套着滑块,杆的转动传递到滑块,滑块随杆转动,滑块可以滑动,步进电机(初步定57型)带动,这个杆滑块在某宝上叫什么名字?

网友:
说的是丝杆吗

网友:
感觉你要找的是花键主轴上的滑块,这个得和花键主轴配套使用。

网友:
搜一下 滑台 试试

网友:
花键轴套组合。

网友:
花键轴,花键套,有滑动传动的,也有滚珠的滚珠花键轴,但贵

网友:
直线轴承

楼主:
谢谢,是花键轴、套,粗略看了一下都很粗,请教57步进电机选多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花键轴、套,粗略看了一下都很粗,请教57步进电机选多粗的?

不是特别长的话  直接选带丝杆的57步进不久OK了  成套

网友:
滚珠花键轴 我用过 SSPF13A 这个型号,楼主可以搜一下或者找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