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加外置显示器键盘鼠标放桌面,怎么摆比较顺手?

楼主(2021-06-30):
各位老司机怎么摆

网友:
显示器支架夹在桌子边缘,悬空挂起;键鼠用无线,爽~

笔记本的话,本身也有一种和显示器并排的(笔记本还可以兼顾下副屏),也有一种立式收纳的(笔记本无屏,省桌面空间),看个人喜欢了

网友:
买个超大的桌子,就完全无烦恼了。

网友:
我是用了个超大的桌子,无线鼠标,无线耳机。键盘没有无线的,因为不需要动。USB口用hub接了出来,定时整理

网友:
我这样用了好几年了。方法如下:
弄个typec的扩展器,自带hub和显示器口,网线口,键盘鼠标什么的也都插在上面,下载线调试器什么的也都插在上面。
每天上班来了只需要插笔记本的电源线和typec线即可。桌子上所有的东西都自动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