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氮化铝PCB一般找谁家打样啊?

楼主(2021-06-30):
做几个30mm*80mm左右的小板, 2mm左右厚度, 大概啥价位呢?

网友:
嘉立创的铝板pcb不行?

网友A:
陶瓷基板加工难度都很大,设备磨损严重,楼主搞到10GHz以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基板加工难度都很大,设备磨损严重,楼主搞到10GHz以上了吗?

也就几百兆
主要是导热要求很高, 又得绝缘, 不能用铝基板, 那只有氮化铝氧化铝了啊~

网友B:
做FPC单面板,然后贴到氮化铝片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FPC单面板,然后贴到氮化铝片上面。

是个办法, 我也想这么弄, 就是边上几个接插件的机械强度成问题.

网友C:
王工 18710133736  可以做氮化铝陶瓷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王工 18710133736  可以做氮化铝陶瓷基板

多谢, 60*24mm, 6个M3孔, 两三个过孔, 1.6mm厚, 打样10片大概什么价格?

网友D(2021-09-29):
做这玩意的人都会或多或少有点军工的背景,你问什么他都神神秘秘的你的事情他什么都想知道,然后在接单的时候一脸的不屑,看他们就有气。磨磨唧唧的就是不想说价钱,原因是他们对你了解不够,要了解你才能报价,因为了解了才能尽量的往高报价。他们不是搞技术的也不是做生意的,他们这些人就是人扎。

网友:
楼上难道被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这玩意的人都会或多或少有点军工的背景,你问什么他都神神秘秘的你的事情他什么都想知道,然后在接单的时 ...

可能遇到中间商想赚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