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57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第二十九章 Linux按键实验

楼主(2021-06-30):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STM32MP157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STM32MP157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3)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9270721801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arm-linux/zdyzmp157.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STM32MP157技术交流群:691905614

第二十九章 Linux按键输入实验

        在前几章我们都是使用的GPIO输出功能,还没有用过GPIO输入功能,本章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果在Linux下编写GPIO输入驱动程序。正点原子的STM32MP1开发板上有三个按键,我们就使用这些按键来完成GPIO输入驱动程序,同时利用第二十七章讲的原子操作来对按键值进行保护。

29.1 Linux下按键驱动原理
        按键驱动和LED驱动原理上来讲基本都是一样的,都是操作GPIO,只不过一个是读取GPIO的高低电平,一个是从GPIO输出高低电平。本章我们实现按键输入,在驱动程序中使用一个整形变量来表示按键值,应用程序通过read函数来读取按键值,判断按键有没有按下。在这里,这个保存按键值的变量就是个共享资源,驱动程序要向其写入按键值,应用程序要读取按键值。所以我们要对其进行保护,对于整形变量而言我们首选的就是原子操作,使用原子操作对变量进行赋值以及读取。Linux下的按键驱动原理很简单,接下来开始编写驱动。
        注意,本章例程只是为了演示Linux下GPIO输入驱动的编写,实际中的按键驱动并不会采用本章中所讲解的方法,Linux下的input子系统专门用于输入设备!
29.2 硬件原理图分析
开发板上有三个按键:KEY0、KEY1和WK_UP,原理图如图 29.2.1 所示:
第二十九章

图29.2.1 按键原理图

从图 29.2.1 可以看出,按键 KEY0 、KEY1和WK_UP这三个按键分别连接到正点原子STM32MP1开发板的PG3、PH7和PA0这三个IO上。本节我们只用到KEY0这个按键,从图29.2.1可以看出,KEY0接了一个 10K 的上拉电阻,因此 KEY0 没有按下的时候PG3应该是高电平,当 KEY0按下以后PG3就是低电平。
29.3 实验程序编写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开发板光盘1、程序源码2、Linux驱动例程11_key
29.3.1 修改设备树文件
        在根节点“/”下创建KEY节点,节点名为“key”,节点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29.3.1.1 创建KEY节点
1    key {
2        compatible = "alientek,key";
3        status = "okay";
4        key-gpio = <&gpiog 3 GPIO_ACTIVE_LOW>;
5    };

第4行,key-gpio属性指定了KEY所使用的GPIO。
29.3.2 按键驱动程序编写
设备树准备好以后就可以编写驱动程序了,新建名为“11_key”的文件夹,然后在11_key文件夹里面创建vscode工程,工作区命名为“key”。工程创建好以后新建key.c文件,在key.c里面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29.3.2.1 key.c文件代码
1   #include <linux/types.h>
2   #include <linux/kernel.h>
3   #include <linux/delay.h>
4   #include <linux/ide.h>
5   #include <linux/init.h>
6   #include <linux/module.h>
7   #include <linux/errno.h>
8   #include <linux/gpio.h>
9   #include <linux/cdev.h>
10  #include <linux/device.h>
11  #include <linux/of.h>
12  #include <linux/of_address.h>
13  #include <linux/of_gpio.h>
14  #include <linux/semaphore.h>
15  #include <asm/mach/map.h>
16  #include <asm/uaccess.h>
17  #include <asm/io.h>
18  /***************************************************************
19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20  文件名                  : key.c
21  作者              : 正点原子Linux团队
22  版本              : V1.0
23  描述              : Linux按键输入驱动实验
24  其他              : 无
25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26  日志              : 初版V1.0 2021/01/5 正点原子Linux团队创建
27  ***************************************************************/
28  #define KEY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9  #define KEY_NAME             "key"         /* 名字               */
30
31  /* 定义按键值 */
32  #define KEY0VALUE           0XF0    /* 按键值        */
33  #define INVAKEY              0X00    /* 无效的按键值  */
34
35  /* key设备结构体 */
36  struct key_dev{
37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8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9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40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41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42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43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4      int key_gpio;                   /* key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5      atomic_t keyvalue;              /* 按键值              */
46  };
47
48  static struct key_dev keydev;/* key设备 */
49
50  /*
51   * @description        : 初始化按键IO,open函数打开驱动的时候
52   *                        初始化按键所使用的GPIO引脚。
53   * @param               : 无
54   * @return              : 无
55   */
56  static int keyio_init(void)
57  {
58      int ret;
59      const char *str;
60
61      /* 设置LED所使用的GPIO */
62      /* 1、获取设备节点:keydev */
63      keydev.nd = of_find_node_by_path("/key");
64      if(keydev.nd == NULL) {
65          printk("keydev node not find!\r\n");
66          return -EINVAL;
67      }
68
69      /* 2.读取status属性 */
70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keydev.nd, "status", &str);
71      if(ret < 0)
72          return -EINVAL;
73
74      if (strcmp(str, "okay"))
75          return -EINVAL;
76
77      /* 3、获取compatible属性值并进行匹配 */
78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keydev.nd, "compatible", &str);
79      if(ret < 0) {
80          printk("keydev: Failed to get compatible property\n");
81          return -EINVAL;
82      }
83
84      if (strcmp(str, "alientek,key")) {
85          printk("keydev: Compatible match failed\n");
86          return -EINVAL;
87      }
88
89      /* 4、 获取设备树中的gpio属性,得到KEY0所使用的KYE编号 */
90      keydev.key_gpio = of_get_named_gpio(keydev.nd, "key-gpio", 0);
91      if(keydev.key_gpio < 0) {
92          printk("can't get key-gpio");
93          return -EINVAL;
94      }
95      printk("key-gpio num = %d\r\n", keydev.key_gpio);
96
97      /* 5.向gpio子系统申请使用GPIO */
98      ret = gpio_request(keydev.key_gpio, "KEY0");
99      if (ret) {
100         printk(KERN_ERR "keydev: Failed to request key-gpio\n");
101         return ret;
102     }
103
104     /* 6、设置PG3输入模式 */
105     ret = gpio_direction_input(keydev.key_gpio);
106     if(ret < 0) {
107         printk("can't set gpio!\r\n");
108         return ret;
109     }
110     return 0;
111 }
112
113 /*
114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115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116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117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118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119  */
120 static int key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21 {
122     int ret = 0;
123     filp->private_data = &keydev;   /* 设置私有数据 */
124
125     ret = keyio_init();                     /* 初始化按键IO */
126     if (ret < 0) {
127         return ret;
128     }
129
130     return 0;
131 }
132
133 /*
134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135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36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137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138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139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140  */
141 static ssize_t key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142 {
143     int ret = 0;
144     int value;
145     struct key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146
147     if (gpio_get_value(dev->key_gpio) == 0) {           /* key0按下         */
148         while(!gpio_get_value(dev->key_gpio));            /* 等待按键释放 */
149         atomic_set(&dev->keyvalue, KEY0VALUE);
150     } else {
151         atomic_set(&dev->keyvalue, INVAKEY);              /* 无效的按键值 */
152     }
153
154     value = atomic_read(&dev->keyvalue);
155     ret = copy_to_user(buf, &value, sizeof(value));
156     return ret;
157 }
158
159 /*
160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161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162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163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164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165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166  */
167 static ssize_t key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168 {
169     return 0;
170 }
171
172 /*
173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174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75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176  */
177 static int key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78 {
179     struct key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180     gpio_free(dev->key_gpio);
181
182     return 0;
183 }
184
185 /* 设备操作函数 */
186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key_fops = {
187     .owner = THIS_MODULE,
188     .open = key_open,
189     .read = key_read,
190     .write = key_write,
191     .release =  key_release,
192 };
193
194 /*
195  * @description        : 驱动入口函数
196  * @param               : 无
197  * @return              : 无
198  */
199 static int __init mykey_init(void)
200 {
201     int ret;
202     /* 1、初始化原子变量    */
203     keydev.keyvalue= (atomic_t)ATOMIC_INIT(0);
204
205     /* 2、原子变量初始值为INVAKEY */
206     atomic_set(&keydev.keyvalue, INVAKEY);
207
208     /* 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209     /* 1、创建设备号 */
210     if (keydev.major) {                     /*  定义了设备号 */
211         keydev.devid = MKDEV(keydev.major, 0);
212         ret = register_chrdev_region(keydev.devid, KEY_CNT,
KEY_NAME);
213         if(ret < 0) {
214             pr_err("cannot register %s char driver [ret=%d]\n", KEY_NAME, KEY_CNT);
215             return -EIO;
216         }
217     } else {                        /* 没有定义设备号 */
218         ret = alloc_chrdev_region(&keydev.devid, 0, KEY_CNT,
KEY_NAME); /* 申请设备号 */
219         if(ret < 0) {
220             pr_err("%s Couldn't alloc_chrdev_region, ret=%d\r\n",
KEY_NAME, ret);
221             return -EIO;
222         }
223         keydev.major = MAJOR(keydev.devid); /* 获取分配号的主设备号 */
224         keydev.minor = MINOR(keydev.devid); /* 获取分配号的次设备号 */
225     }
226     printk("keydev major=%d,minor=%d\r\n",keydev.major,
keydev.minor);
227
228     /* 2、初始化cdev */
229     keydev.cdev.owner = THIS_MODULE;
230     cdev_init(&keydev.cdev, &key_fops);
231
232     /* 3、添加一个cdev */
233     cdev_add(&keydev.cdev, keydev.devid, KEY_CNT);
234     if(ret < 0)
235         goto del_unregister;
236
237     /* 4、创建类 */
238     keydev.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KEY_NAME);
239     if (IS_ERR(keydev.class)) {
240         goto del_cdev;
241     }
242
243     /* 5、创建设备 */
244     keydev.device = device_create(keydev.class, NULL, keydev.devid,
NULL, KEY_NAME);
245     if (IS_ERR(keydev.device)) {
246         goto destroy_class;
247     }
248     return 0;
249
250 destroy_class:
251     device_destroy(keydev.class, keydev.devid);
252 del_cdev:
253     cdev_del(&keydev.cdev);
254 del_unregister:
255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keydev.devid, KEY_CNT);
256     return -EIO;
257 }
258
259 /*
260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261  * @param               : 无
262  * @return              : 无
263  */
264 static void __exit mykey_exit(void)
265 {
266     /*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267     cdev_del(&keydev.cdev);                                                                /*  删除cdev */
268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keydev.devid, KEY_CNT); /* 注销设备号 */
269
270     device_destroy(keydev.class, keydev.devid);
271     class_destroy(keydev.class);
272 }
273
274 module_init(mykey_init);
275 module_exit(mykey_exit);
276 MODULE_LICENSE("GPL");
277 MODULE_AUTHOR("ALIENTEK");
278 MODULE_INFO(intree, "Y");

第36~46行,结构体key_dev为按键的设备结构体,第45行的原子变量keyvalue用于记录按键值。
        第56~111行,函数keyio_init用于初始化按键,从设备树中获取按键的gpio信息,然后设置为输入。这里将按键的初始化代码提取出来,将其作为独立的一个函数有利于提高程序的模块化设计。
        第120~131行,key_open函数通过调用keyio_init函数来始化按键所使用的IO,应用程序每次打开按键驱动文件的时候都会初始化一次按键IO。
        第141~157行,key_read函数,应用程序通过read函数读取按键值的时候此函数就会执行。第147行读取按键IO的电平,如果为0的话就表示按键按下了,如果按键按下的话第148等待按键释放。按键释放以后标记按键值为0XF0。
        第199~257行,驱动入口函数,第206行调用atomic_set函数初始化原子变量默认为无效值。
        第264~272行,驱动出口函数。
        key.c文件代码很简单,重点就是key_read函数读取按键值,要对keyvalue进行保护。
29.3.3 编写测试APP
        新建名为keyApp.c的文件,然后输入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29.3.3.1 keyApp.c文件代码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unistd.h"
3  #include "sys/types.h"
4  #include "sys/stat.h"
5  #include "fcntl.h"
6  #include "stdlib.h"
7  #include "string.h"
8  /***************************************************************
9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10 文件名            : keyApp.c
11 作者               : 正点原子Linux团队
12 版本               : V1.0
13 描述               : 按键输入测试应用程序
14 其他               : 无
15 使用方法                  :./keyApp /dev/key
16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17 日志               : 初版V1.0 2021/01/5 正点原子Linux团队创建
18 ***************************************************************/
19
20 /* 定义按键值 */
21 #define KEY0VALUE          0XF0
22 #define INVAKEY              0X00
23
24 /*
25  * @description          : main主程序
26  * @param - argc          : argv数组元素个数
27  * @param - argv          : 具体参数
28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29  */
3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31 {
32          int fd, ret;
33          char *filename;
34          int keyvalue;
35
36          if(argc != 2){
37                      printf("Error Usage!\r\n");
38              return -1;
39          }
40
41          filename = argv[1];
42
43          /* 打开key驱动 */
44          fd = open(filename, O_RDWR);
45          if(fd < 0){
46              printf("file %s open failed!\r\n", argv[1]);
47              return -1;
48          }
49
50          /* 循环读取按键值数据! */
51          while(1) {
52              read(fd, &keyvalue, sizeof(keyvalue));
53              if (keyvalue == KEY0VALUE) {    /* KEY0 */
54                          printf("KEY0 Press, value = %#X\r\n", keyvalue);/* 按下 */
55              }
56          }
57
58          ret= close(fd); /* 关闭文件 */
59          if(ret < 0){
60              printf("file %s close failed!\r\n", argv[1]);
61              return -1;
62          }
63          return 0;
64 }

第51~56行,循环读取/dev/key文件,也就是循环读取按键值,并且将按键值打印出来。
29.4 运行测试
29.4.1 编译驱动程序和测试APP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文件和第四十章实验基本一样,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key.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49.4.1.1 Makefile文件
1  KERNELDIR := /home/zuozhongkai/linux/my_linux/linux-5.4.31
......
4  obj-m := key.o
......
11 clean:
12  $(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第4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key.o。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 -j32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key.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key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none-linux-gnueabihf-gcc keyApp.c -o key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keyApp这个应用程序。
29.4.2 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key.ko和key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ootfs/lib/modules/5.4.31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5.4.31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key.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key.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如下命令来测试:
./keyApp  /dev/key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终端显示如图29.4.2.1所示:
第二十九章

图29.4.2.1测试APP运行界面

按下开发板上的KEY0按键,keyApp就会获取并且输出按键信息,如图29.4.2.2所示:
第二十九章

图29.4.2.2 按键运行结果

        从图29.4.2.2可以看出,当我们按下KEY0以后就会打印出“KEY0 Press, value = 0XF0”,表示按键按下。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有时候按下一次KEY0但是会输出好几行“KEY0 Press, value = 0XF0”,这是因为我们的代码没有做按键消抖处理。
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 key.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