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箱内就220V输入,一根485线进入,内部还需要本安电源吗?

楼主(2021-06-30):
防爆箱内就220V输入,一根485线进入,内部还需要本安电源吗? 内部设备功率在100W左右,求防爆电气大神科普下。  我觉的应该不需要吧。。。485通讯已经做了光隔,已经是防爆箱了,没必要再用本安电源吧,直接用一个明伟电源就可以了吧?

网友:
你要认证为本安还是隔爆型?

楼主:
产品是隔爆型,很厚重的一个铸铝防爆外壳 几十公斤重。

网友:
本安电源是符合国标GB3836《爆炸性环境》所要求的。可在爆炸性环境中使用的电源。

网友:
如果和外界环境隔离,可能应该就不算爆炸性环境了

楼主:
是呀  已经有防爆箱体了,箱体内已经是安全区了,我觉得本安电源应该是不需要用了的。

网友:
防爆箱里面装的,应该可以是普通的电路吧,不需要本安的。你需要的任何功能的电路都可以往里装,不需要考虑本安。不然你弄防爆箱干啥?
全套都是本安的就无需防爆箱了

网友: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   485你用的什么样的隔离器,你可以发出来我帮你看一下  ,我去年刚做完几款矿用的带485的产品

网友A:
我认为还是要用的,这个只有箱体内防爆,箱外的电源仍然有短路后过热或者照成火花的情况,如果在箱体内用电池是没有关系。
使用本安电源插在安全区引线到危险区,在短路的时候不会出现火花过热的情况。包括485通讯也应该在安全区加上安全栅。但客户在通讯部分用安全栅确很少。

网友:
楼主去哪里做认证,就问那里的检验员好了,有些检验员要求的跟其他检验员不一样,你要想过的话,就必须按照他的要求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还是要用的,这个只有箱体内防爆,箱外的电源仍然有短路后过热或者照成火花的情况,如果在箱体内用电 ...

外部的电源线 和通讯线 都通过防爆管护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还是要用的,这个只有箱体内防爆,箱外的电源仍然有短路后过热或者照成火花的情况,如果在箱体内用电 ...

外部的电源线 和通讯线 都通过防爆管护着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的电源线 和通讯线 都通过防爆管护着在。

内部从220变岀的直流电源要引岀来吗?还是只引岀485通迅线?
如果内部的直流电源不引岀,明显不用管它的防爆啊。只给箱子内部用的电路,你需要用啥都行,不管防爆。箱子的作用就是装这些不防爆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还是要用的,这个只有箱体内防爆,箱外的电源仍然有短路后过热或者照成火花的情况,如果在箱体内用电 ...

箱子已经防爆了,楼主说的这个电源应该是给箱子里的电路供电的,也装在箱子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的电源线 和通讯线 都通过防爆管护着在。

那就不需要本安电源了,只要现场安装符合《GB3836.15-2000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第15部分-危险场所电气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箱子已经防爆了,楼主说的这个电源应该是给箱子里的电路供电的,也装在箱子里。 ...

看他的图是220V和通讯线都是引出来的。隔里面产生火化或者高温只要不影响到外部环境没有关系的。但如果220V引出的电缆线短路会产生火花或者超温那他就不安全了。所以他后面说他引出的线也有隔爆装置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煤矿用本安电源也没有那么大功率的

网友:
不需要本安电源了,但485的输出侧的5V电源要做下本安处理,隔离,输出侧并俩6.1V的稳压管,5V电容量基本没要求

网友(2021-09-17):
220V进去的主路不用本安,那么大功率你也做不到本安,但是你里边还是得有一个小本安电源,用于外接的RS485隔离后的电路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是隔爆型,很厚重的一个铸铝防爆外壳 几十公斤重。

铝镁合金不能用在煤矿井下。过不了GB3836-20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的电源线 和通讯线 都通过防爆管护着在。

如果没有防爆管护着是需要的;从能量泄露的角度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