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20V输入24v/500ma可靠性高的本安电源!

楼主(2021-07-01):
求推荐220V输入24v/500ma可靠性高的本安电源!当然了,不要太贵了。

楼主:
普通220V/24V 输出 500mA的电源才50元不到,本安电源差不多要400元

网友:
菲尼克斯有吗?

网友:
煤科实业

网友:
这个规格的本安电源应该应该是用在煤矿场合吧,400多算便宜的了。我公司有在做,挺贵。

网友(2021-09-17):
你这啥场合,防爆等级是,按参数像是煤矿,一般是127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