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系统有哪些编辑器既小巧,又比较强大呢?

楼主(2021-07-01):
notepad++不错,启动速度极快
vscode强大,但是启动速度有些慢
Windows上有其他类似notepad++的编辑器么

网友A:
我一直用emeditor。这个是收费的。

网友B:
用来撸代码的话,editplus也比较适合lz需求。

网友:
notepad++不错,启动速度极快
那可以再用notepad++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emeditor。这个是收费的。

emeditor我偶尔也会用,这个编辑器打开大文件不会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优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emeditor我偶尔也会用,这个编辑器打开大文件不会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优点么  ...

倒是说说notepad++有哪些功能emeditor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撸代码的话,editplus也比较适合lz需求。

editplus编辑后直接退出,有自动保存的功能么

网友:
sublime  特别是 js html 超好用

网友:
notepad2,速度比那个系统自带的notepad差不多,比notepad++快多了,一般只是为了看文本的话功能够用

网友C:
gvim, 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D:
everedit 启动很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gvim, 用了很多年了.

你是搞FPGA的吗?用这个

网友F:
sublime启动也很快,,占用内存很小

不过对中文的支持不如notepad++,,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搞FPGA的吗?用这个

不搞...

以前搞过网络, ssh登到服务器上只有vim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gvim, 用了很多年了.

你用gvim是做c开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sublime启动也很快,,占用内存很小

不过对中文的支持不如notepad++,,

sublime和notepad++输入东西后,可以不保存,直接关闭编辑器
重新打开,内容都还在

还有别的编辑器也是这个样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everedit 启动很快

这个需要付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付费?

不贵,就10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贵,就100多块钱

打开速度是不是没有sublime和notepad++快

网友:
notepad2
notepad3

楼主:
notepad3不好用

网友:
就没人用UE?

网友:
一直都用 emeditor,盖革计 game.c 那 5.5k 行的代码就是这个编写的。

小巧好用,功能稳定不出错。

网友:
TXT  编辑器 ?

网友:
everedit的自定义着色功能挺好的。158可以8个设备。

网友G:
引用 楼主:
sublime和notepad++输入东西后,可以不保存,直接关闭编辑器
重新打开,内容都还在

还有别的编辑器也是这个样子么

仔细找找各大编辑器基本都支持 呵呵

网友:
vscode最强大,启动慢点又咋了,喝口水等等不好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editor我偶尔也会用,这个编辑器打开大文件不会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优点么  ...

我一般用emedit处理文本,特别是它那个正则表达式查找替换,用起来简直太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仔细找找各大编辑器基本都支持 呵呵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emEditor,和我的界面不一样啊
我用的是Version 15.7.2

很多编辑器不支持这种配置的,比如editplus,notepad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emedit处理文本,特别是它那个正则表达式查找替换,用起来简直太爽了。

vim应该更强大?不过不大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贵,就100多块钱

万能的X宝,不要太便宜

网友(2021-12-06):
说功能功能强大,非gvim和Emacs莫属,因为有强大的插件做支持,但要熟悉过程

网友:
我一直使用古老的ultraedit11版本

感觉很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