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放大电路测电流设计中,输入的电压差过小怎么处理?

楼主(2021-07-01):
输入电压差太小,输出就不正常。

编辑:
可能是运放轨至轨问题,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
MCP6002的输入失调电压几个mV了吧, 你要测多大压差? 换个精密运放呗.

或者无脑上INA180, 专门干这个的.

网友:
不是应该输出0.203吗? 输不出来是 运放的输入或者输出不够R2R 或者失调太大, 查下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失调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