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H7 驱动5寸屏,一直很不顺利

楼主(2021-07-01):
现在不知道是LTDC 没设置好还是说  配置没配置好
配置的代码是按照  好钜润给的代码 配置的

SPI部分的代码因为 是特殊的9bit  SPI  所以SPI 自己用IO口模拟自己写了

还有LTDC 设置好后,用逻辑分析仪能抓到  行场列场。

现在是很奇怪的, 整个图像就最边上一列有图像,然后整个屏幕别的地方90%的位置会出现深黑色,偶尔随机性的花屏,偶尔会有杂点闪烁

CUBEMX上的参数不管怎么修改 都只有这一行在显示

整了一天了 还是无果,大家帮我看看

我感觉  即使我图层1不给图像  或者给图像  都应该不止显示1行图像

另外图层1的大小 我改小 改成100X100   (整个画布大小 854X480)  情况也一样 没有出现背景的默认色 ,也没有出现 图层1的默认色

ILI9806G-Data Sheet 芯片手册.pdf

楼主:
代码里没有写其他了,就这些  然后 初始化了 LTDC 和初始化了 LCD的配置函数

暂时没有用 SDRAM ,只是测试LTDC代码,  图层1中图片地址定位到0了,   按理会显示0部分内存的 随机值。
然后我图层1的大小也改过了,改小应该会显示背景色吧, 但是也没有显示  也是只有一行出现图像

那一行的颜色不可控制,但是那一行的大小可以控制。 比方说我CUBEMX  的参数里 854X480  就显示一整行,如果 854X240 就是显示半行

网友A:
signal polarity 各个信号线翻一下看看,总共4个,HSYNC、VSYNC、PCLK、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nal polarity 各个信号线翻一下看看,总共4个,HSYNC、VSYNC、PCLK、DE

还是无果,我把图片传上来 。

试过用FPGA去点亮 还是一样

网友:
这是啥都搞啊

楼主:
苦逼工程师 生活无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代码里没有写其他了,就这些  然后 初始化了 LTDC 和初始化了 LCD的配置函数

暂时没有用 SDRAM ,只是测试 ...

没启动SDRAM那LTDC的显存用哪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启动SDRAM那LTDC的显存用哪儿的

用fpga做了相同的工作,直接刷固定的rgb彩条纹,也是这个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