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坏了一台电脑,这次是thinkpad P53,使用时间不到200小时

楼主(2021-07-01):
吃灰了一年多,已经过保了。

三天前台式机彻底挂了,我就想折腾用笔记本来替代使用。

接了三个绿联的USBhub,
连了四台打印机+一台佳能扫描仪(惠普激光1020,爱普生LQ630,佳博标签打印机2台)
外接了一个HDMI显示器,带USB3.0hub,
插着电源。

从昨晚到今天中午,一直在配置软件,

结果突然电脑卡屏,完全动不了,只能强制按键关机,再开机电脑就开不起来了。
按开机键有提示音。放二楼了。

楼主:
有经验的大神帮我听听看,这次电脑是为什么坏了?

网友A:
尝试一下内存是否没接触好,或是否有部分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内存是否没接触好,或是否有部分损坏。

这台电脑是新机,用的极少。

内存条我刚刚拔插过两次了,没有任何改变。

网友:
试试去电池,然后放一会儿时间。
直接用电源适配器
估计还能开起来。

网友B:
先排除硬盘,拆掉硬盘开机试试。

网友C:
同意6楼解决方法,先用U盘启动试试,排除一下硬盘问题

网友D:
绿联的hub是 typec的吗

网友:
据我看维修短视频经验,长时间不用容易电容或电源芯片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联的hub是 typec的吗

我用的3个都是USB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硬盘,拆掉硬盘开机试试。

按你说的,把硬盘拆掉了,老样子,一点变化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6楼解决方法,先用U盘启动试试,排除一下硬盘问题

硬盘拆掉了。

关键它不屏幕都不点亮,用什么来启动?

网友:
主板坏了,一般是显卡。

网友:
我的也是P53, 每次系统自动更新之后, 就必定会死机一次, 都已经习惯了. 联想的更新, 连个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好在也只是每次死一次而已. 没其它大事, 一年多来, 一直是我的主力机.

网友E:
拔掉那些hub,可能有用

网友:
我P52刚到手改个配置就变砖了,现在偶尔也会开机没显示,然后开合一下显示屏就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拔掉那些hub,可能有用

伤害不可逆,
已经挂逼了。

我估计我台式机也是这样挂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伤害不可逆,
已经挂逼了。

那这样的话,得买个USB全隔离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这样的话,得买个USB全隔离器了

我现在已经把打印机放打印服务器那边了,通过wifi来连接电脑。

网友F:
台机是848南桥的老775?usb电串主板烧的?话说国产的pcb缩水都挺厉害的,质量普遍不够好,像我用的东芝的老古董都能连续干一个月以上(当然轻负载,由于没有ecc内存,重负载内存极易引起boom)。台机一直用的话倒是不应该烧,反倒是放了一年的电脑开机瞬间就把cpu和主板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机是848南桥的老775?usb电串主板烧的?话说国产的pcb缩水都挺厉害的,质量普遍不够好,像我用的东芝的老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0918-1-1.html

这是我之前的帖子,台式机出现屏幕卡死后,又用了一个月。

笔记本只出现一次屏幕卡死就死翘翘了。

================

5月底以来唯一的改动,就是把四台打印机从wifi连接改成USB连接,然后就烧了两台电脑。

================

所以有点怀疑是打印机把电脑搞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0918-1-1.html

这是我之前的帖子,台式机出现屏幕卡死后,又用了一个 ...

有可能,打印机电源漏电又没有接地。。我的电脑全部都是3孔插座连接,怕了。。2孔的适配器摸一下被电一下,真是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