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中自启动和手动启动有什么差别呢?

楼主(2021-07-03):
纯C的代码,使用阿里云SDK连接服务器。如果使用自启动脚本,其他功能正常,但阿里云连接不了。但进入终端启动,程序就能连接。

启动脚本如下

#!/bin/sh
#
# start/stop app daemon.

### BEGIN INIT INFO
# Provides:          app
# Required-Start:    $network
# Required-Stop:     $network
# Default-Start:     S 2 3 4 5
# Default-Stop:      0 1 6
# Short-Description: app daemon
# Description:       app is a daemon used to enable NFC features
### END INIT INFO

chmod 755 /home/root/ftp/app

#设置app 所在目录
DAEMON=/home/root/ftp/app
PIDFILE=/var/run/app.pid
DESC="Linux app daemon for firets"

if [ -f /etc/default/app ] ; then
        . /etc/default/app
fi

set -e

do_start() {
       $DAEMON > /tmp/app.log 2>&1 &
}

do_stop() {
        start-stop-daemon --stop --name app --quiet
}

case "$1" in
  start)
        echo "Starting $DESC"
        do_start
        ;;
  stop)
        echo "Stopping $DESC"
        do_stop
        ;;
  restart|force-reload)
        echo "Restarting $DESC"
        do_stop
        sleep 1
        do_start
        ;;
  *)
        echo "Usage: $0 {start|stop|restart|force-reload}" >&2
        exit 1
        ;;
esac

exit 0

网友:
自启动是以root用户运行的吗?进程能否看到?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自启动的环境变量不一样,如果在程序里调用了外部命令,可能会找不到路径失败。

网友A:
这个脚本不错,具体是怎么添加的?

网友:
最主要的区别是环境变量,可以用runuser -l user -c 强制使用某个用户的环境变量。

楼主:
解决了,谢谢楼上。确实是运行环境的问题。有个配置文件,读取的时候用到了相对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本不错,具体是怎么添加的?

第一步,创建开启脚本 apprun ,目录:touch /etc/init.d/apprun(就是楼主位代码)
第二步:查看当前运行级别:sudo runlevel ,比如 N 5 就是5级别。 建立软链接:
ln -s /etc/init.d/apprun /etc/rc5.d/S50app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