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10 系统备份还原有什么工具比较好用?

楼主(2021-07-03):
快速安装win10系统,类似ghost那样,用什么软件可以做到呢?
win7安装后硬盘分区表很干净(图3),win10装个系统分区表很乱的样子(图1、图2)
ghost怕是没法用了(某些盘带数据的,只有第一个分区可以修改,无法通过ghost把win 10安装到这种硬盘?)

ghost安装win7,只用把镜像还原到一个硬盘分区就行
但是win10安装后竟然有3个分区,怎么备份这3个分区,然后快速安装到另一台电脑呢

网友:
亲测傲梅,完美,有以前那种ghost的感觉了,完整的映像(软件自动识别勾选备份要用的到那几个杂碎分区);

楼主:
需要备份3个分区,安装的时候,先要建立3个分区,再依次还原?

网友A:
推荐Dism++,官方网站 http://www.chuyu.me/zh-Hans/index.html
但对新手来说,可能会有坑。

在已有win7/8/10可引导系统的机器上,可完美备份和还原系统。

但要想把已备份的系统还原到全新机器上,Dism++在这一块做得并不完善,需要自己处理EFI BIOS或Legacy BIOS引导问题。

其他的备份恢复软件没用过。

网友:
刚想发地址,楼上已经发了.

推荐一个操作系统;干净系统的网站https://www.winos.me/archives/22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Dism++,官方网站 http://www.chuyu.me/zh-Hans/index.html
但对新手来说,可能会有坑。

dism 安装win7很方便,解压wim后修复启动扇区就行了
对win 10应该没这么方便

win 10的OEM分区和EFI分区,用dism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OEM分区,其实是WIN10的 WindowsRE,可以把RE挪到系统盘,备份系统盘等于是把原来的系统盘和OEM分区一起备份了。
或者干脆用reagentc /disable禁用 Windows RE,这个OEM分区就没用了。做系统维护,肯定都有USB的PE,原系统的RE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把WindowsRE挪到系统盘步骤:
1. OEM分区用win10的diskpart或第三方工具DiskGenius,给它分配一个盘符或加载点,然后把里面的Winre.wim复制到C:\Recovery\WindowsRE文件夹。
2. 用reagentc /disable禁用 Windows RE。
3. 用reagentc /setreimage /path c:\Recovery\WindowsRE设定新的Winre.wim路径。
4. 用reagentc /enable启用Windows RE
5. 启动RE,测试RE是否能正确工作

EFI分区,用diskpart或第三方工具DiskGenius重建就是,当然分区工具重建之后的是空分区,在PE里用bcdboot重建引导即可。

EFI BIOS和Legacy BIOS引导有差异。Legacy BIOS可以没有EFI分区,用bcdboot在激活分区重建引导即可。

不能引导的新硬盘,还没有认真处理过用dism++恢复系统的情况。个人玩家,没有精力研究细节到极致。
通常尝试几次后还不能引导,就用万能解决办法,让win10安装程序来创建引导,全新安装win10,不用装完,到第一次重启位置就停止,然后进PE干掉不用的分区和调整分区,bcdboot重建引导或用dism++恢复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EM分区,其实是WIN10的 WindowsRE,可以把RE挪到系统盘,备份系统盘等于是把原来的系统盘和OEM分区一起备 ...

说实在的,win系统恢复很垃圾。。等半天不说,很难真正修复。

gpt分区主要是多了个系统分区,不知道m$要这点空间干鸟,反正那帮阿三就没有做过实用的东西。

另外win7时代有个引导修复工具,ntbootautofix,很强大,不知道win10能不能用,不知道能不能兼容gp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win系统恢复很垃圾。。等半天不说,很难真正修复。

gpt分区主要是多了个系统分区,不知道m$要 ...

ntbootautofix是某些PE集成的启动修复工具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ntbootautofix是某些PE集成的启动修复工具么

对的。有单独下载的。里面集成了m$全套引导文件。脚本确实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有单独下载的。里面集成了m$全套引导文件。脚本确实牛x。

你不用PE里面自带的ntbootautofix么

楼主:
你用dism++ 备份图1中哪个win 10分区?只备份C分区,不备份C前的2个分区,恢复系统后,能启动么

网友:
我的就是win10,还原的时候后下面 “添加引导”打勾

网友:
ghost就可以的,只是uefi需要自己把硬盘改为gpt磁盘,然后在第一个分区新建esp msr分区,再建一个普通分区就可以把备份的uefi系统还原。当然备份时侯也是备份uefi的系统盘,恢复到同样的系统盘就可以,esp msr自己建立。re分区可以不备份,如果需要可以分配盘符后同样办法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