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看到限速牌,提前将车速120 车速降到110为何还被扣6分?

楼主(2021-07-03):
相较于交通拥堵的市区,很多人喜欢在高速上疾驰的感觉,但是一些扣分罚款也来得措手不及。

比如看到“电子眼”和限速120km/h的标志,明明及时踩了刹车,将车速降到110km/h以下,为什么还会被判定为超速?这种情况可能是遇到了“区间测速”。

顾名思义,区间测速在同一路段上设置两个相邻的监控点,当车辆通过该路段后,“电子眼”会根据车辆出入时间和这段路的距离计算出车主驾驶的平均速度,以此来判断是否超速驾驶。

而“区间测速”测算的是行驶期间的平均值而不是最高值,所以,就算在监控点附近降低车速,而其他时间却超速行驶,依然属于超速。

网友A:
对此,中国石化表示,这种情况可能是遇到了“区间测速”。
和“中国石化”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此,中国石化表示,这种情况可能是遇到了“区间测速”。
和“中国石化”有什么关系? ...

汽油品质太好了,动力强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此,中国石化表示,这种情况可能是遇到了“区间测速”。
和“中国石化”有什么关系? ...

应该是在中国石化的微博或公众号里面里面科普。

网友B:
怎么判断有限速拍照呢?
区间测速是不是一定要拍两次照呢?

网友:
一般我都开着导航,看看路况,遇到区间测速,也会提示区间测速,并显示当前区间的平均速度

网友:
现在好多高速上的都是区间测速了。

网友:
京港澳,河北段,好多是区间测速的,一般都开导航

修改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有限速拍照呢?
区间测速是不是一定要拍两次照呢?

对的,不过记录的是时间点,开始的时间点再加结束的时间点,用路程一除就得到平均速度了。
但在拍照时如果超速算不算就不清楚了

网友:
福建这边都有写测速起点和测速终点

网友:
区间测速区 开始/结束 都有明显标志的,我们这长度都给你标清楚,再超速只能怪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