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够部买的LGT芯片,样品通过客户验证,准备交差结案

楼主(2021-07-03):
很简单的板子,只用了一些I/O。但原板子很窄,芯片修改了封装刚好放下,好在是四层板,走线没受影响。芯片数量刚好够,顺利交差。

开发环境零零碎碎折腾了几天,移植代码只用了几个小时,还算顺利。

有以下需要注意的点,供其他坛友参考:

1.编译软件只有IAR测试成功,GCC,ATMEL STUDIO, AVR studio4 均没有成功。IAR是从官网下载的最新版,可惜没找到破解,刚好超过4K限制,简单的优化了一下程序。

2.赠送的编程器不能下载,原因未知,搞到另一款仿真器,下载成功。

3.此批库存芯片没有经过时钟校验,不能离线编程。

网友:
我是用将这个LGT8A直接当MEGA164P用, GCC+AVRSTUDIO4.17。   只用到io/定时器和adc  没发现什么问题。  看芯片资料花了半天,烧录花了半天。    就搞定了。

网友:
2.赠送的编程器不能下载

阿莫也送了我两个,可以下载的, mosi  miso  这两个编程引脚应该和AVR的是相反的,  刚开始我是直接用原avr的线头, 烧不进,检查板子/换编程器/再换老电脑/换XP系统/ 换烧录软件。 折腾了半天才能成功烧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