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接修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开机一直卡在开机画面

楼主(2021-07-03):
今天下午接修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故障开机一直卡在开机画面,原以为系统问题,做个系统就好,结果用U盘进老毛桃PE小系统还是卡,只好怀疑是不是内存有问题了,准备换内存,拆机后 我靠!,又遇到一台内存都没有了的CPU 内存全集成主板了,现在的电脑真垃圾,想升级内存都不可能了,纯一次性的,有问题就得换主板,换主板干脆就没有维修价值了,索性再试下换硬盘看看,居然有效果了,换好硬盘后做系统一切顺利

楼主:
原以为搞定了,二次开机后还是不行,又报错了,哎,头大了

网友:
试试安装纯净版Windows,正常安装的,不是ghost。

网友:
。。老哥,现在的电脑不要考虑win7了。a5 bsod的意思是主板电源管理和系统不兼容,不支持。现在的机器基本只能装win10。

你下个镜像,格个u盘到fat32,解压进去,直接就能引导。efi bios的新技术。

网友:
装个WIN10看看,可能兼容性问题

网友:
ghost系统,经常会因为不同主板驱动问题蓝屏。

用原版ISO全新安装最可靠。

网友A:
我笔记本的硬盘也是焊到主板上的。。。

楼主:
刚才回去吃饭去了。接着弄,再换一块兼容性更好的lntel硬盘试试

楼主:
发现厚了放不进去

楼主:
再把我自用的电脑一块铭瑄硬盘拆过来试,直接开机试机,能进系统,这下可以确定这台电脑硬件应该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固态硬盘故障,但是单独测硬盘,或者不当系统盘,还可以用,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引导盘,就死那。

网友:
厉害  十八般武器都精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故障,但是单独测硬盘,或者不当系统盘,还可以用,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引导盘,就死那。 ...

我也遇到,重新量产硬盘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重新量产硬盘也不行。

这种情况在bios里把sata的热插拔特性打开,如可以选择硬盘类型就选ssd,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低配置的电脑 安装xp  今后少麻烦  win7和10都吃耗资源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在bios里把sata的热插拔特性打开,如可以选择硬盘类型就选ssd,说不定就好了。 ...

已经弄好了,换个硬盘,重做系统,32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笔记本的硬盘也是焊到主板上的。。。

单片机……

网友E:
修电脑多少钱?

网友:
全能的维修工,航母和核潜艇能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电脑多少钱?

换固态硬盘240G,300元

网友:
你这跨度太大了    无所不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