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帮看下这个电容作用额

楼主(2021-07-03):
详情请看图片

网友:
这电容你就看作是一个电阻,阻值是R=1/(2*pi*f*C)
然后再和Rf并联在一起

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不过积分器也有低通滤波的作用,你的猜想是对的

网友A:
低通滤波及和上面RC均衡。看不到完整图,MOS是用来每次测前的校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通滤波及和上面RC均衡。看不到完整图,MOS是用来每次测前的校零?

对,你的分析是这样的,MOS用来校零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