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ipv6电脑和我手机ipv6不能互通?

楼主(2021-07-03):
一台win主机连接光猫,上面跑两个ubuntu虚拟机,三个系统都获得了ipv6,通过test-ipv6.com检测都是成功的,我的手机也是成功的(用的移动信号网络)。
一台ubuntu 几行python代码写了个web脚本监听ipv6地址的8000端口,并且关闭了防火墙,然后win主机和另个ubuntu通过浏览器访问ipv6 url[ⅹⅹⅹ]:8000都可以访问到那个网页。

但是我手机浏览器输入这个url地址访问不了,手机浏览器没问题,之前也浏览过其他的ipv6地址可以。
难道家庭宽带的ipv6和移动信号的ipv6不通的?

网友A:
从前长宽的网络,电脑得到的就是个公网地址,查询得知也是长宽自有的IPV4 但是跟别家连通时就是直接连不通 ROUTE显示中间有一段10.X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前长宽的网络,电脑得到的就是个公网地址,查询得知也是长宽自有的IPV4 但是跟别家连通时就是直接连不通  ...

长宽公网地址从有的BGP机房能直接访问,之前自己长宽后面拨号的路由器弱密码还被黑过

网友:
ubuntu 的 ipv6 地址是誰分配的?什麼分配協議?

test-ipv6 顯示的地址是否和分到的地址一致?

貓的嫌疑也很大,譬如華為路由器,默認阻止外部訪問。

网友:
我的家里的电脑是联通宽带IPV6,在外面用联通和电信的手机IPV6均可以访问。楼主可以再找一台电脑,使用手机做热点,然后再去访问你的虚拟主机试试

网友:
ipv4不够用么

网友:
换个不常用的端口试试, 不要用80 8080 8000这些和http相关的端口, 大概率会被禁掉

网友:
运营商现在很难给家庭用户ipv4公网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