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彻底解决漏液问题,我决定全面使用可充5号和7号电池,求推荐

楼主(2021-07-04):
已经证实碳性电池也无法解决漏液问题。

宜家的可充电和松下爱老婆当然好,太贵了。我之前在宜家买了30个不够用。

我想再采购5号和7号各50个。 5号容量能有2100mah,7号能有800mah就行。

求推荐可靠的品牌,质量算是可靠、凑合可以使用就行。便宜的国产就行。以前我也买过国产的“雷摄”,使用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充电器我已经有了选择: 宜家的12路(199元)。这是真正安全的充电器,电池满了之后,会完全断开线路,不会继续发热。甚至电池可以一直放在充电器上面,有需要使用的时候才取下来。【国产电池配送的充电器,全部都是绿灯还继续充,电池继续发热。这样电池很快损坏】

网友A:
国产 金狮
爱老公都可以

充电器推荐三洋智能冲,和国产IC99之类的智能充都行,
宜家这个一次冲一节的还,还是一次必须充2节的?一次必须2节是串联充,不好。

网友:
飞狮和倍特力,通常市价5元/节,和爱老婆差不多性能

网友B:
镍氢电池电压太低了,很多设备好早就提示电量不足了,看着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 金狮
爱老公都可以

宜家这个是每一路单独控制的。市场上最好的充电器,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电压太低了,很多设备好早就提示电量不足了,看着不爽。

我的所有设备都不会提示电量不足。

网友C:
可充电池更是会漏液的啊,镍镉镍氢一样的

网友:
某宝  1.5V  的5号,7号 锂电池可以吗?就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充电池更是会漏液的啊,镍镉镍氢一样的

7号和5号的1.2V镍镉镍氢可充电池会漏电?!

不会吧?! 求证实。

网友D:
莫大,可以试下耐时的铁锂电池,门锁有几节一直在用没有发现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大,可以试下耐时的铁锂电池,门锁有几节一直在用没有发现漏液

GP松下碳性电池我也一直没有发现漏液,最近才发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7号和5号的1.2V镍镉镍氢可充电池会漏电?!

不会吧?! 求证实。

晕,难道还需要证明啊,几十年了的电池,漏液的太多了嘛,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以前的一些电池,都是因为漏液我装在一个口袋里面了,不知道扔了没。
表现有两种,一种就是正极附近发霉长毛一样的,一种壳体像浸水一样,滲了一层液在包装纸下面。和碱性电池漏液表现其实差不多。 更容易出现在久了没有充电后的情况。以前的品牌电池均出现过,比如以前好像还可以的超霸GP那个牌子,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晕,难道还需要证明啊,几十年了的电池,漏液的太多了嘛,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以前的一些电池,都是因为漏液 ...

没事,只要保证电池一直有电就不会漏了呗。确实,我的一些长毛(实际是正极铜帽腐蚀)镍氢是放了好几年的。一直在用着的就没有漏过。小时候的镍镉也是正极长毛,搞不好也是放太久的。

网友:
找到一个小孩用的,不管这个牌子的情况了,反正所有的电池都差不多的。这个正极周边的密封圈其实已经浸液了,照片不易看出来,用个干的东西去拭就能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事,只要保证电池一直有电就不会漏了呗。确实,我的一些长毛(实际是正极铜帽腐蚀)镍氢是放了好几年的 ...

有时长时间没有使用,电池忘记取出来,时间长了,就漏液,设备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长时间没有使用,电池忘记取出来,时间长了,就漏液,设备报废了。 ...

就是这样的,太多了。而且不同电池状态不一样,不一定非得没电池才漏液,正常的也一样会。否则不可能为了随时去维护电池搞得浪费太多精力,虽不是每个电池都会出问题,但是肯定不是每个电池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
镍氢镍隔电池自放电大,充满的电池放半年到一年就没电了,亏电继续放个一两年的确百分之八十都会漏液。我看还是锂电池靠谱

网友:
5号锂电池加占位筒完全可以替代5号普通电池

网友:
打算尝试使用铁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大,可以试下耐时的铁锂电池,门锁有几节一直在用没有发现漏液

铁锂可以反复充电多少次?

有7号吗?

找到答案,一次性的,差不多5元一粒。不适合。(我的核辐射检测仪每个月换2次电池,每个月每台40元。我有4台。每个月160元)

网友:
镍氢镍隔充电电池一样漏液,之前的基本都是漏液坏的。
好像国产品牌基本不行,后来买的松下的爱老婆的明显好的多,容量也足。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1#detail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锂可以反复充电多少次?

有7号吗?

莫大看看这种是否可以。

网友:
淘宝上BPI镍氢电池,5号和7号用了两年多没见漏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7号和5号的1.2V镍镉镍氢可充电池会漏电?!

不会吧?! 求证实。

爱乐普漏液我遇到过,两节,国产版本。

我从2011年开始一共买了差不多40节爱乐普,包括5号和7号.
其中19年是京东自营买的套装,电池是国内产的,
把两节5号放在卡西欧电子词典里,大概半年多没用,电子词典已经无法开机了,打开电池仓准备充电时发现漏液了,
电池仓正极片已经腐蚀,还好发现的比较早,没进机器内部。

后来就手机设置了定期提醒,所有带电池的,包括电动工具、相机,都定期检查电量、补充电。

我记得坛里有其他坛友反映过爱乐普漏液问题。

再以前,中学时有两节日立的镍铬电池,一直用普通的变压器式的适配器充电,用了好几年漏液了,沿着包装膜腐蚀了壳体。
还有自由市场买的山寨镍氢电池,也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2896866371&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21298604:N:VS0lc%2Fxv6Bo ...

这种我买过,很垃圾的。

使用几天就坏了,直接输出4.3V,差点搞坏我的设备。

网友G:
手头一个估计是假的镍氢电池,貌似有一点点漏,
还有一个是我杂牌充电给充漏了,其它的爱老婆 富士通 松下的都没事,想不漏也只能在充电的里面选了
一次性的用感觉不靠谱

网友H:
一直使用比亚迪的好多年,没发现有漏液的,用了几年状态还很好,而且还是用垃圾充电器充的电。

楼主:
卖家发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使用比亚迪的好多年,没发现有漏液的,用了几年状态还很好,而且还是用垃圾充电器充的电。 ...

垃圾充电器对电池的损害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头一个估计是假的镍氢电池,貌似有一点点漏,
还有一个是我杂牌充电给充漏了,其它的爱老婆 富士通 松下 ...

对!

我还是决定使用可充电池。

楼主:
我整理一下京东的可充电池价格:

雷摄  5号,2700mah,8节75 元,单价:9.38
雷摄  5号,2100mah,8节49.9 元,单价:6.24
雷摄  5号,2100mah生肖款,8节42.9 元,单价:5.36
雷摄  5号,1300mah,8节29.9 元,单价:3.74
雷摄  7号,1150mah,8节47.9元,单价:5.99
雷摄  7号,950mah,8节32.9 元,单价:4.11

楼主:
飞狮5号2700mah,8节77.9元,单价9.74
飞狮7号1100mah,8节45.9元,单价5.73

楼主:
看来采购下面2款:

雷摄  5号,2100mah生肖款,8节42.9 元,单价:5.36
雷摄  7号,950mah,8节32.9 元,单价:4.11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铁锂可以反复充电多少次?

有7号吗?

性价比高还是要镍氢可充电池,选好的充电器,不要快充,电池很多是充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价比高还是要镍氢可充电池,选好的充电器,不要快充,电池很多是充坏的 ...

我29楼的充电器是最好的,没有之一。

这充电器设计给非常严谨,没有快充,对电池寿命非常有帮助。

楼主:
好了,买了24节雷摄5号  2100mah
24节7号 950mah

楼主:
买了些电池盒,总共可以装280个电池。

电池测试器给小孩和老婆使用。我使用万用表就行。

网友I: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青岛有一家代沟这款的。199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b2352c23AxbHCz&id=596531146600&ns=1&abbucket=18#d ...

代购的全部没货了。因为宜家已经全部下架。

新上架一款8个电池,没有液晶的。99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购的全部没货了。因为宜家已经全部下架。

新上架一款8个电池,没有液晶的。99元。 ...

我刚刚问了,说有货,直接拍,你说这个这么好,我也跟风买了一个。209块钱了。

网友:
雷摄, 容量稍微缩水一点但是还算比较稳, 有个大问题是比正常电池稍微粗一点点, 有些电器的电池仓比较紧的, 用雷摄会很难塞进去, 很难抠出来.

爱乐普没这问题, 尺寸完全是标准的.

网友:
我以前做的电池测试仪, 以及若干电池实测数据:
https://zhuanlan.zhihu.com/p/58617575

雷摄5号标称2700mAh, 实测2073mAh;  雷摄7号标称1150mAh, 实测933mAh.
爱乐普5号标称1900mAh, 实测1888mAh.

网友J:
目前使用南孚的5号充电锂电池(1.5V,放电平台稳定),使用配套的充电器。
https://item.jd.com/8340171.html

网友K:
镍氢过放几次就挂,而且长期过放也会漏液,你这忘了拆电池的习惯还是得改,不然没什么电池顶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目前使用南孚的5号充电锂电池(1.5V,放电平台稳定),使用配套的充电器。
https://item.jd.com/8340171.ht ...

和层主一样。附上购买时间。从买回来就用在冲牙器上反复用,电量给我的感觉是依然强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镍氢过放几次就挂,而且长期过放也会漏液,你这忘了拆电池的习惯还是得改,不然没什么电池顶得住。 ...

我的冲牙器、牙刷都是使用宜家的2450mah 5好号充电池,每次都是使用到没有电才充,几年了还没有坏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冲牙器、牙刷都是使用宜家的2450mah 5好号充电池,每次都是使用到没有电才充,几年了还没有坏啊。 ...

你是觉得没力了就充电吧,那还不算过放,在长期通电的设备里面(例如空调遥控器)一直放到电压接近0V才叫过放,这种过放后容量会大幅缩水,也会少量漏液,基本就废了。

过放到0V都还能充回来的只有镍铬电池,不过由于铬重金属污染已经被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是觉得没力了就充电吧,那还不算过放,在长期通电的设备里面(例如空调遥控器)一直放到电压接近0V才叫 ...

碱性电池不行
碳性电池不行
镍氢可充电池不行
镍镉可充电池不行
可充锂电池有自燃和电压过高风险
一次性铁锂电池太贵
镍铬电池可以,但有毒已经停产....

大师看看总结得对否?

看来真的只能自己编一个表格,标明各个设备更换电池的时间,到期就更换。

网友:
镍氢不清楚,但镍镉是会漏液的。
因为我手上这台4位半的万用表市面上很多坏的,就是因为内置的镍镉电池漏液腐蚀了电路板引起的,而且以前很多台式万用表都会有这个通病。
我手上这台也是腐蚀了的,但不严重,补了几条走线就好了,在这之前收的一台腐蚀很严重,补了很多线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是觉得没力了就充电吧,那还不算过放,在长期通电的设备里面(例如空调遥控器)一直放到电压接近0V才叫 ...

你这里提到的镍铬电池,是否就是50楼说的镍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里提到的镍铬电池,是否就是50楼说的镍镉?

呃,是镍镉,我打错了。

楼主:
京东订的48个电池到货。

没有想到都带有电池盒,浪费了我99元另外购买电池盒了。

网友:
早先几年公司代理GP,就是在惠州的那个超霸,约我们去惠州工厂参观产线以及了解电池制造相关的知识,好像说过漏液的原因是封装工艺和过放导致的化学变化,具体已经不是很清楚,但对于“过放”导致漏液这个我记得是有讲过的,所以啥电池过放防止久了都会漏液,只是比例和严重度。
之前我的爱乐浦 5号电池就是长时间放在鼠标里面,后面出了Master,老鼠标就放一边没去取下电池导致的。我有同一时期的其它爱乐浦电池,日本产的/国产的,放置保存盒中,几年都没有发生过漏液。

楼主:
宜家的充电器收到了。

新的京东自营的电池放进去,竟然有1粒过了1分钟后提示出错。重新放置,看看是否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宜家的充电器收到了。

新的京东自营的电池放进去,竟然有1粒过了1分钟后提示出错。重新放置,看看是否还有 ...

后记:12粒里面有2粒提示电池错误,取出,重新插入,没有问题了。

估计这电池由于2020年5月生产的,放了14个月,可能没电了。充一下就恢复。

网友L:
这充电器有个小问题。
前提:充电器不断电。一个槽位充满电池后,取出充满的电池,再放入没电的电池,不充电。
需要给充电器重新上电后这个槽位才可以充电。

当然,这个问题可以理解,毕竟带电池储存功能,充满后断开电池,自然也就没了电池检测。
只是真拿这个储存电池,又要冲一节空电电池时,会不太方便。

网友M:
BMI 便宜,低自放电,号称 “爱老公”(改名前的音译)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充电器有个小问题。
前提:充电器不断电。一个槽位充满电池后,取出充满的电池,再放入没电的电池,不充 ...

我有2台宜家12路充电器,从来没有你说的问题。

我昨天充了48个电池,没有断电,某一个电池充满了就取出来换另外一个,机器自动识别,自动进入充电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2台宜家12路充电器,从来没有你说的问题。

我昨天充了48个电池,没有断电,某一个电池充满了就取出 ...

那我翻出来再试试看。我那台是之前去宜家直接买的,大概是15年。

网友:
引用 网友M:
BMI 便宜,低自放电,号称 “爱老公”(改名前的音译)

老的2100mAh的“爱老公”还可以,后来出的更高容量的,坏了一堆,都是因为过放0V救不回来。
用到现在,反倒这十几节用了5年以上的“爱老公”2100mAh变成了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