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2组,2个参数不同有人遇见过没?

楼主(2021-07-04):
一个运放里两组,第一组放大无问题,第二组放大3mV以下信号时,放大倍数小于设定值。第一组完全正常。.供电电压5V,输入信号0-75MV。芯片max的不行后来换OP213可以了,但是搞不明白为啥MAX不行。第二组运放3MV以下信号只有20倍左右,信号超过3mV,放大倍数立马恢复41.33倍。

网友:
个体Vos性能差异吧

网友:
到轨电压是多少呢,怕是导轨电压有问题

网友:
第二组咋没放低通滤波的电容

网友:
你原理图有问题,运放增益带宽了解一下,积分电容扛这么大怎么能一样

楼主:
电容没有焊接

网友:
完全一样?那把R18和R5右侧割断交叉连接,看哪一路输出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