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拼版的识别条件变了么?被识别成拼版了。

楼主(2021-07-04):
Rt。

以前是没有V割,没有长槽,没有连续的打孔,其他的都算单板。这次这个板子虽然在电气上是3部分,但没有物理分割,做出来也是完整的一张,需要自己手工分割的。但是被识别为拼版了。

发现问题了,有根线的"keepout"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去掉了……怪不得被识别成拼版,倒霉的是仿真图看不出来^_^

网友A:
以前没识别出来拼版那都是失误,
现在是正常。

楼主:
发现问题了,有根线的"keepout"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去掉了……怪不得被识别成拼版,倒霉的是仿真图看不出来^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识别出来拼版那都是失误,
现在是正常。

一直都是执行的多板自己分,算一张板子。

不过现在单板也就是20,
远远超过分板的人工费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是执行的多板自己分,算一张板子。

不过现在单板也就是20,

哈哈,自己锯板子要吐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自己锯板子要吐血了

有一些情况不需要分板的
比如说只是打样5-6个电路测试功能。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在纠结拼版啥的,花那个心思,不如做产品,用在开发产品上更香。人家PCB企业也要吃饭,如果有人找你做产品开发,钻你的漏洞斤斤计较,你怎么想

网友D:
劝楼主一句,拼版自己据开来 ,粉尘都是一级致癌物
比起健康的医药费   做板子多出来的5元十元 都是小钱

宁可做VCUT  V割,也不自己 切板子

网友:
这么便宜了,还这样玩?
真的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劝楼主一句,拼版自己据开来 ,粉尘都是一级致癌物
比起健康   做板子多出来的5元十元 都是小钱 ...

那玩意会引起尘肺病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劝楼主一句,拼版自己据开来 ,粉尘都是一级致癌物
比起健康   做板子多出来的5元十元 都是小钱 ...

FR4板主要由玻纤和环氧树脂构成,而玻纤和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均被IARC认为是III类致癌物(对人类致癌性可疑,尚无充分的人体或动物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FR4板主要由玻纤和环氧树脂构成,而玻纤和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均被IARC认为是III类致癌物(对人类致癌性可疑 ...

您说的没错,不过是指固化的玻纤和环氧树脂,而玻纤粉尘和环氧树脂粉尘会引起尘肺那是毫无异议的。

网友F:
真是服了你们这些人了,省那个10块钱,是发财还是怎么的了?就像楼上几个说的,这玩意致癌,自己受罪,老板会感谢你替他省钱?

楼主:
我这做个测试板,3种方案,全分开得4块了^_^。自己弄着玩的可没法报销。
不过我一般做0.8或者1.0的,到手,刀子划几下就能扳开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做个测试板,3种方案,全分开得4块了^_^。自己弄着玩的可没法报销。
不过我一般做0.8或者1.0的,到手, ...

楼主人才啊,拼成这样还来质问,那得多大勇气,怪不得拼多多能在国内发展如此迅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人才啊,拼成这样还来质问,那得多大勇气,怪不得拼多多能在国内发展如此迅速,  ...

你需要看看拼版的定义。我曾经在一个10*10里面放了6个3*5,仍然不算拼版。

被识别成拼版的原因我上面也说了,有根机械层线的keepout被误去掉了,所以被识别成拼版。

网友H:
你的还说的过去是拼板,你看我的,竟然也是拼板,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的还说的过去是拼板,你看我的,竟然也是拼板,哈哈

系统判断问题。
这个嘉立创这边沟通下,应该是可以改成单板的。

网友:
支持楼主,这样的板子,还敢拿出来讲理。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把GND铺成一片,再连几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系统判断问题。
这个嘉立创这边沟通下,应该是可以改成单板的。

恰逢周末,没联系上,取消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真是服了你们这些人了,省那个10块钱,是发财还是怎么的了?就像楼上几个说的,这玩意致癌,自己受罪,老板 ...

SMT把板分开做的话要多倍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SMT把板分开做的话要多倍收费的。。。

哈哈, 批量这点拼板费就无所谓了,
但是说致癌的, 我只想说, 红肉也是二级致癌物, 为什么牛肉那么贵